[消費性電子] [求助]APOLLO PC-9750 液晶投影板

楼主(2012-04-06):
請教各位痞網先進~~有人會使用這種液晶投影板嗎??
它是外接25PIN的~~ 好像是早期PRINT PORT的接頭~~
外接DC 12V~~投影板有顯示~~各個調整鈕都正常
但是不會外接輸入訊號!!~~
麻煩各位先進~~謝謝!!

001:正面
002:背面
003:細部說明
004:拆開背板
005:線路板
006~008:線路板細部近拍

网友A:
樓主,我查到EL2033CN應該是100MHz Video Line Driver,我猜測三隻2033應該就是負責RGB三路型號的輸入,他們旁邊有5只電感L111到L115,我猜應該就是R,G,B,H,V,會不會接入這五個信號就有顯示呢?以上的都是小的猜測,有不對的地方請原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主,我查到EL2033CN應該是100MHz Video Line Driver,我猜測三隻2033應該就是負責RGB三路型號的輸入,他 ...

dy20050513 大大您好!!~~感謝您的說明
您說R,G,B,H,V這五個信號~是不是指VGA接頭內的R,G,B,水平同步,垂直同步~這五條接線??
我大概畫一下線路圖,再麻煩您幫我分析好嗎??
我是門外漢~~懂得不多~~麻煩您了~~謝謝您!!

网友A:
引用 楼主:
dy20050513 大大您好!!~~感謝您的說明
您說R,G,B,H,V這五個信號~是不是指VGA接頭內的R,G,B,水平同步,垂直 ...

arthur0518大大,以上的都是我的猜想,我看到電路,三個視放,五個電感,一減就是剩下水平同步和垂直同步了,如果樓主把接口部分電路正反兩面都拍一下,會有更多高手來幫助您的。

网友B:
看到一推晶片和IC要修因該要很費工囉~
如果壞了晶片或ic就難到登天囉

楼主:
引用 网友A:
arthur0518大大,以上的都是我的猜想,我看到電路,三個視放,五個電感,一減就是剩下水平同步和垂直同步 ...

dy20050513 大大您好!!~~
我大概有查了一下線路圖~~五個電感當中有3個是接到視放的輸出~~2個是接到螢幕排線~~
25支腳當中有7支是GND~~有8支是接電阻(排阻)再接V+(好像是提升用的)~~
我會畫出大概接腳圖再PO上~~IC77~IC79是TL712
http://www.datasheetcatalog.com/ ... L/7/1/TL712CD.shtml
等一下我會先PO接口部分電路正反兩面~~麻煩您了!!~~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一推晶片和IC要修因該要很費工囉~
如果壞了晶片或ic就難到登天囉

jeremy168大大您好!!~~
這個液晶投影板是良品!!~~
只是年代久遠~不知道如何接輸入訊號!!
所以想麻煩各位先進是否有人知道如何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arthur0518大大,以上的都是我的猜想,我看到電路,三個視放,五個電感,一減就是剩下水平同步和垂直同步 ...

网友C:
引用 楼主:
dy20050513 大大您好!!~~
我大概有查了一下線路圖~~五個電感當中有3個是接到視放的輸出~~2個是接到螢幕排 ...

>25支腳當中有7支是GND~~有8支是接電阻(排阻)再接V+(好像是提升用的)~~

看你這個描述很像是Printer Port,若是沒用的腳+GND共8支腳接地,另8支腳有接電阻的是Data信號,一般輸入接頭,都是獨立信號的,不會混合兩種信號在一起.

25P的接頭有RS232與Printer Port.
若是透過RS232來通訊的,把電腦的資料送到投影版,其接頭為:
PC RS232(25P公接頭) → 25P母接頭,RS232延長線,25P公接頭 → 投影版RS232(25P母接頭)
若是用RS232,那麼在接頭附近應該會有傳送與接收的Driver與Buffer IC,板子上好像沒有看到.

若是用Printer Port,可能接線為:
PC Printer Port(25P母接頭) → 25P公接頭,Printer Port延長線,25P公接頭 → 投影版Printer Port(25P母接頭).

用Printer Port的延長線兩端之公母接頭,其使用較不一定,用RS232的較固定.

LCD投影機原理:
http://www.superhi-vision.com/Projector%20Buyers%20Guide_1.htm

投影機原理維護說明: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 ... /22/c_121891785.htm

投影機的原理使用維護及保養,簡體:
http://www.google.com.tw/url?sa= ... Caj0nbg&cad=rja

投影機介紹,線上閱讀,Page 23,輸入接頭種類,裡面未列入Printer Port,可能已被拋棄.
http://wenku.baidu.com/view/463d8714cc7931b765ce154c.html

5. Pin signals and register bits (25P Printer Port 接腳之信號)

<= in   DB25    Cent    Name of         Reg
=> out  pin     pin     Signal          Bit     Function Notes
------  ----    ----    --------        ---     -----------------------------
=>       1       1      -Strobe         C0-     Set Low pulse >0.5 us to send
=>       2       2      Data 0          D0      Set to least significant data
=>       3       3      Data 1          D1      ...
=>       4       4      Data 2          D2      ...
=>       5       5      Data 3          D3      ...
=>       6       6      Data 4          D4      ...
=>       7       7      Data 5          D5      ...
=>       8       8      Data 6          D6      ...
=>       9       9      Data 7          D7      Set to most significant data
<=      10      10      -Ack            S6+ IRQ Low Pulse ~ 5 uS, after accept
<=      11      11      +Busy           S7-     High for Busy/Offline/Error
<=      12      12      +PaperEnd       S5+     High for out of paper
<=      13      13      +SelectIn       S4+     High for printer selected
=>      14      14      -AutoFd         C1-     Set Low to autofeed one line
<=      15      32      -Error          S3+     Low for Error/Offline/PaperEnd
=>      16      31      -Init           C2+     Set Low pulse > 50uS to init
=>      17      36      -Select         C3-     Set Low to select printer
==      18-25   19-30,  Ground
               33,17,16
http://www.lvr.com/files/ibmlpt.txt

Rs232 9P,25P之接腳信號.
http://www.aggsoft.com/rs232-pin ... ble-connections.htm

楼主:
引用 网友C:
>25支腳當中有7支是GND~~有8支是接電阻(排阻)再接V+(好像是提升用的)~~

看你這個描述很像是Printer Por ...

scottwang 大大..

您所寫的太專業了,我要多看幾遍才能懂!!

我大概畫了一下電路圖,麻煩您再撥空幫我看一下.....

我荒廢了20幾年,功力盡失,已看不出所以然!!

麻煩您了!!,謝謝您!!

電路圖中有3組相同線路~~VR801.VR802.VR803分別是調整 R.G.B.色相

25PIN的1.2.3腳是否是接 R.G.B輸入~~7.8腳忘了畫!!~是直接接到螢幕的排線

其他接腳大概有註明!!

网友D:
自己比對一下,找到後,將其改成標準VGA port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比對一下,找到後,將其改成標準VGA port

slimboy大
沒有接通,如要接通,只要1接4~2接5~3接6即可接通
我大概有話電路圖~~麻煩您撥空看一下!!
PIN-7接L114和PIN8接L115再直接接到螢幕排線!!

网友D:
引用 楼主:
slimboy大
沒有接通,如要接通,只要1接4~2接5~3接6即可接通
我大概有話電路圖~~麻煩您撥空看一下!!

EL2033CN  pin4是輸入,pin8是輸出,我認為你圖有畫錯。
這3顆 EL2033CN應是RGB分別會使用的。
找一下其pin 4前是否經過耦合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EL2033CN  pin4是輸入,pin8是輸出,我認為你圖有畫錯。
這3顆 EL2033CN應是RGB分別會使用的。
找一下其p ...

slimboy 大大,不好意思,我是外行,畫錯了!!
我的意思 是~~pin4是輸入沒錯(箭頭應該往內)~~是接到25PIN的第1.2.3腳(不是指輸出)
pin8是輸出是接到25PIN的第4.5.6.腳

网友D:
引用 楼主:
slimboy 大大,不好意思,我是外行,畫錯了!!
我的意思 是~~pin4是輸入沒錯(箭頭應該往內)~~是接到25PIN ...

你這25pin端口是vga信號輸入,不是輸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這25pin端口是vga信號輸入,不是輸出吧。

25pin端口是信號輸入端~~
我不曉得怎麼接~~因為現在vga只有15條線.....

我圖中的1.2.3.4.5.就是指接到這個25pin端口的接腳!!

网友D:
引用 楼主:
25pin端口是信號輸入端~~
我不曉得怎麼接~~因為現在vga只有15條線.....

真是雞同鴨講,我當然知道你要什麼,老設備用個非常規定義線材,你要改成標準VGA不是嗎?

楼主:
不好意思,i我是LKK,詞不達意!!
是的~~想要改成標準VGA
麻煩您了!!~~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是雞同鴨講,我當然知道你要什麼,老設備用個非常規定義線材,你要改成標準VGA不是嗎?

不好意思,我是LKK,詞不達意!!
是的~~想要改成標準VGA
麻煩您了!!~~謝謝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是LKK,詞不達意!!
是的~~想要改成標準VGA
麻煩您了!!~~謝謝

依我照片中指示去找出R/G/B是在25pin中的哪幾pin,應該不用1分鐘。
剩下就是H/V信號,用試誤法也是二次就可分出。為何還搞那麼複雜?

楼主:
引用 网友D:
依我照片中指示去找出R/G/B是在25pin中的哪幾pin,應該不用1分鐘。
剩下就是H/V信號,用試誤法也是二次就 ...

R/G/B就是PIN1.PIN2.PIN 3.(因為有接到VR而面板上是指示R/G/B調整鈕)

H/V信號應該是PIN7C和PIN8這2隻腳(經過L114.L115接到螢幕排線!!~我不確定!!)

那其他的接腳不用接嗎??

网友C:
你是想要把LCD投影板改成LCD螢幕來用嗎?
如果25P接腳有混合一些不同的信號,如VGA信號,電腦資料傳輸信號.

你就需要把25P的各個接腳,畫出所接到電路的位置,這樣大家比較有可能去分辨25P接到15P VGA的腳位是什麼.
到時候你就要自己接一條25P轉接到15P VGA的線.
PC VGA(15母接頭) → 15P公接頭,15P轉25P延長線,25P公接頭 → LCD投影板25P母接頭

至於RGB三個信號,初期錯誤沒關係,只是顏色不對而已,最後再改.但是水平和垂直同步信號一定要對才可以,H-SYNC(水平同步信號),V-SYNC(垂直同步信號).

H-SYNC(水平同步信號) - 15.750KHz,因為LCD有多樣性,如31.5kHz, 35.5kHz, 48kHz, 82kHz

V-SYNC(垂直同步信號) - 60Hz, 72Hz, 120Hz

影像訊號量測與產生功能的基本概念
http://zone.ni.com/devzone/cda/tut/p/id/8808

先接簡單型的,若無法正常工作時,再接原來所有的信號.

VGA控制信號.
http://en.wikipedia.org/wiki/VGA_connector

在google找 "視訊訊號的介面與處理",裡面有許多資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想要把LCD投影板改成LCD螢幕來用嗎?
如果25P接腳有混合一些不同的信號,如VGA信號,電腦資料傳輸信號.

scottwang 大大您好!!
其實我最終的目地就是可以正常使用(顯示畫面!!)
這台投影版應該是早期放在透明片投影機使用的!!
幾年前曾研究過,但是始終沒成功!!
按照您所教的,我就先把15PIN和 25PIN的線搞好!!
互相連接的部分在用麵包版先試試看!!
若不行的話,再想辦法把25PIN的接腳全畫出來,再來請教各位先進!!
謝謝您!!

网友C:
忘了貼上所說的簡單的VGA信號,現在補上.
這是屬於接PC端延長線的接頭腳位圖.
電腦端的接腳,顛倒後,1,6,11腳在右邊.
可以看前面介紹wiki內的PC端VGA連結圖再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忘了貼上所說的簡單的VGA信號,現在補上.

真是"及時雨"~~我剛去剪了一條vga線和print port線要來接看看!!
還是您想的周到!!~~大恩不言謝!!
您有在玩底片掃描機嗎??

网友C:
>您有在玩底片掃描機嗎??

沒玩過,不過10幾年前看過,算是負片的掃描,保存傳統膠捲底片用的.
你有在玩這個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有在玩底片掃描機嗎??

沒玩過,不過10幾年前看過,算是負片的掃描,保存傳統膠捲底片用的.

可掃正負片~~找了半年~目前只相中一台(簡單快速!!~不用接PC)
http://www.wolverine.com.tw/film ... &type_name=Film Scanners
我從小玩8厘米攝影機(現在還可用)
20幾年前就開始影像相擷取卡(一片25k)~目地是為了追隨老爸的腳步~~把小孩的點點滴滴記錄下來!!
攝影機已玩壞好幾台~~從專業機(扛在肩上的)玩到手掌大小的.....
這幾年有感於35mm底片保存不易~~想把它轉成數位照片~~當成傳家之寶.......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掃正負片~~找了半年~目前只相中一台(簡單快速!!~不用接PC)
http://www.wolverine.com.tw/film-main.php ...

那個網址進不去.
http://www.wolverine.com.tw/film ... &type_name=Film

你說的是否為 http://www.wolverine.com.tw/film-scanners.php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個網址進不去.
http://www.wolverine.com.tw/film-main.php?model_number=f2d-577&type_name=Film

YES!!
他的中文網站有時無法進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