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印電子鍋NS-MYF18故障顯示h02[已解決]

楼主(2012-04-06):
象印電子鍋NS-MYF18故障

接上電源時保溫燈亮,按取消後再按炊飯後,液晶板顯示H02

查使用說明書,書上說中央傳感器處於高溫不可煮飯

可是內鍋是冷的,傳感器也是冷的

想說是不是傳感器故障,拆了底板4根螺絲,把傳感器插座CN1拔掉

用三用電表量了一下,沒有開路也沒短路,阻質66K左右(也不知道多少才正常)

再量CN1,0.44K怪怪的,再插上電源看看,狀況一樣,索性把基板拆下看看

順CN1往走D5(9K多).D4(0.44K)跟CN1一樣想說會不會被擊穿,拆下來量一下,兩邊導通D4

壞了,不會吧被我蒙到了,插電試看看 ㄝ 保溫燈不亮,按炊飯鍵H02不見了,內鍋也在加熱

拔掉電源,看一下D4是什麼編號,結果沒編號,請各位先進幫忙一下,這要裝什麼二極体

標籤

標籤

二極體

二極體

网友:
一般玻璃管2級體應該通用n_047|

楼主:
沒辦法了到電子材料行去碰碰運氣,問老闆,老闆也說沒有型號沒辦法查,只好一顆顆去對,運氣真好第一家,就讓我找到一模一樣的
也是沒有型號,零件櫃上寫1S1588,裝上去測試OK好了,好奇上網查一下1S1588是高速開關二極體

网友(2012-07-04):
感謝大大分享讓握又上ㄌㄧ課

网友:
不錯喔!
恭喜完修~

网友:
以後多拉一個範本可以參考

网友(2012-09-24):
謝謝能給大家分享

网友:
恭喜d大完修謝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