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阻值問題

楼主(2012-04-06):
印象中 如果要打阻值,數位電表調到2級體檔位,紅棒接殼,黑棒接要打阻值的地方

但2款電表測試出來卻不一樣...難道我有錯??

--------------------------
再補一張

网友A:
是打歐姆檔?????

网友:
請問 "打阻值"是量電阻的意思嗎?
如果是量電阻的話,電表有一整排電阻檔,不必要用2級體檔

网友:
這個,不同電表阻值當然會不同,不然怎須先了解自己的工具,阻值是參考用,但是不同電表測出來不一定會相同,內部設計不同!
高級的電表只能說測出來比較準確一點,但是只要了解自己的工具,知道他的特性,應該就知道該如何檢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打歐姆檔?????

ut61e的歐姆/二極體/蜂鳴 檔在同一顆按鈕上面,用藍色鍵切換
畫面上方有出現二極體圖案 單位有出現V   樓主並沒有打錯

网友B:
歐姆與二極體功能是不一樣,要知道其差異點。
歐姆檔是顯示歐姆值,電表輸出約 0.3V 電壓來測量電阻值。
二極體檔是顯示電壓值,電表輸出約 2V 電壓來測量二極體的壓降。

這個輸出電壓能夠用另一台電表的電壓檔來測量驗證,知道這兩種測量電壓的不同就能活用電表作線路板上的在線測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歐姆與二極體功能是不一樣,要知道其差異點。
歐姆檔是顯示歐姆值,電表輸出約 0.3V 電壓來測量電阻值。
二 ...

那這張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這張呢?

1.首先應先想想使用該檔(二極體)之目的
2.確認不同電表二極檔之間差異
3. 為何要使用紅棒接地之目的
4.最後由電表上之讀值了解數值大小之含意 ,即可了解個中含意
另外圖一的數值為0.0000表示此時紅黑棒之間為短路情況,而圖二與圖三數值卻出現負值倒是蠻異常的,一般皆為正值,除非電表該檔異常或板上待測點上含有正電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