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A類40w後級.整型後

楼主(2012-04-06):
這是上次說要重新換電容那台.順便重新配線.
電容換好後上電調好電壓.
試聽後還是沒有原來美製軍規電容來的軟.下次來換歐系的看看
整型前
整型後.上面那幾條架空的是市電.因不想跟配線走一起怕有交流聲.所以把他架空.這樣會影響音質嗎?
下圖是剛換上的拆機電容
下圖是不知名的電容

网友A:
請問音硬與音軟是否能從波型上測得?我的意思是能有照片對照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問音硬與音軟是否能從波型上測得?我的意思是能有照片對照嗎?
謝謝! ...

音質的軟硬,大多是個人感覺,
我也是覺得軟的較耐聽...

就好像是新喇叭一般聽起來都較硬,聽久了就較軟、較好聽了。
示波器我就不知可否測出來了。

Dave 大,這台該是自組的嗎?

楼主:
哀呀~~偶沒示波器.我是用耳朵聽.
聲音的效果好像用示波器上看不出來.改天有機會拿到示波器來看看是否有變化.聲音有比我最早之前軍規電容來的生硬一些.本想換回最找之前的美製軍規.但最是一直翻不到.都鑽到工作桌底下的洞翻還是遍尋不著.不知有沒被人丟掉.

楼主:
yoyo大請問你有用過歐系的電容跟日系與美系嗎?
還是站上的大大有用過後的心得嗎?
在想下次要換歐系還是美系的電容n_029|

网友A:
如果音源是相同,喇叭也相同,那擴大機更換零件後若有產生的變化(音軟或音硬),兩者在示波器下波型一定會不同,人的耳朵都聽的出來了,儀器不可能看不出來,雖然音響是用聽的,但是如果有照片對照,那應該就很清楚了。
不過要用什麼方法測量也是個問題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yoyo大請問你有用過歐系的電容跟日系與美系嗎?
還是站上的大大有用過後的心得嗎?
在想下次要換歐系還是美系 ...

我對這個較沒研究,那時是學校做的,
每個同學要做一台才可畢業,那時的電容都用日系的,
沒比較過美系或歐系的聲音,後來AMP故障了就沒在聽了,
等一下就有站內的同好上來分享心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音源是相同,喇叭也相同,那擴大機更換零件後若有產生的變化(音軟或音硬),兩者在示波器下波型一定會不 ...

wish大.我到是沒想過用示波器來看音質變化.但我都用同一片光碟來聽效果.就是下圖這一片.有25~6年的歷史了吧!.也有可能我人老了.耳朵也變頓了n_040|

网友:
引用 楼主:
wish大.我到是沒想過用示波器來看音質變化.但我都用同一片光碟來聽效果.就是下圖這一片.有25~6年的歷史了 ...

哈!其實怎麼音硬音軟要怎麼測量我一時也想不到方法哩!

网友:
聲音軟硬?這樣說很抽象,這跟環境還有心情都有關係。
要用儀器測真的沒人有辦法,不管是用音頻分析儀或是頻譜分析儀都沒有這種功能,可能只有靠特殊的音波分析軟體才能比較出一點端倪來,因為這些差別都是諧波成分的不同。

這台只有40W不用指望他的低音能有多強多飽。
唯一能想到有關的因數就是頻率響應,要不要用訊號與示波器跑一下高低頻的頻率響應如何。
要先上假負載測得最大功率輸出後再來測頻率響應。
最後可以改用高頻方波看一下方波的上下邊緣是否銳利有無延遲,這就是反應速度(迴轉率)。
不同頻率的方波還能看到線路工作是否穩定還是低頻是否足夠。
這些是目前能夠做到的事,而失真率就只能依賴專用的音頻分析儀。

換電容與換保險絲一樣都沒辦法具體量化,有人說有差有人說聽不出來,這就是音響界的怪現象,相關因素太多一時也說不完。

网友:
有看過用編線的方法聽說可以降低干擾!
加上一條地線編在一起~

网友:
改成對稱式的配線,不但美觀而且也會有實質上的改善,改善的多寡則要實際試聽了,
用單股銅線來配線,這常在真空管機的搭棚,處理得好的話是不會有啍聲的。
用在大電流的線路上可以得到低內阻的好處,但是用在處理訊號的部份就會有些問題,
比如說集膚效應.......

以上個人看法

那不知名的電容是國產大舟電子的產品

那張史特勞斯的 CD 幾乎是當年代蔡老闆的測試片,好懷念哦!

楼主:
雖說這台是40w.但是用2n6059&6052達靈頓晶體效果不會比ab類60w差耶.之前搬去跟60w的比過
但要跟100w比就好像是懶x比雞腿了

滷大您說有用編線方式這方法不錯.我來去找一下資料看能否這樣實現

wooden大這片大慨在6~7年前我還有看到新的光碟在販售耶.當時是在某音想展看到.本想買一片回來備份.後來想想有光碟機要備份就...但還蠻後悔當時沒買.因為要是這光碟壞了.就沒有拿原版聽的"起模幾"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雖說這台是40w.但是用2n6059&6052達靈頓晶體效果不會比ab類60w差耶.之前搬去跟60w的比過
但要跟100w比 ...

這張cd有兩集,記得那時音樂課的老師也是放這片。

這片還有人賣新的,只不過貴了點.....
露拍可找找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2215714209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7268171319

网友C:
其實AMP好不好聽
功率大小只是其中一個因素
但並非絕對的
A類的擴大器20W就可以滿足一般的聆聽
AMP低音是否強、飽
電源供應充足與否是關鍵
像A40如果是8歐姆喇叭的話
靜態電流Quiescent Current  1.58A
RMS 2.236A
峰值電流  3.16A
兩聲道共用一個變壓器就要6.3A
電壓約為正負28V
變壓器就要約350VA
所以常聽到有人說小功率低音不足
其實是電源供應不足造成的
可換一個電流足的變壓器試一下
就可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實AMP好不好聽
功率大小只是其中一個因素
但並非絕對的

SHAMASH大.這組是全功率輸出.只要開機就耗同樣的電.我不敢調到1.58A.散熱片不夠大.目前調到1A.有調到1.5A晶體燙到手不能摸n_016|.變壓器是當時定製足6A.當時由軍規電容換成台製電容後就覺得音色遜色很多.想說聽久一點看會不會改善.結果是不會.很多人都說歐系不錯.上網找過.但價格真的不親民.不知有沒便宜又大碗的推薦n_002|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張cd有兩集,記得那時音樂課的老師也是放這片。

這片還有人賣新的,只不過貴了點.....

yoyo大我還真不知道有上下兩集.來看看我那片是上集還下集

网友:
引用 楼主:
yoyo大我還真不知道有上下兩集.來看看我那片是上集還下集

兩片我都聽過,但還是第一片較經典,
也較耐聽,說真的,我那兩那塊cd不知放那去了。

DAVE大,你那片CD是故障了嗎?

楼主:
YOYO大我那片沒壞喔~~上次還被女王拿來當杯墊.現在我都把他放抽屜了
第一集是有少女祈禱跟天鵝湖的嗎?

网友D:
Amp 的功率輸出決定於工作電壓、電路板增益設定、功率晶體電流與電源供應器的供給。
理論上不管高音還是低音對電源供應器的取用都是一樣,也就是說高低頻的功率都是相同。
但實際上低頻能量常常會被線徑包含配線與變壓器線圈給影響了,因為變壓器最容易被偷工減料。
而如果是在變壓器 VA 數已經足夠的情況下再換顆更大的也是徒勞無功,因為電壓與線路板還是限制住了。

再來就是暫態的瞬間功率輸出,瞬間功率的關鍵也是跟上述的四因素有關還多加了濾波電容。
濾波電容的容量與內阻都會限制瞬間功率的能力,但一直加大到某個容量以上也是有極限。

好不好聽在實務上跟功率、頻率響應與失真這些數據都關係不大,但是跟元件與線路架構有關。
就像管球機在這三項數據都是輸給晶體機許多,但是普遍上大家都還是說管球機好聽。

先前有說過濾波電容上頭並聯小電容可以改善其特性,這只要花點小錢可以一試。
再換掉驅動板上的已老化小電解電容,以較高耐壓的來取代會更理想(內阻低)。
相信換掉有壽命的元件會讓你找回原來的聲音。

楼主:
引用 网友D:
Amp 的功率輸出決定於工作電壓、電路板增益設定、功率晶體電流與電源供應器的供給。
理論上不管高音還是低 ...

ken大因台南電子材料行都沒賣日製電容.所以我就沒把驅動板上的電容換掉.一直在想上次您提的在10000uF上並小電容.這部份我再來試試.謝謝您喔~~

网友E:
兩位兄台談的是這兩張嗎?

當年也用音技的A40套件裝了一台,已塵封多年了,剛剛把它翻出來獻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兩位兄台談的是這兩張嗎?

wooden大您這台散熱片多我一倍.真是太棒.這種機箱現在好找嗎
我只有左邊那片?
您這變壓器應該是一邊4A吧!我手上還有2顆當時因機箱太小跟電容太大所以把變壓器訂製成一顆.為了節省空間還沒包鐵殼
您這台晶體是用那一棵呢?
電容是那一系的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wooden大您這台散熱片多我一倍.真是太棒.這種機箱現在好找嗎
我只有左邊那片?
您這變壓器應該是一邊4A ...

呵呵!這台當初花了不少COCO,但也因為沒有COCO 買好一點的零件,除了機箱是現成的外,其他都是電子街買的台製品,
台製電容,碳膜電阻,功率晶體用2N3055和MPS6553搭接成達靈頓管,夠克難啦!
重點是用最少的錢要得到最大爽度!

如果您有興趣,我再來開箱拍幾張給您瞧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呵呵!這台當初花了不少COCO,但也因為沒有COCO 買好一點的零件,除了機箱是現成的外,其他都是電子街買 ...

拆拆拆~~~.
拆了後還要讓他再次展現他的雄風

网友:
要拆哦!搞不好驅動板都銹光了!

要拆就要順便給她美容一下,晶體換上 PHILIPS BDV66C/BDV67C 達靈頓功率晶體
電容也老化要換掉,如果基板銹蝕了就要重頭來了,
話到這裏目前正為一台東元TP4207FM有聲無影頭痛中.........

网友C:
引用 楼主:
SHAMASH大.這組是全功率輸出.只要開機就耗同樣的電.我不敢調到1.58A.散熱片不夠大.目前調到1A.有調到1.5A ...

變壓器足6A那電源ok
通常電容一個聲道正負各有22000u就夠了
再增加差刡也不大
若仍不滿意
可能要從前級和喇叭下手
DIY音響,喇叭的費用可能是所有器材中最高的
不妨找有進口喇叭的朋友處試聽
滿意了再決定是否購買
必竟一組好喇叭的花費不是小數目
考慮清楚再下決定
免得後悔

网友:
音響器材的三大要件是環境空間、喇叭與訊號源(或錄音版本),擴大機真的排到邊邊去了。
這也是 DIY 音響後來不熱衷的原因之一,以整套系統來說省錢有限,效益不明顯。

擴大機線路、用料與技術到某個水準以上就夠了,機器好不好聽不太重要,重點是有無學到技術,類比線路是所有電路的基礎包含數位電路的盲點都需靠類比觀念來解決。

网友F:
引用 楼主:
SHAMASH大.這組是全功率輸出.只要開機就耗同樣的電.我不敢調到1.58A.散熱片不夠大.目前調到1A.有調到1.5A ...

小弟也曾製作A-40W,但被它的溫度嚇到了(可以煎蛋)!因一直找不到物美價廉又合適的散熱片,所以做罷!
後來改為雙快槍AB類250W一直陪伴至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變壓器足6A那電源ok
通常電容一個聲道正負各有22000u就夠了
再增加差刡也不大

SHAMASH大.我想請教您~~.以前我調電流都是用手去摸晶體.調到手可以忍受的溫度.
請教您如何算出A40W的靜態電流及電壓.感恩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呵呵!這台當初花了不少COCO,但也因為沒有COCO 買好一點的零件,除了機箱是現成的外,其他都是電子街買 ...

你不嫌棄偶可以把我換下那4個台製電容寄給你
容量大概是93000~96000n_047|

五個燈大.你說的菲利普達靈頓晶體.請問會好買嗎?
我這2N6059&6052不知道還買不得到.之前在台北中華路巷子那家買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小弟也曾製作A-40W,但被它的溫度嚇到了(可以煎蛋)!因一直找不到物美價廉又合適的散熱片,所以做罷!
後來改 ...

組一台後級真的可以用好久.前級我只能買套件組了n_067|

网友G:
單端推挽 40W,8Ω 的靜態偏流約為最大峰值電流的一半再多一些,將已知項代入公式:

Irms = √(40W/8Ω) = 2.236A
Ipeak =√2 x 2.236A = 3.1623A
Iq = 1/2 x Ipeak = 1.5811A

楼主:
引用 网友G:
單端推挽 40W,8Ω 的靜態偏流約為最大峰值電流的一半再多一些,將已知項代入公式:

Irms = √(40W/8Ω) = ...

skyboat0520大謝謝您
再請教那電壓如何求得呢?

感恩阿

网友C:
引用 楼主:
SHAMASH大.我想請教您~~.以前我調電流都是用手去摸晶體.調到手可以忍受的溫度.
請教您如何算出A40W的靜態 ...

靜態電流的計算
W/(2*RL)洅開根號
40/(2*8)=40/16=2.5
2.5開根號=1.5811(A)
至於電壓
我不知道指的是那裡的電壓
請說明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靜態電流的計算
W/(2*RL)洅開根號
40/(2*8)=40/16=2.5

歹勢沒說清楚
您上次跟我說的正負電壓28V
您是怎麼算出的呢

感恩阿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不嫌棄偶可以把我換下那4個台製電容寄給你
容量大概是93000~96000 ...

呵呵!不用啦!電容早就有準備,只是沒空動工而已,因為想做的事太多,人太懶......

网友H:
請問DAVE大大,你的配線是用多蕊線嗎?印象中以前DIY時專家們都要求用低阻抗的鍍銀多蕊線,最好線的外皮還是鐵弗龍材質,為此還去西寧找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呵呵!不用啦!電容早就有準備,只是沒空動工而已,因為想做的事太多,人太懶......

哇勒你早準備好貼出來給我看看啦.
五個燈大.你說的菲利普達靈頓晶體.請問會好買嗎?
我這2N6059&6052不知道還買不得到.之前在台北中華路巷子那家電子材料行買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哇勒你早準備好貼出來給我看看啦.
五個燈大.你說的菲利普達靈頓晶體.請問會好買嗎?
我這2N6059&6052不知 ...

BD66C/BD67C 恐怕買不到了吧!?
我留了四對,還差一點被我賣掉,放了N+1年都沒有鏽!

2N6059&6052 勝X有在賣,但不知價格和是否真品就不得而知啦!

网友C:
引用 楼主:
歹勢沒說清楚
您上次跟我說的正負電壓28V
您是怎麼算出的呢

供電電壓的計算
W*RL 開根號
40*8=320
320開根號=17.88(約18V)
這 RMS 電壓 (方波)
但AMP 放大的是正弦波
所以18/0.7=25.7(V) 40W的正弦波峰值電壓
一般的情況供電電壓會比正弦波峰值電壓約多5V左右
也就是正弦波峰值電壓+功率晶體的Vbe(on)+功率晶體的 Vce(sat)電壓+倒相電路壓降
也就是約30V,我說28V是最少的工作電壓
因電路不同,使用的晶體不同
會有一點點不同
至於AMP輸出功率的測量
可用訊號產生器+示波器+VTVM(交流電壓表)+假負載 來測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供電電壓的計算
W*RL 開根號
40*8=320

sha大這下我迷糊了.沒辦法.腦門總是不開
我怎麼調工作電壓越高(30V時).晶體越不發燙.電流越低(約0.4A).我調到約28.5v電流竄升到1.5xA溫度燙到手無法長時間摸

网友C:
引用 楼主:
sha大這下我迷糊了.沒辦法.腦門總是不開
我怎麼調工作電壓越高(30V時).晶體越不發燙.電流越低(約0.4A).我 ...

請詳細說明
你用可調電壓的電源供應器供電嗎
依電路圖判斷
R16 R18 D7 R13 R11 R12 Q7
是A40的靜態電流控制電路
改變R13應可改變靜態電流
你說改變工作電壓靜態電流也會改變
個人無法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詳細說明
你用可調電壓的電源供應器供電嗎
依電路圖判斷

哇太贊了.有這張圖我可以好好來拜讀.及回顧一下我的A40
感恩阿~~

我沒用電供是我板子上那兩個可變電阻可以調整工作電壓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哇太贊了.有這張圖我可以好好來拜讀.及回顧一下我的A40
感恩阿~~

如果靜態電流調到1.58A
電源只剩正負28.5V
那你的變壓器只有
1.58*2*28.5*2=180VA
它是30V6A
而不是正負30V6A的360VA
這個變壓器只能供一個聲道使用
同樣的變壓器再買一個
兩聲道用兩個變壓器獨立供應
參考唐X的網頁
http://www.thlaudio.com/indexC.htm
DIY套件的Others其他
50w的電源
他建議每一個聲道使用一個210VA的變壓器

請詳讀這一段內容
Power Transformer for Kits
Suggested to use each Transformer per Channel 建議每一聲道使用獨立電源變壓器
Power transformer, optimizing to apply 2 pcs
Input: 115V 50/60Hz x 2
Output:
30v - 0 - 30v /3.5A
36v - 0 - 36v/500mA
12v - 0 - 12v/0.2A

Weight: 2.73 kgs
Size : 12 cm Dia. x 4.5 cm(H)

楼主:
哈~~~~我找到問題了.剛剛還在兩組喇叭對調單體.怎麼調都有固定有一顆好像含魯蛋的聲音之後在摸晶體時被電了一下~~發現C極跟機殼竟然有28.5v.找了許久腰都酸了.發現就是這裡讓我摸晶體跟機殼時會觸電.索性拔掉後.嘿~~~~高中低都清清如水分得一清二處.低音也恢復往日.該有的音質.
感謝各位大大的幫忙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靜態電流調到1.58A
電源只剩正負28.5V
那你的變壓器只有

我機殼空間有限要擠兩顆擠不進去變壓器就不要強求分兩顆..等以後找到機箱來把他分成一邊一個機箱n_168|
我之前還兩個版子一起.這次把他割成兩片.

謝謝您幫我找這麼好的資料喔~~~

楼主:
引用 网友H:
請問DAVE大大,你的配線是用多蕊線嗎?印象中以前DIY時專家們都要求用低阻抗的鍍銀多蕊線,最好線的外皮還是 ...

哇勒之前都沒看到您這問題.我這次換縣沒用很好的線耶~~
我用我工做剩的2平方7股的pcv線.會差很多嗎~~這次以搞這台搞到去看骨科.腰超痛.照了x光發現椎間盤移位了.要去做復建了.不要跟我說打0800000000詢問喔

謝謝您喔~~

楼主:
在補一下.目前正在陶醉在音樂中..爽啦~~~~~

楼主:
kenneth大大.您說電容在並兩個小電容224.請問我用這種可以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kenneth大大.您說電容在並兩個小電容224.請問我用這種可以嗎?

  建議使用內阻較低的 PPN(聚丙稀) 電容。適合電源旁路或訊號交連。

网友I:
學校老師跟我們講過,人的耳朵是很神奇的東西,很多樂器的Do Re Mi音色聽起來差很多,但是儀器上卻是看不太出來差別,這就是電腦的聲音辨識系統永遠做不到跟人耳一樣的辨識度的原因。

人耳還有一個很厲害的地方就是可以依照經驗來過濾雜訊,只專注接收一個來源,這也是電腦做不到的。

以上好像來自訊號系統老師講的

网友(2012-05-18):
SF-106N 改A類....讚!!

网友:
引用 网友I:
學校老師跟我們講過,人的耳朵是很神奇的東西,很多樂器的Do Re Mi音色聽起來差很多,但是儀器上卻是看不太 ...

其實現在用特種儀器或電腦軟體也能“看”出不同樂器的音色來,而學校真的缺乏這種設備也沒有這種師資。

樂器的音色不同就是泛音的不同,以電學來說就是諧波成分的不同,諧波是真的很複雜所以傳統的示波器根本看不出來,要改用有記憶功能的音頻頻譜分析儀來看才看的到差異來。
現代的電腦軟硬體很強,如果弄的到聲紋比對軟體也是很有用的,而一般的音樂編輯軟體只能看到像示波器一樣的音量時域波紋而看不到泛音的頻域波紋。
如果有這類的頻域分析軟體就能來比較擴大機的不同了,這時優劣點就會客觀許多而不再依賴受大腦控制的所謂金耳朵。

舉個應用例子,潛艦在水中跟瞎子一樣只能靠聽覺,他們有水中麥克風與專用的聲紋比對電腦,電腦中又有各式船艦的聲紋資料庫,所以可以很快速且正確的判別出敵我來。

网友(2012-06-18):
引用 网友B:
這張cd有兩集,記得那時音樂課的老師也是放這片。

這片還有人賣新的,只不過貴了點.....

cd是賣這個價格,還記得念職校的時候(年代已久遠),為了測試自己新組的音響力道跟柔細度,又是打工又是存錢,好不容易,存到1800,又找遍了我家附近的唱片行,才買到一片1812的交響樂唱片,放在100W出力的AMP去測真的是很好聽,唉!老了又再回憶當年了,最主要是想說,測試音響,還是得用唱片才比較聽得出好壞,CD音軌的燒製跟唱片差很多,音響本身的好真的聽不出來。這是好多好多年前的個人經驗僅提供給大家參考。

网友J:
請問各位前輩,PASS A40 裡頭的那棵FET,可以找那棵FET替代?要挑選嗎?
看了一下電路圖,看到那棵FET頭都大了起來,還請各位前輩不吝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J:
請問各位前輩,PASS A40 裡頭的那棵FET,可以找那棵FET替代?要挑選嗎?
看了一下電路圖,看到那棵FET頭都大 ...

它只是提供一恆定電流給D1,D2,據古代文章的分析此電流約 2mA 左右,應該不必太挑,抓手邊日系的試一試也無妨。

网友:
感謝飛船老師:)那要留意耐壓嗎?

网友:
不留意耐壓是想看煙花嗎 ?大於電源電壓的一半就行,例如 ±32Vdc 那麼就選用≧30V的,因為電源無穩壓,耐壓再高些可買心安。

网友:
謝謝飛船老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