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產品] extreme L3 switch port故障討論

楼主(2012-04-06):
大家好
今天來跟大家討論一下有關網路設備交換機其中一整組的網路孔故障的問題

今天主角xtreme L3 switch後面第三組整組都故障

拆開後的機板部份

電源機板部分

故障的那一組的IC晶片和周邊電阻和電容量都每顆都對地導通
就是電表逼逼叫那種導通,測量其它組的也是導通但能用

前兩組插上網路線會通這一組插上不通但燈會亮
奇妙的事情是除了黑線是接地外和我標示那幾條除外
其他紅線和黃線都對地逼逼叫

沒打算能修的好, 這問題以前在其他地方我這裡都問過也可知道修不好囉
只是想拿出來跟大家討論討論學習一些電子設計概念而已

附帶這台連console下指令都慢半拍,打一個指令四五秒才有反應~
難怪人家要把它丟囉~

网友A:
電容呈現低阻抗除了是晶片本身問題外,也可能是其中一顆/多顆電容異常所致

网友B:
是BROADCOM那顆QUAD PHY 壞了換新就OK了.您打電容呈現低阻抗是正常的.因為連接Transform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BROADCOM那顆QUAD PHY 壞了換新就OK了.您打電容呈現低阻抗是正常的.因為連接Transformer ...

換這個晶片除了需要回焊台設備之外
主要是晶片無法取得才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容呈現低阻抗除了是晶片本身問題外,也可能是其中一顆/多顆電容異常所致 ...

謝謝狼大,這一種讓我覺的怪如果是一顆或多顆故障
因該會造成整台故障才對,這麼會局部??

网友:
您的機器是一顆PHY控制8個PORT(故障的剛好是第三組), 有可能是受雷擊等因素導致擊穿損毀......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狼大,這一種讓我覺的怪如果是一顆或多顆故障
因該會造成整台故障才對,這麼會局部?? ...

正常來說較好的電路設計可以避免故障區域電路影響其他部分,且您的故障形容有點像是該組網路埠實體層無法通信,可能晶片內僅有實體層部分故障,不過您說該集線器整體操作反應已不如前,表示損壞部分仍對整體造成影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來說較好的電路設計可以避免故障區域電路影響其他部分,且您的故障形容有點像是該組網路埠實體層無法 ...

狼大這麼說因該沒有錯,在它的log也有一推一直出現的錯務
晶片故障機率都很大,其它附近也沒什麼零件囉

會不會是電容或驗阻故障造成有晶片的假故障,就是電壓異常造成假故障

网友A:
可能要精確比對好的與異常的之間差異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要精確比對好的與異常的之間差異處

smd電容和電阻都每顆導通,要找出差異可能上電下量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