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衣機無法執行脫水功能

楼主(2012-04-07):
洗衣機可設定到洗衣功能
但如果全程含脫水就無法啟動
會一直BB叫
有人遇過這個狀況嗎?

网友:
如果是脫水時才會叫,洗衣機蓋子的開關看一下吧(磁簧或微動開關)

网友:
1. 磁簧開關故障或上蓋磁鐵脫落
2. 電腦板故障,電解電容壽命已到

网友:
除了樓上幾點外,以下這一點可能會讓您擔心~
在有衣物的情況下,如果單獨脫水是可以的,但在自動行程運轉中無法脫水有可能是運轉組故障, 因為單獨脫水您會將衣物放平均,自動行程就不一定!

网友:
排水故障、阻塞也會無法脫水,您檢查一下。

网友:
放一張圖上來,一看到廠牌,機器正面大家的答案大概就八九不離十了。

网友:
你指的是無法脫水還是無法排水 ?

网友:
要有品牌和機型啦~
有圖有真相! +1
不然會答的太隆統了!

楼主:
好的晚點補圖~~~看看這機種有沒有通病

网友A:
磁簧開關故障,前蓋打開將磁簧開關接再一起,這機種通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簧開關故障,前蓋打開將磁簧開關接再一起,這機種通病

感謝指點迷驚~~~~

网友:
行程上方蓋子上面看看磁鐵還在不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晚點補圖~~~看看這機種有沒有通病

我這台修不到一個月
就是磁磺開關跳線及換 470uF/16V電容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這台修不到一個月
就是磁磺開關跳線及換 470uF/16V電容即可

PCB版還灌膠喔~~~怕客戶自己維修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PCB版還灌膠喔~~~怕客戶自己維修啊

那是防潮用的

楼主:
有善心人士要接CASE嗎?
如果對此案件有興趣者請PM給我並報價

网友(2012-05-07):
對阿真的來這裡可以學到很多東西受益良多

楼主(2012-06-26):
請問有人要來台中市南屯區這邊修洗衣機嗎?

网友(2012-08-09):
拆開洗衣機底板,單獨執行排水功能,看看排水閘有沒有拉開,如有動作,可能是阻水橡皮進水膨脹拉不開,更換阻水橡皮即可,我的三洋洗衣機檢修跟你差不多狀況,可以參考,阻水橡皮是消耗品,我買約70元,自行更換後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