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聊聊個天!

楼主(2012-04-07):
最近逛了不少各位的舊文章,以前的舊文章似乎有談到示波器,真是個好用的工具,可惜想買家人也不同意,嫌太占空間,未來未必用的到,聽老爸說他說現在還再弄舊東西,似乎沒什麼用,他說現在修東西都直接接電腦,電腦自動幫你找出問題點,你直接更換零件就好,我就想說有沒這麼誇張,這樣完全不用技術?一切是疑惑的,不過他是老爸我也只好暫時放棄示波器,(不過老爸是說等將來真的工作需要再買還不遲,他說先買了未必用的到!),不過比較羨慕WISH大國中就有這麼高級的檢測設備,不過這的高手似乎也都有示波器,雖然修東西有時真的不一定用的上,不過就檢測電路到是滿實用的;有時看到各位高手舊文章,就感覺我的等級差真多,各位都十八般武藝通通有,(我雖然原本電子類方面能力很差,但是比較常接觸後發現還是滿有趣的),UID好像是加入會員代號吧,看起來我代號好像還滿早加入的,可惜當時並不是很有時間來這,差不多代號的分數似乎都高很多了,應該說能力部分應該也遠遠比我強的多,以往我修東西都不會刻意去拍照所以目前有拍的並不多,應該說只有幾樣有拍到,太硬的修不了,因為缺乏工具與技術,到目前為止我的工具也只有便宜焊槍和三用電表、便宜電容表、便宜除錯卡(後兩樣最近才加的,以前並沒有),論壇上各位高手似乎都是每修必拍,讓大家參考,也真的很不錯,論壇上資料還不少,各式各樣修東西的都有資料比較多,能力似乎是自己去培養的,常碰就會熟,也許就是各位高手能那麼強的原因了吧! 希望未來也有機會接近各位高手的能力,無聊的聊天而已,單純聊天! (有任何意見都能提供給我,感謝各位!)

楼主:
如果什麼都「等將來真的工作需要再買還不遲,先買了未必用的到」,那結果只會拖延與放棄。

我年輕時很早就買了電腦,286的。要是當年沒買那台286,我就參加不了中華民國最後一次的閱兵演習。不但看不到不同境界的東西,也只會在一般營區裡做一些累得跟狗一樣的事,既無法增長見聞也喪失機會(等國防部要找電腦兵時趕快去學!!??)。當時會電腦的人真的很少很少,不像現在一狗票、人人都玩電腦。

要是我沒有買好的烙鐵,我不會知道好的烙鐵會這麼好用;要是我沒有買好的電表,我不會知道好的電表會這麼好用;要是我沒有買LCR,我不會知道LCR會這麼好用;要是我沒有買示波器,我就不會去嘗試示波器的多方面應用方法。

我從來不認為「等有用時再買」是一個好想法,「等」是一種被動的態度。我對自己喜歡的事物大多只評估好不好用、實不實用、方不方便、厲不厲害。經過評估確認以後,出手是越快越好。對於能力有幫助的,更是不遲疑。
(這是指實用、好用的東西或書藉。不是指玩具或享樂用的花費。)

有些東西因為沒有而沒學會或不會,那麼你將錯過很多東西。而且,就連你錯過了也不知道。
(自己獨立建立維修工作室與設立維修環境,這過程也是能力的訓練。)

跟上課、補習的花費比起來,買好工具來用實在是太划算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如果什麼都「等將來真的工作需要再買還不遲,先買了未必用的到」,那結果只會拖延與放棄。

我年輕時很早就 ...

先謝謝你的意見! 讓我感覺到這樣東西是值得買的,所以應該堅持,不過和老爸討論了半天,結論就是到時就去找找回收場有沒便宜的,聽老爸說如果要壞掉的或是真的很便宜應該可以,說不定1XX能拿到的那種,所以我打算等那種別人丟回收場或是壞掉的,有時間就去回收場慢慢找,希望能找到功能還可以的,反正就算壞掉,如果能修好對自己的能力也會有幫助! 再來就是時間的問題了! 雖然還是等待,但是這次是有目的的等待! 總不會空等了, 你給的意見,幫助不小! 雖然這次他們找到的露天的拍賣,賣的看起來算便宜,但是我老爸就是不願意讓我買那種,所以我只好等,和慢慢找,不過我不會放棄示波器的!

楼主:
回收場會用1XX賣你!!??回收場好像都不太賣給一般人。

省錢倒是沒什麼關係,但別把能力也給省掉了(我不是指非買示波器不可,維修不一定要有示波器)。
省錢不會變窮,但把能力省掉了就會愈變愈窮。

維修能力強一點,修點東西就回本了。

网友A:
不想花錢買工具 那就學程式設計好了
只要你的頭腦夠好就可以

PS 沒有付出 就沒有收穫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收場會用1XX賣你!!??回收場好像都不太賣給一般人。

省錢倒是沒什麼關係,但別把能力也給省掉了(我 ...

我知道,維修本來就不一定要示波器,示波器是為了了解電路之用,或是測試功能是否正常,能運用示波器維修會更容易而已;能力當然不會省掉,而且要越來越增加才行,確實沒錯維修能力強了,修東西自然就能回本,不過我目前是修著玩的,所以也沒成本問題,謝謝你的意見,我看得懂您要表達給我的!
回收場的話要想辦法找,一般是不太會賣給一般人,除非混熟才行!
其實就露天示波器的價格頂多1本或2本書的價格而已,原本我也想買,不過老爸似乎說他有辦法弄到,所以我才等看看!
只是就算拿到也不一定是好的,要看運氣,壞的再自己想辦法修了!
再不然再過個幾年,我想我自己要買全新的應該也是可以了,只是目前沒能力去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想花錢買工具 那就學程式設計好了
只要你的頭腦夠好就可以

恩 我想不是不想花錢買工具,而是我老爸怕我買了以後沒用,因為時代進步,第二點是家裡空間會因多放一台而縮小,我老爸是說如果未來自己創業時去買高級一些的比較有用的意思,雖然我覺得這樣比較不切實際,因為這樣目前就變成我學的少一點了,所以我才要想辦法弄到1台,不怕二手或壞的,當然程式設計也是不錯的,雖然我頭腦比較不靈光一些,對程式並不能舉一反三,不過這也是不錯的選擇,感謝你的意見!

楼主:
引用 楼主:

如果是我的話,示波器不會是我的首要選擇。

1.好的烙鐵

2.電表

3.電容表

4.熱風槍

5.可調式電源供應器

6.示波器

1~4是必備為佳,示波器在很後面的。。。

网友B:
你現在這個應該是對於使用儀器的疑惑,draculaxx在前面已經提了一些不錯的論點.

所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主要在說明使用儀器的好處,如果只是維修,當然不一定要用示波器,但是有它則更方便,可以學習到不同層面的東西,也就是電路裡較深層的波形現象,若是你要看微生物,可以用一般的顯微鏡,若是要看細菌,可能就要借用電子顯微鏡才行.

說到維修,以前在APPLE時代,在主機板的維修,有人穿著短褲,嘴裡嚼著檳榔,也許還吞雲吐霧,手裡拿著三用電表,就這樣修理主機板,你若拿著示波器給他,說不定他還不會用.

沒有示波器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但是你要加強對於電路的推導能力,還有加強電表的使用技巧,現在則有IC來增加頻率測量的範圍,我是本科,當完兵後的5年,才買第一台20Mhz示波器(用到現在),是參加學校裡學弟辦的團購(20幾年前來算是有夠早的團購).

有了儀器,除非必要,也不要太依賴儀器,否則將會限定許多能力的發展.

除非能力超強,否則並不建議買有問題的示波器來用,或者想修理來用,因為儀器必須要校正才能準確使用,有問題的儀器如示波器,則所看到的將是不正確的波形或者電壓,和頻率等等,若是學習不正確資訊,則恐怕會有一步錯則步步錯的危機.

如果要花個幾千元,對於非必要的應用,或許是多餘的花費,但若是花個1000元左右,買個正常的示波器,絕對是對於研究電路和維修是有幫助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講到這個題目,我就想到我爸爸。

小時候只要是玩具,開口就不一定會答應。但是只要是書、用具、工具,開 ...

我也修好超過5台電腦丟客廳,各等級的都有從大概P3 800MHZ 1直到P4 2.8HT都有,也是只到478,不過沒辦法都拿來用或看PPS原因,電費漲價,雖然有用不完的電腦了! 我平時無聊就是修壞電腦、壞電源供應器、壞LCD螢幕! 雖然也得有東西修,才能修! 我目前也是不用買新的了,我現在用的這台剛好也是自己修的! 只是這台也是修軟的! 我修不好的大多都是我沒工具也沒技術的就只好放棄! 不過玩雙槍有些角度非常有困難度,還不是很行,再來就是木柄焊槍頭太粗,雙槍有時特別角度,很容易碰到其他地方,正常來說應該要去買頭來換才對,不過還是想辦法弄,沒去買頭!
我老爸買書他都說OK,唯獨買這示波器他不答應,以前我買電子字典,也花了我一個月他才肯買給我。
我老爸買書100%,工具卻只有50%不到的機會,雖然不知為什麼!
話說電子字典也有次意外居然讓我液晶壓暴了,最後是再買張液晶裝回修好!(還好那時液晶有人賣,其實買2手來拆解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現在這個應該是對於使用儀器的疑惑,draculaxx在前面已經提了一些不錯的論點.

所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 ...

謝謝您的意見,我了解意思了,您是說再能力還不足的情況別買有問題的示波器,其實我也不想,不過目前是只有這個方法有機會拿到,不然就是幾年後自己再去買才會比較好!
其實就算是壞的邊修邊參考論壇示波器使用方法,或是別人用示波器測出來數據去比對應該也是行的,雖然沒試過這只是假設,可能也是可行而已。
之前其實也多少有用示波器量過東西,只是不是很常用,加上自己沒有,並不是很熟悉,所以才想要一台來更熟悉他,我不是純的本科系,多少有跨到加上目前學校私立都是瘋狂拼學力,一點都不管實做,所以在實做上並不是那麼好。

現在的老師都是高職老師推給大學老師,但是大學老師只會說又不教,認為你本來就應該會,有時滿無言的,到頭來會不知自己學了什麼東西,一切只好靠自己去學。

网友C:
如果給我RE一次 我會從國高大學的資源運用到極致....看起來PEN5大是在學中

學校有很多資源 設備也沒有比較差 就算差你摸通他也等於替未來摸到好設備作前置作業

我很慶幸老師上課我有聽 示波器 20M類比 基本操作OK
後來自己買100M 數位式的 在進入狀況就很快了喔! 老闆花了30分鐘教我操作 回家馬上上戰場.

我高中時暑假有去科辦幫忙打掃 老師就送了我一台DC 30V 可變的電源供應器給我 至今仍服役中
可以借就借 不能借就買 看你的願念有多深 愛夠不夠 我念書的時候買不起 我爸要買給我我也不要
因為還在念書 說真的用不到(出去玩都來不及了還玩示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給我RE一次 我會從國高大學的資源運用到極致....看起來PEN5大是在學中

學校有很多資源 設備也沒有比較 ...

你猜對了,我也想發揮學校設備可惜有些教室並不是想進去用就能進去的,電子實驗室的教室一般都是鎖起來的,目前只有一個地方有機會看到比較舊的20M示波器(類比的),那就是專題實驗室,數位的比較容易使用也是沒錯,學校幾MHZ我忘了,因為我進不去電子實驗室(裡面是數位的),專題實驗室的話,剛好目前這學期開始能進的去,其實看狀況有時也有其他人要用,加上老師要我當他助手(原本是要拒絕的),但是老師和我說這樣可以學到比較多東西,我才勉強答應,老實說我能力並不強,高中時沒做到什麼實做,目前再學校的時間幾乎都是再焊接電路比較多,或是接電路,也是會用到示波器,變成再學校沒時間的狀態,所以沒空玩自己的研究,所以才會想買示波器來再家裡玩自己想研究的,示波器操作的話,我算只會一半吧,因為以前也沒什機會碰,我高中老師以前是沒教怎用他要我們自己看書,有功能說明,大學更是沒教,大學包含專題的老師每次我問他,他都只和我說,(你一定有辦法的,去吧!),那時我的想法三條線,再來我那專題實驗室也不知怎搞的,沒一個人會一些比較有用的,我發現學校學生素質...,那些同學連接個簡單的電路都出錯卡在那裡沒辦法處理,所以根本無人能讓我請教和學習,只能靠自己,比較強一點的學生都本來不是那間學校的學生,而且平時幾乎是碰不到的都再別的實驗室閉關修練;先謝謝小林大您也來給我意見,你們的意見都是很寶貴的!

我現在才知道為何老師會選我,原因是其他同學更糟糕,我是會自己想辦法解決的而已!

楼主:
引用 楼主:
謝謝您的意見,我了解意思了,您是說再能力還不足的情況別買有問題的示波器,其實我也不想,不過目前是只 ...

自己學也很好啊!!

對我來說,示波器不過就是有圖形的電表。做維修不用像做RD的,需要對儀器精成那樣。
知道怎麼用,操作看到的波是什麼意義,就差不多了吧!!

當玩具玩,其他等遇到了再研究。(不用像RD一樣,需要極為透澈的了解細節)

大老老大有說,使用儀器就像開手排車一樣。不夠精的就算開得不好,車也會前進,不必像RD要像賽車手一樣操控機器。會動、有動,動得好不好再說啦!!!

楼主:
引用 楼主:
自己學也很好啊!!

對我來說,示波器不過就是有圖形的電表。做維修不用像做RD的,需要對儀器精成那樣。 ...

現在就也只能自己學了!
就像小林大說的目前最好的方法也是多找時間去利用學校示波器吧,再我還沒有自己示波器之前也只能這樣,未來會不會做維修還不清楚,不過維修也有分很多種類,所以可能是我想太多了吧,不過東西多學點是不會有錯的! 老爸有說,我是不知到底如何,他告訴我你自己學有限,最好的方法就是出去工作實習,聽老爸說技術都是從別人身上學到的,不可能自己能會,自己研究好幾年說不定不如別人在外面工作學的幾個月的實做! 再次謝謝你,願意和我分享你的過程!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如果是我的話,示波器不會是我的首要選擇。

1.好的烙鐵(便宜的有,好的溫控焊槍也要快千,所以目前我沒機會買,只能將就用便宜貨)

2.電表(台製普通的有)

3.電容表(陸製便宜的有)

4.熱風槍(沒有 老爸不願意買給我,因為超過千,他都告訴我我用不到,因為你不是專業要用的)

5.可調式電源供應器(沒有,不過我會自己焊需要的簡單電源電路,用線性7815 7915 7812 7912 7805 7905去做當電源而已) 不過我記得加可變電阻,似乎就可以調但是功能好像會更差, 那些穩壓IC有缺點最多1A輸出! 還有單純IC沒有可調性!

6.示波器 (也是沒有)

楼主:
引用 楼主:
現在就也只能自己學了!
就像小林大說的目前最好的方法也是多找時間去利用學校示波器吧,再我還沒有自己示 ...

你爸說的也對,要從別人身上學。沒錯,本來就是要從會的人身上學。
可是痞酷網上討論的大家,不也都是別人!!??從這些人身上學,不也是從別人身上學。所以你爸說的沒錯。而且這些人有些也很強。

我覺得去外面跟在別人身邊學,太慢了之外,還一直做同樣的事情。人家要教也還要看有沒有剛好遇到問題,剛好遇到問題人家才會順便教你。

技術從別人身上學到,也可以。但說到不可能自己能會,這我不同意。從別人身上學之外,從技術文件學更佳。人會保留、偷留一手,但技術文件則是徹徹底底的完全公開。說到不可能自己能會,我好像就是自己能會,自己能會怎麼會不可能!!??

痞酷已經公開夠多學不完的東西了,那找得到人肯花時間教你那麼多!!??
(這也就是為什麼我編寫下面連結的網頁的原因,識字的自己先看一看。哪有那麼多時間!!??哪能佔人家哪麼多時間!!??)

楼主:
引用 楼主:
4.熱風槍(沒有 老爸不願意買給我,因為超過千,他都告訴我我用不到,因為你不是專業要用的)

你老爸說得沒有錯,不是專業要用的。但是,是練功夫要用的。
熱風槍也不過是另外一種烙鐵,能辦到一些烙鐵辦不到的事。只是另外一種烙鐵為什麼要歸為專業用的工具!??手持烙鐵就不能也算是專業用的工具!??

我買熱風槍並不是因為專業,而是因為要辦到一些辦不到的事。
如果人的手上不拿著工具,跟猴子有什麼兩樣!!??人跟猴子最大的不同就是會用工具。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爸說的也對,要從別人身上學。沒錯,本來就是要從會的人身上學。
可是痞酷網上討論的大家,不也都是別 ...

痞酷已經公開夠多學不完的東西了
確實沒錯,有的我也是看過而已,也沒有辦法學起來,這裡確實有很多精華,說不定是外面學不到的;自己能會也是有可能學會的這讓我想到,我修電腦剛開始也沒人教,也是光靠看書籍,就自己會了,我說的是一般裝修,不是痞酷的技術,痞酷的技術當然沒那麼容易學,不過其實就像您說的自己學是有可能的,再一個寶山裡,想要多少金銀珠寶,完全是靠自己去挖掘的,能挖掘的越多,自己的能力相對就上升的越多,當然也得吸收代的走才有用,這也是我當初看上這論壇和以前有個好像關掉了,快樂媽咪的關係,雖然當初都是只看上加入並沒常過來看和學,但是現在又回來了,表示這裡真的是寶山,是擁有非常多寶貴資料和訊息的地方,只要願意學想要多少資料就有多少,怕只是自己不想學那些而已!
東西永遠學不完,這也是真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老爸說得沒有錯,不是專業要用的。但是,是練功夫要用的。
熱風槍也不過是另外一種烙鐵,能辦到一些烙 ...

恩 這樣想也沒錯其實熱風槍也是另一種烙鐵,是使用方法不同,比較像吹風機,也許沒工具的話是不可能能會用那工具的,您真的很厲害,表示您看過很多文章,念書也念的比較多,沒錯,人手上不拿工具或不會用工具的話和猴子其實也沒什麼差異,人最厲害的就是辦其他生物辦不到的事情,因為人能製造工具,拿工具來方便自己,創造更多的可能,所以人才有無限的可能性!
真的很謝謝你,讓我了解很多!
那網址我回來加你為朋友時,我就有看到了,整理的真的是精華,只是有些地方還得自己思考,您肯定花不少時間看文章,挑出重點文章放上的,方便新手觀看!

其實不只你整理的文章,順興的論壇還有逸倫的維修紀錄,相關資料我大多有看過,雖然沒能都學起來,我一定要會靈活運用才行,論壇內資料太多我也只看了部分,有興趣的而已,多看多學點比較重要,能學多少一切還是得由自己決定!

网友B:
你手上有什麼牌,就打什麼牌,沒有錢一樣可以玩.

你可以在google查 "音效卡示波器",就可以找到適合你用的.

若要改為可以測DC,請參考這篇:
http://gcbbs.digitw.com/phpbb2/v ... %A2%E5%99%A8#p12009

想做可調的電源供應器,可以參考以下.
http://hihand.myweb.hinet.net/prg/eepark.htm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手上有什麼牌,就打什麼牌,沒有錢一樣可以玩.

你可以在google查 "音效卡示波器",就可以找到適合你用的.

痞酷音效卡示波器有貼過文章,還有人中文化,這我知道,利用電腦音效輸出和麥克風模擬示波器,謝謝您提供電源的資料,有空我可以參考看下該如何自己做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