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一般高壓板定義的解釋

楼主(2012-04-07):
我相信板上有很多跟我一樣不是本科出身的
一般的VCC   GND  NC  BLON  都看得懂,
另外的三個  sel    ipwm   e-pwm這三個定義的中文解釋
跟作用,可否請板上的神人幫忙解惑一下

网友:
SEL應是選擇訊號,Dimming是LED調光的用語,如果這腳是High,那就是使用外部調光模式,如果這腳是Low,那表示使用內部的調光模式。
如依我的想法,要測試點亮應該是用內部的PWM控制,所以SEL腳讓它處於低電位,再啟動BLON試試(注意順序)。

楼主:
不過我接了公板的diming(調光)點不請來喔

网友:
應該是說~~~他所定義的High到底是0 還是正電~可能要先測是!
反正先把High/Low的標準測試出來(ex:+5等於Low、0v等於high~)
然後再依據Sel的說明
ex:在High時,就要使用第十腳送PWM的訊號給他~(那就是要回頭去看PWL)
但比較特別的是!!第十腳E﹍PWM~對照第九角感覺應該是High~~但後面的描述又說第十腳的致能(啟用或Enable)要設定SEL=Low~~~~~所以試一下吧

网友:
I-PWM屬於依照送入電壓大小,由內部自行產生PWM信號來調光
E-PWM屬於外部直接輸入PWM信號,利用任務週期來調光
SEL則是選擇I-PWM或是E-PWM

网友:
個人意見……
假設… +5v 為 hi , 地(0v) 為 low
extemal dimming   外部調光
intemal  dimming   內部調光
A.....  9腳 設 hi    extemal dimming   外部調光 ,10 腳 為外部調光訊號接點 . 11腳接low (關閉)
B……  9腳 設 low  intemal  dimming   內部調光  ,10 腳接hi (關閉)  ,11腳 為內部調光訊號接點
A 為低電位最亮設定
B 為高電位最亮設定

网友:
盧大

9 High : external dimming + I_PWM (11)接ground - 10 external PWM Control signal
9. low : internal dimming   + e_pwm(10)接low       - 11 internal PWM Control signal
他說明寫的不好

楼主:
感恩喔,這麼多大大给意見,那一般調光是要接哪一個點,改公板的話,以前我搞不懂時我都沒有接

网友:
如果公板亮度調整是電壓輸出,那要用I-PWM接法,如果公板有PWM調光輸出,那可以用E-PWM

楼主:
感恩狼大,處理好了,很久沒有改機,忽然發現一時間忘了怎麼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