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4P插座

楼主(2012-04-07):
請問台灣那裡有賣大4P插座....

网友:
哪種大4P插座,電腦用? 不太清楚你問的是哪種插座?
這些插座的話,今華電子或台北光華電子材料那應該都有賣才對,不知你要的是哪種!
圖是來自今華電子那抓下來的!

楼主:
power要插的公針母座.....
ATX---4PIN....
大4PIN....
能在電路板固定比較好....
做假負載測試器要用!!!!
跟POWER   SUPPLY   TESTER上面的公針母頭一樣!!!

网友:
高雄 長明街也有....我想全台的電子街 因都有賣才對

楼主:
我這邊的電子材料行沒賣...
露天+雅虎沒賣....
要註冊會員帳號的網路電子材料行我不想接觸.....
現在只有要註冊會員帳號的材料行有賣....
台南的電子材料行有賣嗎???
能固定在電路板上比較耐用.....
最近買來的水泥電阻要施工....

楼主:
現在的負載測試...
都沒軟體記錄連續電壓或漣波電壓的功能....
算是一種美中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