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華碩P4P800 SE及A8N-E電容規格及位置

楼主(2012-04-07):
小弟從回收場拿到這兩張板子,想來練練功力,但是發現上面很多電容都被解掉了,請問有甚麼辦法可以查出電容規格及位置呢?謝謝網友的幫忙!

网友:
P4P800 SE 不知規格一不一樣,我的那張ASUS P4P800 SE是這樣子的
CPU 旁 細的 1500UF 6.3V 一整排 (電解)
CPU 旁 粗的 1200UF 16V 一整排(電解)
北橋旁1顆 1500UF 6.3V(電解)
北橋1500UF往下100UF 16V 2顆(電解)
再來附近或其他地方幾乎都是1000UF 6.3V (電解)
還有少部分 100UF 16V (電解)

楼主:
謝謝!小弟再把兩張主機板照片POST上來~~~請大大再幫我看看是少了哪幾顆?謝謝~~~感恩!!!

A8N-E

A8N-E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小弟再把兩張主機板照片POST上來~~~請大大再幫我看看是少了哪幾顆?謝謝~~~感恩!!!

我只能確定P4P800 SE 那張,你缺的應該都是同一規格1000uf 6.3V 還不少顆!
還好不同規格的都還在!

不過我是認為大多數主機板都差不多,記憶體和PCI插槽那附近都是用1000uf 6.3v 不過有些少數主機板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能確定P4P800 SE 那張,你缺的應該都是同一規格1000uf 6.3V 還不少顆!
還好不同規格的都還在!

我從網站上找到P4P800 SE,紅色圈起來是少的電容,哇!有17顆,請大大再幫我確定一下都是1000uf 6.3v的嗎?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從網站上找到P4P800 SE,紅色圈起來是少的電容,哇!有17顆,請大大再幫我確定一下都是1000uf 6.3v的嗎?謝 ...

有幫你看過了,沒錯紅圈的都是 1000uf 6.3V 原本ASUS 是用OST的您可用日製電容代替! 我的和你那張完全是一樣的板子!

网友B:
A8n-e這片的整合橋很容易出問題...
看起來是有缺了幾個電容沒錯..
有確定要修我再來拆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幫你看過了,沒錯紅圈的都是 1000uf 6.3V 原本ASUS 是用OST的您可用日製電容代替! 我的和你那張完全是 ...

非常謝謝!我把電容焊上去可以開機了...也跑進windows 7 了,謝謝!
不過我發現這張板子介於AGP和第一個PCI插槽間的那兩個MOS很燙,不知正不正常?你的板子會這樣嗎?
我跑了很多天了,應該是完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A8n-e這片的整合橋很容易出問題...
看起來是有缺了幾個電容沒錯..
有確定要修我再來拆板子~ ...

整合橋我勢必要上一顆風扇才行,我想修看看,麻煩大大幫我查查電容規格了,謝謝~感恩!!!

网友B:
圖我用1024x768的不知道會不會被罵..

這圖應該是確定ok了~

以下圖有錯...請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圖我用1024x768的不知道會不會被罵..

哈~應該OK啦!感謝~~~
手上沒有820uf 6.3v 我想應該用1000uf 6.3v來代替~
部分16v和25v的我再去買來試試,到時候給大大報告維修狀況!謝謝~~~感恩~~~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應該OK啦!感謝~~~
手上沒有820uf 6.3v 我想應該用1000uf 6.3v來代替~
部分16v和25v的我再去買來試試, ...

那2棵470u 16V(籃色)的應該也是820u 6.3V的才對..
我這片板子之前有人修過..
來我手上再修一次..
剛剛網路再找一下圖片..
應該都是820u 6.3V
您幫我確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2棵470u 16V(籃色)的應該也是820u 6.3V的才對..
我這片板子之前有人修過..
來我手上再修一次..

對照我手上的板子,有電容的部分(紅色的電容應該是100uf 16v,我手上的這幾棵都在)
粉紅色,綠色,黑色的電容都對!
但是你框起來的那兩顆藍色470uf 16v我剛好也沒有,真不知該焊哪一顆?
另外淺綠色那兩顆1500uf 16v我也沒有電容,無法確定?另外確定淺綠色只有兩顆嗎?

网友B:
我手上還有一片a8n-sli
剛剛比對一下..
和圖上的寫法一模一樣了..
看樣子應該原本是對的..
所以還是照原來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手上還有一片a8n-sli
剛剛比對一下..
和圖上的寫法一模一樣了..

可是我確定紅色地方不對阿!!
奇怪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是我確定紅色地方不對阿!!
奇怪了?

喔~紅色的小顆的是100u 16V
可能當初我眼殘看錯了..
修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喔~紅色的小顆的是100u 16V
可能當初我眼殘看錯了..
修正一下~

那藍色那兩顆和淺綠色那兩顆都是16V嗎?
感謝幫忙,謝謝!!!

网友B:
是的..圖片已經修正~
現在應該是沒問題的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非常謝謝!我把電容焊上去可以開機了...也跑進windows 7 了,謝謝!
不過我發現這張板子介於AGP和第一個PCI ...

P4P800 SE這板子問題很多呢~我公司前前後後應該有二十多塊~都死得七七八八了
現在只剩一兩塊能開機~你說的那個MOS管~應該是華碩原生電路設計不周~如果插上電力要求高一點的顯示卡會叫那兩個MOS燙得火熱~而且,很容易因為壞掉~可以考慮換掉它~因為長年工作~那MOS管體質應該不太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圖片已經修正~
現在應該是沒問題的了~

我把缺的電容焊上去後可以開機了,整合橋也上了風扇,但板子上面大約還有十多顆鼓起來的電容還沒換!
剛灌win7系統測試,目前OK~~
有空再來把鼓起來的電容換掉~謝謝!!!感恩~~~

楼主:
我今天把另外那十多顆鼓起來的電容換掉了,要上機前也發現RESET針腳斷了一根,從廢板上取一根出來也重新焊上~正當一切用的很順利時~心想著我還有另一張PCI-E顯卡(leadtek 7300gt)確定是好的,有拿到別台測試OK!我就拿來換上,結果一開機逼逼聲一長三短,插了好幾次都是這樣,但是換上測機用的6200就一切OK...這真的考倒小弟了~難道是820uf 6.3v我全部用1000uf 6.3v取代的關係嗎?還是有其他問題點小弟沒發現呢?不知有那問高手提供方向,謝謝!!!感恩!!!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今天把另外那十多顆鼓起來的電容換掉了,要上機前也發現RESET針腳斷了一根,從廢板上取一根出來也重新焊上~ ...

正常來說電容應該是沒差的,因為你換的並無差異很大,電容主要功能是濾除雜訊,把不穩的突波變成穩定的直流,我猜可能是沒插好,或接觸不良而已吧! 不過是有可能衝到只是機率極低,不過能正常使用就OK了,如果想確定就是清一下插槽和顯示卡金手指部分再試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來說電容應該是沒差的,因為你換的並無差異很大,電容主要功能是濾除雜訊,把不穩的突波變成穩定的直 ...

有用橡皮擦清過了還是一樣~~~
我爬文發現有人說整合橋很容易虛焊,可是我想若虛焊的話,我那張6200應該會開不了才對啊~~~奇怪了!
第一次遇到這怪事!!!看來這張板子只完修一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用橡皮擦清過了還是一樣~~~
我爬文發現有人說整合橋很容易虛焊,可是我想若虛焊的話,我那張6200應該會開 ...

整合橋虛焊....裸測的話會時開有時不開...但是裝回機殼去之後,會正常開機的機率很低,低到讓你覺得奇怪,
啊不是好了嗎,怎裝回機殼就不開?原因是板子多少都有變形,裝回機殼,鎖在機板上,彎曲的部份又被拉直,虛焊部份
已救不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整合橋虛焊....裸測的話會時開有時不開...但是裝回機殼去之後,會正常開機的機率很低,低到讓你覺得奇怪,

但是我裝NV6200每裝必開機成功進系統,這樣應該不是整合橋的問題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我裝NV6200每裝必開機成功進系統,這樣應該不是整合橋的問題吧!

如確定沒虛焊~~很好啊,撿到便宜也學了些經驗....

网友E:
南橋旁邊的25.000clock換換看,有遇過技嘉m56s-s3依樣類似的問題,更換完就都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南橋旁邊的25.000clock換換看,有遇過技嘉m56s-s3依樣類似的問題,更換完就都正常了 ...

剛剛從我的廢板上找,找不到25.000的,但是有25.0F3L的,我想應該差不多吧!??
我就給它焊上去看看,結果依舊,後來連PCI-E顯卡那邊的也換了,共換了兩顆...結果也是一樣
插上6200逼一聲就開機,插別張卡就一長三短沒畫面...真搞不懂問題在哪裡???

楼主:
引用 网友C:
P4P800 SE這板子問題很多呢~我公司前前後後應該有二十多塊~都死得七七八八了
現在只剩一兩塊能開機~你說 ...

目前我在上面加上散熱晶片~然後北橋也多加了一顆風扇...應該可以撐久一點!

楼主(2012-06-25):
引用 网友C:
P4P800 SE這板子問題很多呢~我公司前前後後應該有二十多塊~都死得七七八八了
現在只剩一兩塊能開機~你說 ...

這幾天這張P4P800完修沒多久的板子,頻頻進windows就死當...
小弟一口氣把AGP卡那兩顆MOS及記憶體旁那三顆MOS都換掉...因為這五顆平時就很燙,板子都烤到變色了!
焊槍的焊工不好,焊的超醜的
現在進windows又穩了起來,希望這次能撐久一點...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