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技嘉 GA-8IRX 478板 開機無顯示 診斷卡R7維修

楼主(2012-04-07):
主角: GA-8IRX
故障原因: 開機無顯示,插上診斷卡跑R7,目測爆電容、電容腳歪掉

那天,我去了一家二手電腦買P4 2.4(478)的CPU和原廠風扇
我請工程師幫我測試,她有幫我裝上除錯卡,開了機,除錯卡開始跑了,工程師一直猛按Del,按著按著...
等了10幾秒,怪了~ 沒畫面,看了除錯卡,卡R7,慘了,板板爆啦~!
上網查了R7,說是顯卡無法初使化

於是買了CPU回家後開始埋頭苦幹!

壞掉的電容,共5顆! 3300UF/6.3*3V 1000UF/6.3V*2

拆壞板上的電容

焊上去

測試平台:
CPU                        P4 2.4G
Memory                  512MB
HDD                       Seagate 30G
Graphic Card           NVIDIA MX440
Power SevenSteam 300W

測試可開機
用IQKTV跑的,這軟體還不賴!

結論: 這板子拿到手時沒有型號,連廠商標誌都沒印上去,後來翻遍整個技嘉才找到型號,懷疑這是工X板...
         有夠軟的...
-------------------------------------------------------------------------------------------------------------------------------

第一張圖好像有模糊掉,請見諒!

网友:
恭喜完修
爆爆樂

网友A:
有爆我都直接送技嘉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爆我都直接送技嘉修

但是這片已經過保非常非常久了,送修也比這5顆電容貴

网友B:
聽說技嘉換電容免費

网友C:
16進位碼何來「R」?......

楼主:
引用 网友C:
16進位碼何來「R」?......

他那上面真的是跑出R7
從A1一直跑到R7,然後卡住!

网友D:
應該是A7吧,是從00~FF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應該是A7吧,是從00~FF吧

你們看看G大神搜尋結果,真的有R7
http://www.google.com.tw/#hl=zh- ... iw=1024&bih=653

不對,倒帶倒帶!!
那是診斷卡! 我已經把文章更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聽說技嘉換電容免費

摁,即使是免費,我也要自己練功!

网友E:
R7個人相信是以訛傳訛的結果.

除錯卡抓的是16位元代碼, 所以範圍會在00-FF間 (是故, A7才是正確).

楼主:
引用 网友E:
R7個人相信是以訛傳訛的結果.

除錯卡抓的是16位元代碼, 所以範圍會在00-FF間 (是故, A7才是正確). ...

大哥您好,那個後來我有問過了,好像叫診斷卡,不是除錯卡

网友F:
小豬~~~

維修第一步~~~~~先將維修標的清理乾淨,然後目視檢查主機板元器件狀況...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小豬~~~

維修第一步~~~~~先將維修標的清理乾淨,然後目視檢查主機板元器件狀況... ...

那時手邊無高壓空氣,只有用衛生紙,所以清的不是很乾淨
以後會清理乾淨再進行維修~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時手邊無高壓空氣,只有用衛生紙,所以清的不是很乾淨
以後會清理乾淨再進行維修~ ...

用油漆刷清理就很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油漆刷清理就很好用了.....

大哥,請問一下
通常你在測試主機板會裝上哪些東西?

网友G:
引用 楼主:
大哥,請問一下
通常你在測試主機板會裝上哪些東西?

樓主,,,,, 測試主機板時, 是以裸板測試, " 不裝任何物品元件" , 直接用電表量測基本主要電路 。

楼主:
引用 网友G:
樓主,,,,, 測試主機板時, 是以裸板測試, " 不裝任何物品元件" , 直接用電表量測基本主要電路 。 ...

那請問一下
該測量哪些點?
又是該如何判斷正常電壓呢?

网友:
診斷卡.除錯卡.POST卡.........卡卡........賣唱的不算XD,都是一樣滴!
該測量哪些點?
又是該如何判斷正常電壓呢?
這可以寫一本書了,主板區有各前輩的嘔心瀝血教學電腦主機板教學文獻
恭喜完修,加油!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大哥,請問一下
通常你在測試主機板會裝上哪些東西?

我的SOP是....以主機板來說

1.清理維修標的並目視檢查標的上的元器件狀況有無明顯故障

2.在無明顯元器件故障的情況下我會用電錶打對地電阻,確認
各電源電路沒有短路

3.各電路沒有短路的話,接下來我會裸板上ATX電源嘗試啟動
主機板(最多上一顆替死鬼CPU)

4.確認記憶體供電正常

5.上CPU、記憶體、除錯卡

如果你有很多替死鬼不怕燒,你可以直上........有狀況馬上斷電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SOP是....以主機板來說

1.清理維修標的並目視檢查標的上的元器件狀況有無明顯故障

說到替死鬼... 少的可憐
Pentium D 530 不怕超又不怕燒的一顆

請問電源電路是指,PWM IC?

网友C:
引用 楼主:
說到替死鬼... 少的可憐
Pentium D 530 不怕超又不怕燒的一顆

530不是dual core,PD是dual core。530是P4。

网友G:
引用 楼主:
說到替死鬼... 少的可憐
Pentium D 530 不怕超又不怕燒的一顆

請問電源電路是指,PWM IC?
電源電路, 不只是 PWM IC 而已,,, 還包括各個電路 " 電晶體" , 電表量測各路電晶體, 無異常時,
即可上電測試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G:
請問電源電路是指,PWM IC?
電源電路, 不只是 PWM IC 而已,,, 還包括各個電路 " 電晶體" , 電表量測各路電 ...

感謝你,
我有空會多翻舊文章參考!

网友:
恭喜喔!!撿到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530不是dual core,PD是dual core。530是P4。

哦... 那我就不知道型號了

网友:
軟柿子~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