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 電壓不足、炸電容。求救喔。(已解決囉)

楼主(2012-04-07):
這是目前小弟在維修的 PSU,目前解決了電壓無 DC 300 的問題,並且確定前端 FDM311 是好的,可以產生 5V VSB,但奇怪的事發生了;藍色線 -12 的電源一開機沒有五秒就炸電容(680uF/16V),我用液晶的POWER 測試器,顯示 -12 LOW,但換上去新的還是炸,我查了周邊的電路, -12 是從大粒的電感分出來的,輸出端的二極體是好的,主控 IC SD6109 周邊電路也都正常,跟 -12 連接的另外兩顆電容也都 OK。所幸我不裝 680uF 的電容,結果一啟動就立刻進入保護、斷電,怪了。裝上去炸電容,拆掉就無法啟動?這是什麼問題?麻煩高人指點~謝謝。

网友:
是不是電容極性接反所導致的,正常如果輸出OK的-12V,極性接對是不會炸電容的,除非極性接錯,-12V有時只有-11.6XV,有的電源供應器+12V是隨著負載上升由11.6XV上升到12V的,無法啟動可能是電容拔掉,那個地方線路就沒導通了!
保護斷電表示有地方短路,檢查各零件有無壞掉,或是焊接電容時沒焊好去短路到其他電路了!

网友A:
量一下-12V是否對GND短路了。

网友B:
想法參考ㄧ下
炸電容3個原因
1. 過電壓
2. 負電壓(極性反)
3. 過電流(除漣波電流外 整流二極體 壞了 也會導致過電流)
----------------------
上述暫時不談     想法參考ㄧ下
A.  故障電源的 AC不插電  然後用外部電源供應器(有限流保護的最好)
     以 5V  接入此故障電源的+12V輸出     看看是否 流竄到 其他 輸出(5V / -12V )  變成什麼模樣

我是覺得==>
B.  整流二極體 壞了 ( 有點懷疑 是否量錯顆??)
C. 那個濾波電感 不同繞線組間 短路了 (如+12V / -12V 繞線組短路到)
==> 不管如何 以A. 方式  外加電源測試  可以較容易找出

D.  都不行時 移除外部電源供應器
      從其他廢POWER 的 主變壓器旁 1次側 有顆1uF(105)/250V 塑膠電容
       ( 大小 如同一個1/3 長的打火機)
      拆來裝到 此 -12V 的 電容位置(拉線接)  再開機 量測-12V 的 電容上的電壓
      因為塑膠電容試無極性  耐壓達250V   應該是不爆了
      這樣至少可以 於連續開機情況下量測   查找故障點

网友C:
我認為你百分之 90 是極性裝反了 !!

因為我也幹過這種事 !!! (爆了電容還被嚇一跳)

因為裝習慣了 , 總覺得 電容的 負極 一定裝在 GND !!

那就錯了 ~~ 因為 -12v 相對 0v 來說 0v 是接正極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一下-12V是否對GND短路了。

嗯~看了一下確定沒短路耶。我再照 jeanshyen 大大測一下好了。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法參考ㄧ下
炸電容3個原因
1. 過電壓

哇~還是經驗勝過「萬卷書」啊。您太厲害了。
小弟認為周邊二極體都是好的,測了無數次,順向都有 0.4 左右的壓降,逆向無。而且 -12 對地沒有短路,我覺得可能是極性接反,來換換看。D 的方法也可以試試看,但我覺得我被炸怕了,害我每次測試都要準備防爆毯(雪衣)撲在上面,因為第一次不知道,直接炸到(飛起來)彈到手,嚇到了。不太敢上電之後實測。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認為你百分之 90 是極性裝反了 !!

因為我也幹過這種事 !!! (爆了電容還被嚇一跳)

電容拆下來的時候沒有注意,裝上去的時候記號是對負極,嗯。極性接反,小弟待會試一下。來人啊:「防爆毯預備」。

网友D:
版大的精神可嘉!
未來是否考慮加入爆破單位,繼續深入研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版大的精神可嘉!
未來是否考慮加入爆破單位,繼續深入研究呢?

小弟目前只市初階維修單位,不敢說爆破單位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認為你百分之 90 是極性裝反了 !!

因為我也幹過這種事 !!! (爆了電容還被嚇一跳)

大大,您太厲害了。我把兩顆 680/25V 都極性反接,果然正常了。但位什麼它的標示沒有顛倒呢?難道它不怕工人裝錯?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大,您太厲害了。我把兩顆 680/25V 都極性反接,果然正常了。但位什麼它的標示沒有顛倒呢?難道它不怕工 ...

因為這是 負電壓 !! 所以用相對的眼光來看 !!

設以 -12 為基準 , 那麼相對 0v 就是 12v

你自己可以用電錶試一下 , 黑棒接 (負) -12v 紅棒接正 !!

是否看到 為 12v 呢 ???

我之所以知道 , 是我也做過這樣的事啊 !!

等到通電爆了 , 想了好久才知道自己搞錯了 !!

(修理 CRT 時所犯的錯 !!)

剛剛我做了件蠢事 !!
http://bbs.pigoo.com/thread-24274-1-1.html

心得 : 就是不要單以記號為依據 !!!

         最好拆下前用 相機 拍一下 !!

         如果安裝有疑問 , 才有依據 !!

网友:
炸電容~會炸出經驗地~
上次換錯規格(一時目瞎),燒了一顆200V/1800uF,真的嚇到快流尿了!
小心點好!

网友:
拆電解電容時最好看一下原本安裝方向,電路板上印的符號不一定正確,
像華碩主機板電解質電容標示方式跟他廠剛好相反,半圓白色那邊竟然是+的!

网友E:
有些液晶螢幕電路板標示印刷極性與實際相反,如果照著換裝幾顆就壞幾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為這是 負電壓 !! 所以用相對的眼光來看 !!

設以 -12 為基準 , 那麼相對 0v 就是 12v

瞭解了。謝謝大大指教。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有些液晶螢幕電路板標示印刷極性與實際相反,如果照著換裝幾顆就壞幾顆

我也很好奇為何廠商要這樣做
與眾不同對他們有好處嘛?

网友:
你的第一張圖紅色線有被螺絲鎖破皮的痕跡..小心短路喔!!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很好奇為何廠商要這樣做
與眾不同對他們有好處嘛?

我沒有看到有規定要怎麼做 !!!

但我想有一個可能 !!

就是當初有人印刷搞錯 !!

那只好將就錯 !!!

网友:
引爆前 請先做好安全準備 用延長線 戴護目鏡 3.2.1...引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