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PHILIPS 170 S4 維修實例 (排線造成白屏或花屏 )

楼主(2012-04-07):
朋友拿一台 PHILIPS 170 S4 故障情形是在使用一段時間(1~2小時)後會產生花屏.
再一些時間會變白屏..初判斷也是面版NG..
但是換了排線後就OK了..
附上圖檔..請參考

花屏現象

花屏現象

花屏現象

白屏現象

更換屏線

完修

网友A:
我也有1台,不同機型如圖二中非常類似的畫面,是回收廠拿回的.
不會修,但屏線看來還很完整,已暫緩的7~8個月了.有空時買屏線來試換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1台,不同機型如圖二中非常類似的畫面,是回收廠拿回的.
不會修,但屏線看來還很完整,已暫緩的7~8個月了 ...

把排線剪刀修掉1mm試看看!! 我都是這樣處理的!!(印表機經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排線剪刀修掉1mm試看看!! 我都是這樣處理的!!(印表機經驗)

antlu 大大 謝謝
這台是CMV937A  當時被它的外表吸引  購回上電是白霧  屏線外觀美觀有多次插拔  但還是無效  想是屏電問題  來日再看了.
當初有看屏線也很完整,故無心嘗試
近來觀文  圖三的舊屏線也是很完整 故燒起了 希望之光 幸有antlu 大大所敎的技巧  但看是簡單  實作有難  無法剪整齊  故網購線材  乞望  藍天綠草再現.

网友:
不錯的實務維修
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