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V電壓表, 改成1.5V, 可行嗎?

楼主(2012-04-07):
俺最近看到有人做ESR表, 也看到這個超便宜的50V電壓表, 回想起當時買50uA的表頭很貴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463&do=tradeinfo&pid=460881

請問可以把這個表改成1.5V嗎? 可以的話拿來做表頭, 實用又便宜

网友A:
如果那個50V的電壓表,是由小電流表改裝的,那麼就可以把那個電阻改為較小的電阻,這樣就可以測量較小的電壓,否則要改用其它的方法就較麻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那個50V的電壓表,是由小電流表改裝的,那麼就可以把那個電阻改為較小的電阻,這樣就可以測量較小的電壓, ...

喔...老師你好啊

俺對這種表是門外看, 不過聽過人家說, 每個表都有不同內阻

拆了手上一個15V的, 裡面真的串接表頭有個電阻, 色碼是 咖啡色, 綠色, 橙色, 金色, 應該是 150 ohm 之類

那這種也可以改嗎? 可以有如何計算呢

nEO_IMG_DSCN7584 save as zip

nEO_IMG_DSCN7584 save as zip

网友B:
基本上表頭就是一個只能轉到某個角度的直流馬達,表頭是以滿刻度多少電流來定義的,例如1uA的表頭就是當流過1uA時,此表頭剛好滿刻度。
表頭本身有動圈,動圈數值就是該表頭的電阻,我們只要能得以上兩樣數據就可以計算出擴展測量範圍的電阻數值,例如要擴展測量電流就要在該表頭並上分路電阻,擴展電壓就要串上倍壓電阻,三用電表就是利用這個原理設計出來的。
我怎麼有印象跟大家聊過這個話題.........!失憶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上表頭就是一個只能轉到某個角度的直流馬達,表頭是以滿刻度多少電流來定義的,例如1uA的表頭就是當流 ...

喔....老大出招了.... 俺只要改到1.5V滿刻度就滿足了.

如果那麼簡單就可改機, 俺來買多幾個, 請問可以嗎? 還是要先訂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喔....老大出招了.... 俺只要改到1.5V滿刻度就滿足了.

如果那麼簡單就可改機, 俺來買多幾個, 請問可以嗎 ...

那你要重新畫表頭的銘板,在0~50的下方畫出0~1.5的刻度,然後拆掉表頭裡面那支電阻,用一個可變電阻去代替,再用一個三用電表並聯比對,接著轉動該可變電阻,讓兩者的讀數一致,最後把該可變電阻拆下,量出阻值後用串並聯方式得出最接近值換上即可。

网友:
色碼是 咖啡色, 綠色, 橙色, 金色
15000 = 15K±5%

如何識別色碼得出電阻值:
http://www.token.com.tw/big5/resistors/resistors-color-code.htm
電阻器色碼表
http://www.ksmak-sir.com/pdf/resistor_c_code.pdf

一般電壓表,若是由電流表改裝而成,就是利用分壓原理把一個較大的電阻串接在電流表上,使得較大的電壓落在電阻上分得較大的電壓,而電流表因為本身的內阻而形成的電壓表則分攤較小的電壓.

了解了上面的原理,再測得電流表可以當做多大的電壓表,設定你要用的電壓大小,再根據分壓原理計算分壓電阻.

如何測得電流表可以測多少電壓:

1. 把電壓加入電壓表(有串聯原來15K的電阻),再測量電流表兩端的電壓.

2. 要先拆除原來串聯15K的電阻,再利用分壓法,例如用一個1K的電阻串聯VR10K再和電流表串聯,加入1V的電壓,再去測量,若是電壓不明顯,再調整VR10K,或者調整電壓值.

3. 也是先拆除原來串聯15K的電阻,由0開始慢慢加入電壓,當電流表達到滿格的時候,就是此電流表能夠測量的最大電壓I-meter_Vmax.

如果電流表是50uA或100uA,則其可以當做電壓表的電壓值也就會很低,可能一般的電源供應器無法直接使用,此時就需要自製低電壓電源,你可以利用Op Amp來做簡單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喔...老師你好啊

俺對這種表是門外看, 不過聽過人家說, 每個表都有不同內阻

小弟手邊有本書,剛好有說到電流錶改裝的項目,白紙黑字,淺顯易懂,請參照。
若是看不清楚再通知小弟,我再傳高解析度的給您。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要重新畫表頭的銘板,在0~50的下方畫出0~1.5的刻度,然後拆掉表頭裡面那支電阻,用一個可變電阻去代 ...

這個會用懂一點點AUTOCAD的劃出來, 要多少印多少
謝謝提醒

网友:
之前記得比較依稀的方法,用一個1.5V電池,串上4.5KOhm後接到表頭,如果表頭指到滿量程,此表頭為250uA,如果串電阻1.8KOhm才能指到滿量程,則此表頭是450uA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基本上表頭就是一個只能轉到某個角度的直流馬達,表頭是以滿刻度多少電流來定義的,例如1uA的表頭就是當流 ...

wish大又換回魯夫了...
表頭還有嘛?真的超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C:
wish大又換回魯夫了...
表頭還有嘛?真的超便宜

表頭還有,不過剩下不多了,不過那個表頭要自己想辦法弄到螺絲,這個要自己克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