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微星 MS-7297 錯誤碼CF

楼主(2012-04-07):
微星 MS-7297 錯誤碼CF
目前狀況為開機開到CF停住
都沒有畫面
內建或外顯都無畫面
請教各位大大那個元件壞了?

网友:
電池沒裝上!!!好像有某些主板的電池沒裝是會不開機的!!

网友:
2032電池可以裝上再clear CMOS試看看~

网友:
先把電池裝上~不行換支其他記憶體和另一個座開機看看

网友:
AMD的機子很多都要裝3V電池才能開機,CF之前google過大多為不起振,跟RTC有關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