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E710S不開機

楼主(2012-04-07):
ViewSonic VE710S不開機
故障原因:不能開機
這台螢幕是朋友修到一半不修了,因為PI板燒了 3顆零件,已經看不出來規格,所以送給我。
測量PI板到AD板的接口,12V有正常的輸出,所以換高壓板是最省錢也是最快的方式。剛好跟WISH大拿了幾片有帶線的高壓板可以拿來用,有帶線的高壓板可以省掉4條延長線,有圖為證。

VE710正身

燒毀的零件圖1

燒毀的零件圖2

燒毀的零件圖3

將高壓區的零件清理一下,能空出地方放新的高壓板

這個地方,以前要用4條延長線,現在就直接將帶高壓板上的延長線直接拉到鐵殼外面接上燈管

在PI板上適當的地方鑽二個孔,用塑膠螺絲固定,組裝,測試,完工。

网友:
allen388399大大 完修了真好
還在學習中 沒有機會改公板 也不知高壓區的零件要拆除到何種程度才算是安全.
故不敢嘗試 都是購新品 代用板,但成本就比較高了.

感謝 狼大  解惑
思考了一下  只要能斷除供電至高壓區的所有DC+正電極和來至( A\D板上的ADJ及ON\OFF控制線電壓)就可以了.
提起勇氣,嘗試一下,買個點燈高壓公板,來試試,看看會不會電路走火.

网友:
這片其實也不難修,不過換通用背光電路也是個方法

拆除到何種程度算可以,基本上電源、控制(背光開關、亮度調整)至少要脫離原本電路,也要有足夠空間可以裝新的通用背光電路,這樣就OK

网友(2012-05-16):
請問allen388399大大 因我也有一台一樣燒燬的高壓板q201及q202位置尋找不到這是什麼零件
看到大大改成公板高壓的髙招,想可否和大大購買一片  我來改改看  感恩

楼主:
那片高壓板是跟WISH大買的,東西在這裡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info&pid=460234

网友:
電壓一定時,空間許可時,改起來就得心應手。恭喜修好了。

网友A:
請問allen388399大大 我巳和學姐買了高壓板,但因CN1接的位子不清楚 請較你  從電容上點籃色這邊是1.VCC 12V嗎?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allen388399大大 我巳和學姐買了高壓板,但因CN1接的位子不清楚 請較你  從電容上點籃色這邊是1.VCC 12V ...

S大你好,因為這台螢幕已不在身邊,所以無法確認,如果PI板是ADP-40AF,CN1旁邊應該會有註解

CN1

网友:
謝謝大大 昨晩己完修 目前熱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