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知道的人支援一下3Q

楼主(2012-04-08):
我想做一個夜射裝置控制盒(當過兵的大大應該都知道吧)他的功能其實不多只要讓燈泡在固定時間內亮、滅。先介紹一下她的流程
(試瞄)→燈亮五秒後自動熄滅。(開始射擊)→燈亮兩秒滅兩秒連續五次(停止射擊)→燈亮一秒滅一秒連續三次。之前有看過用CPLD做過也有看過用洞洞板做過想請知道做法的大大都支援一下

网友A:
用無線控制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無線控制嗎?

不是ㄉ他是有限控制

网友:
距離多遠呀? 用有線的?
要驅動什麼燈?
所以以下動作只有一個按鍵控制嗎?
(試瞄)→燈亮五秒後自動熄滅。
(開始射擊)→燈亮兩秒滅兩秒連續五次
(停止射擊)→燈亮一秒滅一秒連續三次。

网友:
提供你我以前的經驗,我單純用單切開關,用聖誕樹的燈,小車電瓶,有線通訊電線,純手動控制。
聖誕燈那接線出來,萬一打中了,再換一個上去。

网友:
可用跑馬燈電路去做出你要的
最基本的..555 +4017  看你自己要怎麼改..
(釣竿跟湖泊都跟你說了...自己查一下吧..就會有魚了)

网友:
用MCU51來做,要做什麼動作都可,只要改程式靈活度很高!

网友:
以前做過, 買個 Arduino, 自己寫, 從不會到做好, 大概3個小時
再來加個12V的燈泡或高亮度 LED, 50米外都看得很清楚

网友:
用板式PLC即可,程式自己學或找人幫寫,相當簡易。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m=1&o=0&p=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