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冰箱] 聲寶牌冰箱壓縮機 無法啟動 SR-342SD (換Panasonic的壓縮機)

楼主(2012-04-08):
聲寶牌冰箱SR-342SD
壓縮機無法啟動 已有兩家判定壓縮機壞掉 一家不敢換 另一家是聲寶公司 客戶趕著要冰東西隔天要交貨 這是軟的 所以我就載回來修理 真的無法啟動
看到珊星和大童壓縮機 壞的可能性就很高 (個人經驗)
換成Panasonic的壓縮機
R141清洗管路
抽真空
定量冷煤
試機
零下20度
1.45A(安培)
封口

网友A:
它壓縮機死因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壓縮機死因是...?

a471大:換ㄋ很多珊星壓縮機.同一毛病(束心)

网友A:
引用 楼主:
a471大:換ㄋ很多珊星壓縮機.同一毛病(束心)

它沒漏冷媒、漏冷凍油也會自己掛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沒漏冷媒、漏冷凍油也會自己掛掉??

神奇ㄉ是沒漏冷媒、沒漏冷凍油......很多人以為壓縮機不太會壞.其實壞ㄉ機會也不少.珊星壓縮機.同一毛病(束心)也換不少.都改換Panasonic壓縮機.換ㄋ好幾年ㄋ多不會重修.(以前換大童壓縮機穩定度不佳)有ㄉ三年重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神奇ㄉ是沒漏冷媒、沒漏冷凍油......很多人以為壓縮機不太會壞.其實壞ㄉ機會也不少.珊星壓縮機.同一毛病( ...

了解....原來這東西也很脆弱

网友B:
大銅壓縮機現在是對面製造燥音較大.比較便宜.我這邊沒得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銅壓縮機現在是對面製造燥音較大.比較便宜.我這邊沒得選........

gs1rt 大:我很久沒換大銅壓縮機了.燥音較大.品質我不認同.但Panasonic壓縮機(起價了)換了(不甘).....

网友C:
1.45A的運轉電流...應是中型冰箱...
您的作業是標準的方式(手套+護目鏡)
恭喜龍大順利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1.45A的運轉電流...應是中型冰箱...
您的作業是標準的方式(手套+護目鏡)
恭喜龍大順利完修!

lhc 大:謝謝
      其實這台還不是最佳1.45A有點高.不過還在標準內

网友D(2012-05-17):
感謝大大分享, 第一次看到換壓縮機工作流程, 受益良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謝大大分享, 第一次看到換壓縮機工作流程, 受益良多.

高志
不知道是不是鄉下.比較節儉.時常換壓縮機.還有三台冷氣要換壓縮機.有的忙呢

网友:
是的, 我覺得非農業縣市的民眾比較有意願送修, 直到不能修為止, 真羨慕你有這樣的技術

网友E:
感謝分享,

請問您所在區域 進行一次換心手術 客戶要花多少銀兩ㄚ?(換panasonic)

另問, 如果只有毛細管結冰, 若只換毛細管, 要花多少銀兩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謝分享,

請問您所在區域 進行一次換心手術 客戶要花多少銀兩ㄚ?(換panasonic)

nubody 大:毛細管結冰.流量不對....不一定要換毛細管

网友E:
請教 鄧兄,
您看這個毛細管結冰 要如何處理?
有人說 區分 冰堵 與 髒堵
冰堵=>毛細管管內 有水份 結冰 堵住 => 解法 : 用熱毛巾熱敷嗎???
髒堵=>毛細管管內 有髒污 堵住 結冰 => 解法 : 換毛細管 => 工程就大了

网友E:
另一台也有結冰問題
但是 不知是毛細管塞, 還是 冷煤少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教 鄧兄,
您看這個毛細管結冰 要如何處理?
有人說 區分 冰堵 與 髒堵

nubody 大:這小兒科....很好修護...我多依經驗修護.....不大會表達...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另一台也有結冰問題
但是 不知是毛細管塞, 還是 冷煤少了?

nubody 大:可能乾燥劑.......漏冷煤

网友E:
引用 楼主:
nubody 大:這小兒科....很好修護...我多依經驗修護.....不大會表達...

鄧大: 請問這種狀況 是要把毛細管換掉嗎?

這是我的想法 先保壓測漏 => 如沒漏 => 先抽真掉冷煤 => 燒斷 毛細管 => 換上毛細管 => 放回冷媒

或許 沒有想像中的簡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鄧大: 請問這種狀況 是要把毛細管換掉嗎?

這是我的想法 先保壓測漏 => 如沒漏 => 先抽真掉冷煤 => 燒斷 ...

nubody 大:如果是我會換乾燥劑......應該是一整套....不做第二次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謝謝你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