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陽能熱水器的全自動進水控制器

楼主(2012-04-08):
不知道各位大大有沒有人用太陽能熱水器在冬天和小弟一樣要花很貴的電費,
最近大在對邊看到太陽能熱水器的全自動進水控制器,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人要一起敗家的,
或者有人裝過的可否分享一下經驗.

网友A:
是否能說明一下這是什麼東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能說明一下這是什麼東東?

目前台灣的太陽能熱水器都是將水注滿然後直接太陽加熱或電熱.
對面的是先注水25%當太陽加熱到超過設定的溫度時會再注水讓水加溫,當太陽加熱到超過設定的溫度時會再注水讓水加溫一直到滿水後溫度就一直上去.
當冬天(主要是北部)日照不足,那加熱器只要加熱25%的水,這樣是不是節省很多電,而且用水的時候冷水不會進水,這樣熱水就會一直很熱.
總結,台灣就是政府一直給錢給廠商騙(一起A),30多年來一直沒進步的主因,對面強調這樣的加熱法一年可以增加100天不用錢的熱水.

网友:
    喔......原來是主動式太陽能熱水器啊(有循環/送水馬達). ..
    那種大都是應用在緯度比較高的區域(集熱板幾乎快90度垂直),台灣也有人賣,價格是貴一點啦,而且多一顆馬達多一份維修的成本..
    我是知道有2種,一種是有空桶的(就是儲熱水桶底部有測溫線,先送約1/4水,等溫度升上來再送一些水....)
    另一種是另設一儲熱水桶,然後用偵測集热板出水口溫度來控制循環馬達的開關....
    話說,不夠熱不是可以串聯加一片就更熱了嗎??

网友:
來個網頁看看?
因為台灣一般是平板型的,水沒加滿是沒有效的。
如果是熱管型,就可以控制儲熱桶的水量,但是電熱管燒毀的機率會增加

你的理論是一定總能量下,較少的水可以取得較高的溫度是沒錯,但是熱水總量變少了,那不就一下子就洗完了?
以一般150升的太陽能熱水器來說,我家一次就會洗光光,那相同的太陽光能量下,似乎不那麼實用?
如果基礎是建立在150升一天洗不完,那隔天這沒洗完的溫水不也是同樣的太陽光下繼續加熱?
如果是使用更大的面板,用更少的水量似乎比較可行。

而且太陽能有個特點就是水溫度越高時效率越差,這點對岸的解決方法值得研究一下。

至於你說的太陽能要花很貴的電費,你去拆開太陽能看看,太陽能的電熱水器裝置在出水口側,用意是說水出來時不夠溫度可以加熱,但有些是沒有保溫設計的,就一個裝了馬桶浮球開關的白鐵鍋裡面有電湯匙一直狂煮水的感覺,我丟掉那個容量大概是10升而已。

如果是這類的,洗澡前再開電熱就好,洗完澡請馬上關掉。
至於你說的很貴的電費,可以稍微說一下是大概多少?這樣可以幫你看看是不是直接換電熱水器更省電

网友B:
當初想說要環保
結果裝了個太陽能熱水器
以台北市來說
冬天太陽不多溫度低需要更多電來加熱
到了夏天想洗冷水根本也用不到
結果太陽能接在電箱的定時開關一直出問題

我也覺得好像沒有比較環保
只是是老爸的遺願之一不敢拆
現在改用瓦斯....真怪

网友:
    剛剛在網路上溜了一下,偷了一些圖(有版權問題請幫刪).....
    傳統型的除了簡單可靠便宜一點外,對岸也出現一些改良版在賣....
    下圖跟傳統式很像,不過是板桶分離型(有沒有間接加熱不知),缺點是桶必須比板高,所以外觀比較不佳.
太陽能熱水器(被動並聯式).jpg

    下二張也是分離型,但是有主動加壓馬達,跟建築物也比較搭...看起來漸漸是主流(不過配管較複雜)
太陽能熱水器(真空管非承壓式).jpg
    下面一段是賣太陽能熱水器的人說的....
    全玻璃真空集熱器的太陽吸收率大於0.94,當太陽輻射照度為800瓦/平方米時(即春秋季節天氣晴朗時),單支集熱管可在2.5小時內即把管裡的常溫水加熱到90度(受環境溫度的影響很小)

网友C:
與其這麼麻煩,樓主您要不要考慮屋內另外裝儲水型電熱水器,用太陽能熱水當水源,就可以手動控制電熱水器的水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與其這麼麻煩,樓主您要不要考慮屋內另外裝儲水型電熱水器,用太陽能熱水當水源,就可以手動控制電熱水器的 ...

問題是出在我家沒有位置放這些東西,我打算利用天氣熱的時候先用太陽將水加熱後將進水開關關掉,先試看看這樣我一家四口300公升的桶子可以用幾天.如果可以用3天那今年冬天先裝個進水開關就好了,看看有沒有可能加熱的水也用3天,這樣就有價值了.

网友(2012-05-09):
引用 网友B:
當初想說要環保
結果裝了個太陽能熱水器
以台北市來說

太陽能熱水器環保又節能
夏天有熱水~~~溫度很高80~95度C~~但是因為天氣太熱,所以我幾乎常常泡湯洗熱水澡。
冬天常沒熱水,要用電來加熱。所以要常常樓上樓下吆喝,大家一起洗澡,而且要洗快一點,避免熱水用完且又費電。
太陽能熱水器 + 瓦斯熱水器 = 完美的解決方案
請參考資料

http://bbs.pigoo.com/thread-33260-1-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