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白牌 TV190A2 19吋液晶電視顯示異常維修實例

楼主(2012-04-08):
這台液晶電視同事說開機後畫面會一亮一滅,有自行更換12V/4A外接變壓器測試
確認電源是正常的。

型號
接手後開機測試倒是沒有上述狀況,按OSD重置(RESET)後畫面就變成三段了。
直覺是EEPROM記憶IC(24C02)出問題了,拆機直接下手更新一顆新品,再開機
按OSD重置(RESET)後畫面就變正常了。
高壓板電源輸入穩壓電容順便更新*1。
主機板電容順便更新*12。
測試畫面

网友:
大大的維修文都好專業

恭喜完修

网友:
大大的維修文都好專業
增加自己維修知識..

网友:
兩位大哥說的是這兩張嗎?

网友:
好敏銳的直覺!

网友A:
請問W大~~如果更換EEPROM記憶IC(24C02)跟換錯誤~
1..如題~如果更換不合適或是NG是不是可能換面都不見??或會有哪些狀況?
2..在更換回去原本那顆(24C02)那情況會一樣嗎??
3..我印象這可以用大去更換小的??如題24C02更換成24C04或24C06是可以嗎?
謝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W大~~如果更換EEPROM記憶IC(24C02)跟換錯誤~
1..如題~如果更換不合適或是NG是不是可能換面都不見??或會 ...

1.畫面顏色肯定不正常,畫面不見還沒遇過,下次遇到我再實驗看看結果如何?

2.一樣。

3.容量可以大換小,反之不行,最好容量一樣最好,因為容量越大價格越貴。

网友: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