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問...電磁爐用電容疑惑麻煩各位先進前輩解惑。謝謝

楼主(2012-04-08):
請問各位先進前輩,家中電磁爐因為使用時冒煙,拆解後發現裡面電容燒毀 ,到電子材料店想購買同規格6uf250WVDC的,結果老闆拿給我的是6uf250VAC,我問材料行老闆原本的電容DC不是直流的嗎?他跟我說原本的電容沒有正負極標示所以是交流的,我就直接買回來更換,換好以後送電還真的可以正常運作:) ,只是用了幾天之後電容又燒毀了 ,再次前往電子材料行詢問後,老闆問我電容作何使用,我跟老闆說是電磁爐用的電容,老闆說因為電磁爐功耗溫度較高必須另外訂購。
還有另外一台也是使用時冒煙經拆解後發現也是電容燒毀,不過這次規格印刷部分因為燒毀較嚴重 ,所以無法確定是3uf250VAC還是3.5uf250VAC。
請問:
第一台電磁爐上的電容規格標示6uf250WVDC真的可以用6uf250VAC代替嗎?
第二台電磁爐上的電容規格如果更換3uf250VAC或使用較高的3.5uf250VAC會有何不良影響嗎?
短時間二台電磁爐損壞原本懷疑該不會是所使用的電源插座電壓異常,結果使用三用電表量測結果電壓介於115V至120V之間應無異常。
以上疑問煩請各位先進前輩可以幫忙解惑。謝謝!

网友:
1.若是位於橋式整流器後方,應使用直流電容器
2.常燒毀原因可能是散熱問題,建議每次使用後應讓散熱風扇工作一會再斷電或檢查風扇是否轉速異常

网友A:
諧振電容需要注意品質,最好使用金屬皮膜電容,使用一般電容可能會提早陣亡及傷害電磁爐功率級元件

网友:
>第一台電磁爐上的電容規格標示6uf250WVDC,
>真的可以用6uf250VAC代替嗎?

其它的先不說,先來算算耐壓,經過整流的DC是AC的1.414倍,那麼250Vac/1.414=176.8Vdc,這個電壓值在先天上就已跟原來的差很多了.

我沒有試過把無極性的電容用於濾波,不知效果如何,假設可以用,那麼耐壓也要提高到250Vdc x 1.414 = 353.5Vac,最少也要用400Vac的.

>第二台電磁爐上的電容規格如果更換3uf250VAC
>或使用較高的3.5uf250VAC會有何不良影響嗎?

若是用在濾波部份,電容量又只是多一點點而已,且耐壓已足夠,所以沒有關係,但是要注意電容的品質.

网友:
1. 請把照片放上來(電路板正、背面)
2. 電磁爐使用之電壓及頻率
3. 是否附近(同一電源回路)有使用變頻設備,像變頻式洗衣機、微波爐、空調、冰箱
有上述資訊後才可能會有初步研判方向

楼主:
謝謝各位先進前輩的解答!
港都狼大所說的諧振電容需要注意品質,最好使用金屬皮膜電容,因為小弟對這方面真的完全外行,我只是將電磁爐拆開後,看到哪個部分的零件燒毀就直接去電子材料行購買燒毀的零件作更換,也不知道所更換的零件作用為何?只是想說死馬當活馬醫看看
scottwang大所說的電容規格標示部分,請問一下:電子材料行老闆跟我說原本的電容器上無正負級標示,所以是交流電容是不是材料行老闆呼噥我?我還問他電容上面標示6uf250WVDC的DC不是指直流嗎?他回答我不是這樣看...如果是直流的電融會有正負極標示,所以他拿給我6uf250VAC(該電容應該是馬達啟動用電容)的電容我就跟他買了,換上去以後也確實可以正常使用,只是用沒幾天就又燒毀了,當初電磁爐發生故障時拆開只有電容部份燒毀保險絲沒燒毀,這次連電磁爐本身的保險絲也燒黑了。
請問一下如果使用6uf400VAC的電容替代的話是不是就可以,會不會有其他不良影響?
還有您說第二台電磁爐上的電容規格如果電磁爐上的電容規格如果原為3uf250VAC使用較高的3.5uf250VAC,若是用在濾波部份,電容量又只是多一點點而已,且耐壓已足夠,所以沒有關係,但是要注意電容的品質.那假如原本電容規格為3.5uf250VAC若是使用較低的3uf250VAC會不會有不良影響?
還有電源部分電磁爐插頭是插在定時開關上,但是定時開關設定關閉時間調整比電磁爐本身定時關機時間晚,也就是電磁爐本身關機後散熱風扇也停止運轉之後,定時開關才會關閉。這樣應該沒有影響吧?
請不吝解惑...謝謝!
slimboy大我也想把照片po上來,可是我是新手積分不足好像不行,我再嘗試po看看可不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先進前輩的解答!
港都狼大所說的諧振電容需要注意品質,最好使用金屬皮膜電容,因為小弟對這方面 ...

電容會連續燒燬絕不是電容本身問題而已,沒看清全面只是瞎子摸象,零件永遠換不完。

楼主:
slimboy大請問一下電源部分附近(同一電源回路)並沒有使用變頻設備,像變頻式洗衣機、微波爐、空調、冰箱,除了電磁爐插頭是插在定時開關上,但是定時開關設定關閉時間調整比電磁爐本身定時關機時間晚,也就是電磁爐本身關機後散熱風扇也停止運轉之後,定時開關才會關閉。定時器是傳統轉盤計時式的不是電子計時式的,這樣應該沒有影響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slimboy大請問一下電源部分附近(同一電源回路)並沒有使用變頻設備,像變頻式洗衣機、微波爐、空調、冰箱, ...

照你的描述是不會影響,但只是你說,我們都沒看見,當您把實物照片一放上來,說不定很快就有人發現問題點。老實說您一直在說電容,但是此電容所處位置及角色為何?這關係到電容會爆開的原因。
電壓、頻率影響到通過電容的電流,而電壓、頻率的變異來源為何 ? 真是溫度造成的嗎? 在下有點懷疑.

請查一下您電磁爐電源是否如下圖左側。
1. 並連電容的那群電阻是否已有損壞、虛焊
2. 電感是否有脫漆內部絕緣層短路
3. Varistor突波吸收器是否故障或選用錯誤。(選用電壓大於電容耐壓)

楼主:
slimboy大感謝您唷!如您所說的我抽空另外找時間先將照片拍好,再嘗試po上來請大家幫忙看看能不能找出真正的問題出在哪。因為說實在的我對這方面完全是個外行 ,你所PO的電路圖我也只看的懂幾個符號而已 ....

网友:
現在的電子材料越來越多,若是沒有用過的,對它不了解是正常的,可以先用Google查一查.

電容的極性,有幾種方式.
1. 外殼包裝上直接標示+/-.
2. 外殼包裝上直接標示+或-.
3. 電容外殼包裝上,印刷一半是黑的,代表負極.
4. 電容外殼包裝上,印刷一條粗粗的像黑虛線的,代表負極.
5. 等等...

除非你錢太多,想要做實驗,否則不要把標示VAC/VDC的電容隨意用.
不要再去想把標示VAC的無極性電容,代替有極性電容的事了.

標示VAC的是無極性電容,不是稱做AC電容,高耐壓的大都是用於AC電路.
標示VDC的是有極性電容,不是稱做DC電容,高耐壓的大都是用於DC電路.

>那假如原本電容規格為3.5uf250VAC,
>若是使用較低的3uf250VAC會不會有不良影響?

3uf250VAC可能是用於變壓器的AC輸入端,做為AC電壓緩衝和雜訊濾除的工作.
(3.5uf-3uf)/3.5uf=14.2%,一般濾波電容大約有+/-20%的寬裕,14.2%還是在這個範圍內,但是並不建議這樣用.

電容稍少一些,可能會影響雜訊濾除,若真的買不到3.5uf,也許3.3uf會比較好買.

可能的話,最好將有問題的地方,把電路畫一畫,這樣不管你自己或者大家也比較容易分析電路.

楼主:
因為我回文未滿10以上所以無法再此上傳圖片,我將照片PO在我的xuite相片簿內photo.xuite.net/kib87239麻煩各位先進前輩幫忙查看一下了。謝謝!
從一開始是想要了解電容標示的疑問,到現在好像感覺應該要po在電器維修版才對,如果因此不符版歸請版主見諒!
另外謝謝scottwang大的解釋再請問一下:如相簿本IH-785T內的照片SANY0047.jpg這類型的電容,從上面規格標示為1000WVDC研判應該是有極性電容,可是上面卻找不到任何極性標示的話呢?還是這類型電容應該是屬於哪種電容,通常有極性的電子零件不是要依據極性方向進行安裝嗎?因為小弟本人對電子是個外行人所以提出的問題請您不要見笑,只是有些許DIY的興趣所以想進一步了解,因為一開始就是電子材料行老闆拿250VAC的賣我,還跟我說可以直接替換原本電磁爐上拆解下來那顆250WVDC。經給您的解釋後我才知道VAC的是無極性電容,不是稱做AC電容,VDC的是有極性電容,不是稱做DC電容,不然我還以為電容規格有交直流的區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為我回文未滿10以上所以無法再此上傳圖片,我將照片PO在我的xuite相片簿內photo.xuite.net/kib87239麻煩 ...

照片中燒燬的是儲能電容(無極性),用CBB耐壓400V 2.2uF x 2 電容並聯應可替代,此台IGBT可能也完蛋了。
我的認知(不一定正確) 250WVDC / 250WVAC 皆為無極性,其僅是針對AC/DC耐壓進行標示 ,DC /AC 之差別在於此電壓信號高低起伏是否會越過0零電位。
此有賣 CBB 400V 3.3uF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6076618423
儲能電容可大一點,其作用類似電解電容,但電磁爐用電解電容,一定很快爆炸。
原若是 3.5uF,您可用 3.3 uF + 1uF 或 2.2uF+2.2uF並聯達成. 但體積一定比原來大,可用電線引至他處固定。
當然用MKP電容是最好,但 1uF以上真的好貴好貴。

剛找到一個賣家  5uF / 400V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6030204357

楼主:
slimboy大您好:這張圖是IH-785T那台電磁爐不是使用3.5uf250wvdc的,它原本使用的是6uf250wvdc電容才對,就是後來到材料行購買時老闆直接拿6uf250vac賣我,結果替換上後雖然可以正常使用,但是使用沒幾天就又燒毀故障了。
您的意思是可以使用5uF / 400V來替代原規格6uf250wvdc的電容嗎?這樣耐壓變高容量不是變小了沒關西嗎?圖中右邊另外那顆外觀良好的電容規格沒記錯的話是0.4uf1000wvdc這樣可以匹配嗎?還有您說IGBT可能也完蛋了,假如IGBT掛了會有什麼情況顯現?還是要怎麼判斷它是否掛點了?感謝回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slimboy大您好:這張圖是IH-785T那台電磁爐不是使用3.5uf250wvdc的,它原本使用的是6uf250wvdc電容才對,就 ...

5uF / 400V來替代原規格6uf250wvdc的電容用於儲能會有點拼,但電容會燒多半跟照片左側電感虛焊或IGBT/諧振電容不良有關.  0.4uF / 1000WVDC就是諧振電容。總之問題點
1. 電感虛焊
2. 諧振電容因高熱容值變小造成振盪頻率昇高,使通過儲能電容之電流暴增,通過電感電流減少。儲能電容自然會爆。
3.  IGBT已CE極擊穿 (此多會造成燒保險絲,儲能電容不會爆,電感會因高熱燒黑)

楼主:
slimboy大:您說5uF / 400V來替代原規格6uf250wvdc的電容用於儲能會有點拼,那是不是找同規格還是您可以建議一下用何種替代?
另外您說:
1.電感虛焊是不是重新焊過即可?
2.旁邊那顆0.4uf1000wvdc的諧振電容是否也要一並更換掉?要怎麼判定須不需要更換呢?
3.IGBT的CE極是否擊穿掛點會有何情況顯現?如果掛了應該不用修了吧?
因為材料行購買6uf250vac回來替換後使用沒幾天不只電容燒毀連保險絲也燒了。不知道其他零組件會不會也受到傷害,這台電磁爐還有沒有修理的價值?想再花點小錢嘗試看看換保險斯和電容看可不可以修的好,太貴的話就放棄了。要怎麼修可否提供一下意見?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slimboy大:您說5uF / 400V來替代原規格6uf250wvdc的電容用於儲能會有點拼,那是不是找同規格還是您可以建 ...

1.電感虛焊是不是重新焊過即可? > 補焊即可
2.旁邊那顆0.4uf1000wvdc的諧振電容是否也要一並更換掉?要怎麼判定須不需要更換呢? > 用電容表量
3.IGBT的CE極是否擊穿掛點會有何情況顯現?如果掛了應該不用修了吧? > IGBT掛掉就不用修了
因為材料行購買6uf250vac回來替換後使用沒幾天不只電容燒毀連保險絲也燒了 > 保險絲會燒斷且橋整是好的,那IGBT死的機會不小

不過這case內含不少電學基本運用,特別是頻率、容抗、感抗、元件特性...若一一搞懂會很值。
之前我發的帖子去多研讀驗証
電阻、電容、電感之阻抗、分壓功率試算表 (附件修正感抗)  http://bbs.pigoo.com/thread-34440-1-1.html
維修中常見元件故障現象彙整 http://bbs.pigoo.com/thread-35271-1-1.html
有極性電解電容在電路中的作用 http://bbs.pigoo.com/thread-35270-1-1.html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照片中燒燬的是儲能電容(無極性),用CBB耐壓400V 2.2uF x 2 電容並聯應可替代,此台IGBT可能也完蛋了。

有關電容的WVdc,WVac疑點,請看一下以下的連結.

有關電容的WVdc,WVac耐壓,有極性,無極性,疑點試解.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id=37381&extra=

楼主:
隔行如隔山外行就是外行,我好不容易搞懂了一些些皮毛,還要再接再厲學習才行。感謝大大們不厭其煩用心指導!
另外一台IH-780T如http://photo.xuite.net/kib87239/5593985/5.jpg原燒毀的電容規格不知道是3uf250VAC還是3.5uf250VAC因為規格標示部份燒損難以辨識,請問應該用何規格來替換,還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麻煩給個建議。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隔行如隔山外行就是外行,我好不容易搞懂了一些些皮毛,還要再接再厲學習才行。感謝大大們不厭其煩 ...

此位置要用X安規電容,用這顆3.3uF即可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9191479071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關電容的WVdc,WVac疑點,請看一下以下的連結.

有關電容的WVdc,WVac耐壓,有極性,無極性,疑點試解.

我的認知電解電容因採用電解質作電極,會有電化學特性(電解作用),故有極性之分。非電解電容就不會有此問題。
所以電容有極性與否跟Wdc / Wac 標示無關。

楼主:
感謝slimboy大:再請問一下可以使用300vac替代250vac,那可以用350vac或更大耐壓的來替代嗎?電容替換使用比原先耐壓值較高的電容有啥優缺點?還有scottwang大先前提到電容量較小,可能會影響雜訊濾除,那使用容量大一點3.5uf或4uf以上的替換可行嗎?有何優缺點?
另外依據這顆電容位置它的作用是不是用於變壓器的AC輸入端,做為AC電壓緩衝和雜訊濾除的工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slimboy大:再請問一下可以使用300vac替代250vac,那可以用350vac或更大耐壓的來替代嗎?電容替換使用 ...

請到 http://bbs.pigoo.com/forum-195-1.html 專區研讀教材。

楼主:
了解!原本想說先了解個大概,因為右邊眼睛乾澀不舒服無法長時間閱讀文章,我再找時間慢慢研讀。感謝!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諧振電容需要注意品質,最好使用金屬皮膜電容,使用一般電容可能會提早陣亡及傷害電磁爐功率級元件 ...

金屬皮膜+1

我之前家裡的爐子igbt旁的電容凸起衰減
就先用麥拉高耐壓的
一個冬天換了3次
後來受不了一直壞
還是特地去買了一個貴貴的金屬皮膜
用到現在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金屬皮膜+1

我之前家裡的爐子igbt旁的電容凸起衰減

電磁爐算是ZVS高電流的拓樸,如果是和線圈並聯的部份只能用mkph,mpp,cbb這三類電容,像有一些mef的麥拉電容長的很像cbb 電容,但用下去的結果是高溫不退很快就會說byebye,因為他的內阻比起上面那幾種大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