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美CT-712A 無過電無畫面問題

楼主(2012-04-08):
小弟初步有檢查過變壓器 按鈕 電容都沒異狀,
希望各位前輩能儘可能給小弟詳細方向,
好讓小弟能查到故障點,謝謝!

网友:
先量一量AC有無電源,再量PI 板有無DV5 和 DC12  電壓,也就是量測 PI 板連接到 AD板上各接腳電壓

楼主:
謝謝dataprobe大,我量測19V的輸入端有19V的電源,不過PI板連接AD的8支針腳都無電壓,希望前輩們能在給予小弟方向,謝謝!

网友:
一、19v電源輸入座,容易空焊斷裂,檢查一下!
二、電源輸入座到8pin座中間的元件應該不多,檢查一下,有哪個串聯的斷了,或者有哪個並聯的把電壓拉低了,應該不難找!像右邊版子的最左邊有個保險絲就容易斷裂,你要查到左邊那個保險絲有電了,那大概也可以完修了!
三、最右邊高壓區檢查焊點,如有不良重新焊過!

网友:
這檯燈箱的,不好處理的板子,如果是燒保險的話,PI上的5ㄎIC可能不保了!!

這台我拆修過,那4ㄎ八腳IC會比較容易掛,型號我忘了!!

楼主:
謝謝darrenlin與eson0724前輩,剛剛在19v電源輸入座發現有問題,所以有補焊過,8PIN的針腳也有19V的電源,剛開始上機的時候螢幕可以運作,不過等我蓋上塑膠殼再測試時又故障了....結果拆下塑膠殼量8PIN的針腳有電,左右的保險絲也都正常,請問這又是哪裡的問題了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darrenlin與eson0724前輩,剛剛在19v電源輸入座發現有問題,所以有補焊過,8PIN的針腳也有19V的電源,剛開 ...

又故障是怎樣情形的故障呢?你沒說清楚,我們也不好猜啊!
姑且一猜:你有什麼插座,連接線,排線什麼的沒有插到定位!

我也曾維修過這台,一樣情形,再次拆機才發現,我的燈管線根本沒有插!

网友B:
你裝上蓋子時有沒注意絕緣部分,這台的排線很容易鬆脫,而且加強厚度強度部分的墊片很容易掉,稍不注意會移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故障是怎樣情形的故障呢?你沒說清楚,我們也不好猜啊!
姑且一猜:你有什麼插座,連接線,排線什麼的 ...

再次謝謝前輩熱心幫我解答,再次的故障就是一樣沒電沒畫面...
排線我也有重插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裝上蓋子時有沒注意絕緣部分,這台的排線很容易鬆脫,而且加強厚度強度部分的墊片很容易掉,稍不注意會移 ...

謝謝前輩,絕緣部分我不太知道是指哪邊,而排線我有拔起來重插,墊片也確實有插到畫線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