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v or 155v dc如何取電到電路5v電壓?

楼主(2012-04-08):
電路需要5v電,但7805之類的電源ic的Vin最高約40v,所以60v or 155v dc不能直接灌進7805。
我想到電阻分壓取電如4kΩ+2kΩ電阻串連由60v得到40v的dc再灌進7805,但這個方法好像很笨,且我的是電子3c產品很重省電效能,請問
1、電路應該怎麼取電元件最便宜?
2、不論成本,應怎麼取電效率最高?
謝謝大家回答

网友:
可以考慮加上小型DC-DC轉換電路,如果要安全,那最好使用隔離式設計

网友:
1.使用電阻分壓有最大輸出電流限制,此法不建議使用於需較大電流的負載上使用
2.亦可在輸入端先串入ZENER降壓,再接7805但一樣要計算ZENER瓦特數

网友:
找個用不到的手機充電器就搞定啦

网友:
交換式穩壓 or 找不要的充電器的變壓器

网友:
不要說155V,60V降到5V的廢熱都很可觀。

网友:
請參考以下的電路.
再做一些修正後,後面再加一個7805.
60v or 155v dc → 本電路 → 9Vdc輸出 → 7805

1. 整流電路不管它.
2. R1可以再調低.
3. R2兩端的電壓就是T2的Vbe,是做為過電流保護,目前設為100mA.
4. R3可以先用VR250K,待調整好後再改為2個故定電阻.
5. T2 可以改用2SC1384.
6. T1可以改用IRF740.

http://www.eleccircuit.com/power-supply-0-300v-dc-adjustable/

网友:
我也認同4# carlos_liu 大說的  [ 找個用不到的手機充電器..]

補充一下  雖然手機充電器  是使用AC_IN
但是內部有 橋式整流   所以DC155V 不管極性 直接即可,(DC_60V過低...可能不行)

它是交換式POWER穩壓 效率   好過線性穩壓

若使用線性穩壓  請你算一下155V (OR 60V) 的功率
並且想一下功率消耗(WISH大說的:廢熱)消耗在哪裡

网友:
用USB供電如何

网友(2012-09-10):
要看看負載大小、需要定電壓?!定電流?!電容性負載?!、電感性負載?!才好決定最適合的電路呀!!

网友:
交換式電源AC/DC + 同步整流 效率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