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問題]關於電源供應器5V電源轉USB供行動電源或手機充電問題

楼主(2012-04-08):
請問如電腦的電源供應器5V電源先串一個1A保險絲轉接成USB母座供行動電源或手機充電的話,會不會有電流過高的問題呢?麻煩各位前輩解答,謝謝!

网友:
吃電流的能力是由裝置本身決定,如果假使裝置最多只消耗1A,即使您使用輸出可達5A的電源供應,裝置還是只吃1A

楼主:
謝謝港都狼仔版主解答,那我可以好好DIY囉,謝謝!

网友:
但為免除裝置故障後吸收電流增高的異常,最好加上保險絲等防護手段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港都狼仔版主解答,那我可以好好DIY囉,謝謝!

基本觀念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