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X1945wm畫面三分之一顯示異常

楼主(2012-04-08):
 ViewSonic VX1945wm畫面三分之一顯示異常,請問這是P+I板或AD板,還是面板的問題?
去年在板上看舊文章時,也有人有同樣的問題,可是沒有解決的問題,後來那位發文者把板子,
弄到拍賣網賣掉了.

  有問題的畫面,它的顯示會延遲顯示.

网友A:
面板,這片INNOLUX MT190AW01好發此類故障

請看這篇六樓回覆:http://bbs.pigoo.com/thread-37148-1-1.html

网友:
我有一片 一樣面板 型號
3星920NW 也是一樣情形
我看對岸 這片面板 是通病~...都是壞一樣的

网友:
面板故障了

网友B:
不知會有出售P+I板的機會嗎?
目前有一台920NW等待換高壓版中
希望有機會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面板,這片INNOLUX MT190AW01好發此類故障

請看這篇六樓回覆:http://bbs.pigoo.com/thread-37148-1-1.htm ...

  感謝狼大、carzy1kimo、agigra的回覆,謝謝!

  看到對岸有許多同樣問題的討論,很多人的結論是MT190AW01版子上的問題,
有說是壓接排線氧化或虛焊,也有說換了AAT1168就完修,也有說是其他的IC.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會有出售P+I板的機會嗎?
目前有一台920NW等待換高壓版中
希望有機會囉

  目前還沒考慮拆掉,所以向你說聲抱歉,不過拍賣網上有許多人在賣,你可以找看看.

网友:
我也有一台ACER相同位置一樣的問題!!

現在還躺著!!

网友:
我的VG1921WM-2 終於也發生上方1/3畫面異常...
不知狼大有沒興趣處理?
XD

网友:
我的液晶電視如果排線沒接好 也會有 3/1 或一半畫面異常.
還好那個 t-con 是分離的

這情況應該排線比較大一點, 用手動一下..也許可以找到是哪一條接觸不良.就比較好處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