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有誰知道這塊子板上IC的用途

楼主(2012-04-08):
這塊子板是在一個電源供應器上的
不知道其用途,
IC也查不到資料,只知道是ST(意法半導體)的IC
型號為:E(?)ZDG62S

目前猜測為OCP(Over current protection)的監測IC

网友A:
看是裝在哪哩,不過從板號看起來可能是OCP/分流用電路

最上面一排字印339嗎?那可能就是LM339,是典型4包裝OPA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是裝在哪哩,不過從板號看起來可能是OCP/分流用電路

最上面一排字印339嗎?那可能就是LM339,是典型4包裝 ...

看板上的布線是接在12v的迴路上,應該是12v的分流電路
下圖在主板上左邊的ic才是LM339N

网友:
[主板上左邊的ic才是LM339N] ==> 是啊   但通常這個位置  功能作 OVP

OCP 位置 通常去取樣 輸出濾波 -C-L-C- 之中L兩端  如圖
OPA 之兩輸入電組網路省略

OVER CURRENT 時  L兩端 電壓差 大到 兩輸入足以使OPA  轉態 送出OCP 信號

以成本考量下  LM339 會是最有可能被使用的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