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OC 919SW-1 改裝高壓板

楼主(2012-04-08):
由於這篇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extra=#pid427581
[求助LCD] AOC 919SW-1 開機背光閃一下[有人要幫忙修嗎]
已經無法再回覆了,只好再開一篇

最近比較閒了點,想說這台PI板一直搞不定
今天把高壓板全給拆個精光

PI板的定義 1.G    2. 0V    3. 0V     4.G     56都 6V     7. 3.2V       8. 6V

買了塊高壓板
接腳定義1.Vin   2.Vin   3.ON/OFF   4.ADJ   5.GND   6.GND

vin 接在16.85V

ADJ接在 3.2V

問題是.....
把ON/OFF 接在 定義8  --> 一直亮著,開關關掉還是持續亮著

接在 定義56  ---> 變相反了,也就是說OFF 是亮著,ON是熄掉的

請問問題是在....

网友:
ADJ不接,,,on/off改接在7 3.2v 看看

网友A:
[PI板的定義 1.G    2. 0V    3. 0V     4.G     56都 6V     7. 3.2V       8. 6V ]
PI板 1~8 的定義  下列3種情況 補測一下
(我會這樣問 是因為  信號腳 通常為單PIN   而[56都 6V ]  令人懷疑是電源之類的接腳  )
開關 [開][ LED 綠] 接VGA/DVI信號
開關 [開][ LED 橘] 無信號省電模式
開關 [關][ LED 暗]
--------------------------------
變相反了,---> 加個晶體反相電路

楼主:
今天再試
ADJ沒接
然後直接把on/off
接在按鍵的電源開關上
無論關或開,都持續亮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再試
ADJ沒接
然後直接把on/off

樓主…這是當然的,控制板上有3.5v的固定電壓 !
您為了修好她,黑白接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樓主…這是當然的,控制板上有3.5v的固定電壓 !
您為了修好她,黑白接 !

我是想先接看看,再來查線路

on/off 無論是接在5.6.7.8 那一點上
燈管都是亮著
那我就真的不知道該怎麼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想先接看看,再來查線路

on/off 無論是接在5.6.7.8 那一點上

樓主…請您依 3 樓s大所言將三種實測數值報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PI板 1~8 的定義  下列3種情況 補測一下
(我會這樣問 是因為  信號腳 通常為單PIN   而[56都 6V ]  令人 ...

S大大你好,請教你一個問題
我有一台32吋液晶電視,待機時測量電源板5vsb是5v,po腳也是5v,
開機後po腳變0v(如果電源板故障,要單板測試必須將po腳接地,對吧。)
問題來了如果我想拿其它的電源板改(也就是待機時po腳是0v,開機後po腳是5v)
中間的反向電路如何改,用最少且最好找的零件,麻煩你了。thanks

网友D:
引用 网友C:
S大大你好,請教你一個問題
我有一台32吋液晶電視,待機時測量電源板5vsb是5v,po腳也是5v,
開機後po腳變0 ...

可以參考這個
原理是一樣的
http://youyoulcd.blogspot.com/2010/10/blog-post_09.html

网友E:
好樣的!! 盧大我又學到一招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參考這個
原理是一樣的
http://youyoulcd.blogspot.com/2010/10/blog-post_09.html

收下,感謝。

网友A:
引用 网友C:
S大大你好,請教你一個問題
我有一台32吋液晶電視,待機時測量電源板5vsb是5v,po腳也是5v,
開機後po腳變0 ...

參考 9# 盧大  電路原型  然後把圖內的12V 改成 5V(由5vsb拉過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參考 9# 盧大  電路原型  然後把圖內的12V 改成 5V(由5vsb拉過來)

感謝s大大,電晶體使用黑豆c1815可以嗎?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謝s大大,電晶體使用黑豆c1815可以嗎?

要謝謝 9# 盧大 的 電路原型
===========
c1815  ok
c945  等...都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好樣的!! 盧大我又學到一招啦!!

又被你偷學一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又被你偷學一招了

盧大裡面有那麼多好東西,謝啦。

网友:
盧大那很多寶喔,能挖趕快挖!!

可惜他離我太遠,不然每天去盧他!!!!

楼主(2012-05-23):
引用 网友A:
PI板 1~8 的定義  下列3種情況 補測一下
(我會這樣問 是因為  信號腳 通常為單PIN   而[56都 6V ]  令人 ...

請問 S大

因為沒改過高壓

應該要怎麼加個反相電路

我該用那一種晶體

不是說很懂

請指教,謝謝。

网友A:
!  !  !  !  !  !  !  !  !  !  !  !  !  !  !  !
您沒去參考 9# 盧大  電路原型 嗎?
http://youyoulcd.blogspot.com/2010/10/blog-post_09.html
辜負盧大一番心血
!  !  !  !  !  !  !  !  !  !  !  !  !  !  !  !

2SC1815  ok
2SC945
2N3904  等...只要是NPN 小顆TO-92 都可以....手邊有什麼拿來就用

  然後把圖內的 Vcc 12V 或 5V  甚至接在vin 16.85V 也沒什麼不可以
不放心則可以依據您[買來的高壓板] 上的控制晶片的  VCC
也就是說把控制晶片的  VCC 拉過來 作為反相電路的  VCC

楼主:
引用 网友A:
!  !  !  !  !  !  !  !  !  !  !  !  !  !  !  !
您沒去參考 9# 盧大  電路原型 嗎?
http://youyoulcd.blo ...

材料不就
NPN TO-92 一顆

4.7K 環狀電阻 1~2顆
10k  環狀電阻 1~2顆

另外如果拿9435來代替
需要加個安全措施嗎?

网友:
9435 ??  瞎米東東??  我只聽過543...
剛剛去用9435 圖片搜尋 只見兩張內衣廣告圖  眼珠就沾住了
聽說WISH大 哈這味很久了  可惜這版不該貼內衣廣告圖

=====輕鬆一下  喝杯紅茶  /_>\ ======
===========================

如果你是指8PIN IC 9435    SORRY 那個是(-5A)的 P-  MOSFET

別開玩笑  你若是沒有2SC945/2SC1815

或來不及認識...那...它們長這副模樣
http://orange.zero.jp/electronics/parts/tr/2SC945.html

http://orange.zero.jp/electronics/parts/tr/2SC1815.html
http://www.effectsconnection.com ... ges/2SC1815%201.jpg

零件盒翻一翻 應該有  這是高工電子實習材料的基礎零件
沒有的話  去電子零件材料買 一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