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國際牌32吋液晶電視維修實例

楼主(2012-04-08):
維修前,如圖呈現油化的現象,此現象為T-CON上面的一顆AS-15G的IC故障!
今換為良品以後,呈現的畫面為正常的畫面
如圖:
其實影像很清楚而且漂亮,因為我用手機拍下的,所以說自體上會有些抖動,因為手不穩,所以請各位大大原諒!

楼主:
因為拆機和維修,只有半天的時間,包括我找材料,電器行急著要,所以忘了拍下拆卸IC與焊接的實例,不好意思,請原諒,下次一定會拍下

网友A:
真期待"觀賞"AS-15G 這顆IC的拆解與貼焊過程(也很好奇是用哪些工具施工)~!!
可惜這次無緣...........
不過真好奇這顆IC故障時除了會有油畫的現象外還有哪些情形?

楼主:
因為時間過於倉促,所以拆卸AS15G零件的過程,未能拍下拆卸及安裝過程,請各位大大原諒!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期待"觀賞"AS-15G 這顆IC的拆解與貼焊過程(也很好奇是用哪些工具施工)~!!
可惜這次無緣...........
不過 ...

其實也不需要什麼工具,只要你焊接技術還可以,因為那柯IC原本就壞了,四邊貼片的角先塗上助焊油,在以吸錫網貼上加熱吸錫,多餘的焊錫,再以熱風槍稍微吹一下,便可將此IC拆下,拆下後再以熱風槍將原本遺留在現路板上的襲加以整理,在換上新的IC貼上,熱風槍稍微吹一下,因為線路板上的錫,已整理為橢圓形狀,之前你已加的助焊油以保留在原錫上,所以在加一些焊錫上去,讓所有的點保持平均,便可將新的IC貼上,熱風槍以45度角輕微走過一遍,便可將新的IC焊得牢牢的!
所以,說起來這也沒什麼,主要是錫點的清潔和各點的焊錫平均點拿捏的好,一切都OK!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對! 因為這些大多是用無鉛鍚, 要把它解下真是要一定功夫! 真想要學習學習

网友B:
真功夫兩三言,也是只能言傳不能示範,如果能秀圖那就更好了。這個ic也是難焊的。恭喜修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功夫兩三言,也是只能言傳不能示範,如果能秀圖那就更好了。這個ic也是難焊的。恭喜修成。 ...

其實這顆ic並不像您所想的那麼困難,因為如果你一邊錫已加熱,ic自動會靠近,再以聶子一下,三邊已經定位,所以說,不會有什麼困難,你只要一邊拿捏的好,其他的三邊就會定位了,這是我焊這麼多年來的經驗,供大家分享,謝謝

网友:
恭喜修成。

网友: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