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asus s1300 不能進入XP系統

楼主(2012-04-08):
請敎個位大大 小弟的華碩 S1300開機時要進入XP系統時跑一半就不動,游標一直閃停止不動n_143|
硬碟也停止不動,請敎大大們小弟要從那裡查起?
請求解答n_148|

网友:
重灌試試看

网友:
重灌試試看+10

楼主:
小弟再請敎因小弟有在重新灌過,但都是要進入XP系統時跑一半就不動了n_066|
煩請前輩們幫忙解答,是否與硬体有關?

网友:
更新bios,但小心別更掛

网友:
如果與硬体有關 通常在你重灌時 就會有錯誤了

你在次重灌看看

如順利灌完 重開後無法進入 不然換顆硬碟試試搂 隔空抓藥 感覺讀到壞軌

网友A:
多數的人一遇到WinXP有問題, 多是以重灌解決??
也許是因為 "抓問題太花時間" 了吧...
但... 維修的精神不是應該抓出問題的根本嗎? << 至少牛是這麼認為~

建議用幾個步驟分段檢查..
1. HDD/RAM是不是交叉測試過了??
2. 有沒有清理風扇? 是不是風扇過熱??
3. 變壓器有沒有檢查過?? 用電池安裝會正常嗎??
4. 安裝過程是不是乾淨? 有沒有病毒在原磁碟或是用USB裝驅動時中毒了??

找原因是會比較花時間, 但找到原因後經驗就是自己的... 有錢也買不到!

网友:
桌機這種情形大多是電源
提供參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數的人一遇到WinXP有問題, 多是以重灌解決??
也許是因為 "抓問題太花時間" 了吧...
但... 維修的精神不 ...

一般來說是這樣沒錯啦

不過通常能夠解決的錯誤都是在應用程式上面的錯誤

其他那種藍白畫面的錯誤碼,就需要開啟dump memory這類的動作

才能看出是哪個檔案造成錯誤

像這種就一片黑的,屬於系統層級,又沒有反饋訊息可以除錯的

就只能猜.....是不是硬體錯誤,壓了哪個更新後沒辦法進系統

通常....就只能嘗試著重灌了啊

网友:
安全模式可進嗎?

网友:
這種狀況我會用usb開機試試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提供解答上述的問題
部份問題有試過但問題依就
安全模式也試過但一個樣狀況

网友:
先移除筆電電池,再用NoName XPE USB碟開機試試...

网友:
非常讚同dcstudio大大的做法,還有可以先把最好拿下的HDD先做壞軌檢測,先排除硬碟的問題.

网友:
這種情形發生很不好處理,我會一件一件拆換嘗試,第一個先換電源,第二檢查硬碟,第三檢查記憶體,第四檢查光碟或USB裝置(看安裝時使用哪一種),第五顯卡部分.........!!

僅供參考!!

网友:
我猜您應該是用ghost CD..但ghost的版本可能跟你的硬體有點相衝突..
換別套~~不然就用傳統安裝方式 一定灌得起來啦~

楼主:
感謝各位解答前輩,小弟是用正版灌的,但是問題依就

有可能就eson0724大大所說的可能顯卡有關

小弟要放棄了老機子,謝謝各位前輩解答

网友:
不然就拔掉外插的記憶體, 先用內建的跑..早期的記憶體很多都不太相容..
接觸不良也是有的..死馬當活馬醫...
再不行就放棄啦.

网友:
你裝正版時有按F6去安裝STAT嗎,沒有就會卡住啦

楼主:
裝正版時沒有按F6去安裝STAT再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