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存設備] Seagate硬碟SATA座維修

楼主(2012-04-08):
之前在論壇上拜讀到某位大大的維修方式
覺得相當神奇,這樣也可以繼續阻擋廠商財路n_011| 喔不~~ 是阻擋資訊進步n_066| !!!(好吧~ 是念舊n_070| )

最近自己也拿到一顆這樣的HDD,使用者因為手....比較大 :on_008|   所以把SATA座給"做掉了":on_033|
由於自己也懶的再去買腳座(其實是80G 實在是沒啥必要買)
就從廢版硬是拆了一個類似的換上,結果成功了~~
以下是更換的過程囉~

硬碟原始SATA接頭損壞狀態

硬碟原始SATA接頭損壞狀態

硬碟原始SATA接頭損壞狀態

塑料斷掉不見了

塑料斷掉不見了

拆下來看(塑料斷掉不見了)

塑料斷掉不見了2

塑料斷掉不見了2

這張可以清楚一點看到塑料消失

其他硬碟廢版

其他硬碟廢版

其他硬碟廢版

拆下腳座

拆下腳座

拆下廢版腳座

原損壞硬碟腳座解焊

原損壞硬碟腳座解焊

原損壞硬碟腳座解焊(移除)

新舊腳座比對

新舊腳座比對

新舊腳座比對(其實都是舊的)
這裡就出了一點點小問題,廢版腳座的焊接面與原來的不同面(一上一下) 所以就動了一點手術讓它吻合囉

鎖回

鎖回

鎖回

完成後比對

完成後比對

完成後比對(其實兩個腳座是有些許的不同)

接上Windows看看

接上Windows看看

接上Windows看看(這顆硬碟有用EXT3格式喔~)

播放完畢:on_032|

网友:
大哥阿,您功夫真強...
請問您會修硬碟開機一段時間後就會開始「敲盤」的這種狀況嗎?

网友:
會發生敲盤~一種是讀寫頭掛了
第二種是硬碟機板有問題造成的!!

不過板大~~您還真花功夫!
直接去殺一科硬碟的!!
我知前是去買延長版
回來把公頭解焊~然後用鋼鋸鋸掉壞掉的部份~直接"焊上"!
這樣只花我30塊

网友A:
你的朋友完Linxu喔!!
不然不會用到ext3的格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朋友完Linxu喔!!
不然不會用到ext3的格式呢!~

嗯~~ 看起來是有用Linux~~ 因為測試讀取時有看到一些 root 之類的
另外我是沒花錢啦~ (廢版咩) 只是覺得鋸掉一小部分更換的話
總覺得很像不太牢靠,什麼時候又會被"拔掉"咧 你跟我的手是不會~~但User的手就...

网友A:
哈~~因為我手上沒有廢版~
然後別認為整條換掉~他就會很牢靠!
您看她斷掉的地方~那根本與本身結構無關,而是使用者不當的施力造成塑膠折斷的
(斷掉方式跟我之前修的一樣)

之前雖然花了點小錢~
但裝上去後客戶卻很阿拉力的給錢...
而且我沒記錯!!當初修的是日利的,整條除了SATA&SATA電源外,還有大4P~
與其花時間找廢版!我不如只要解決SATA這一段的接頭,而且腳位完全吻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因為我手上沒有廢版~
然後別認為整條換掉~他就會很牢靠!
您看她斷掉的地方~那根本與本身結構無關 ...

我的客戶不會給錢n_073|

网友A:
哈!!那個客戶~~應該不是真正的客戶吧?~
類似你的老闆、你的女友..之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那個客戶~~應該不是真正的客戶吧?~
類似你的老闆、你的女友..之類的 ...

不是耶~~ 你猜錯了n_081|
因為他們都被我養壞了(我常修東西沒收錢 所以......)

网友:
...那~~我也不知道該說啥了@@哈

我只有過去女友的電腦都會丟來我這修

网友:
真的是萬物可修阿~~~~厲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