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反白(目擊者行車紀錄器)?

楼主(2012-04-09):
(目擊者行車紀錄器)一開機液晶螢幕(LTV236WQ)反白,如下圖,正常是有一幕歡迎畫面。
第一次嘗試修這東西,電路板上有些IC查不到Datasheet故不知其用途,不知各位是否能提供解決或查修的方向(如某顆晶片)?或是知道LTV236WQ液晶營幕各接腳的功用?小弟感激不盡.....

PS:拿好的液晶螢幕(LTV236WQ)來接依舊反白。

一開機液晶螢幕(LTV236WQ)反白

提供 3 V DC及12 V DC的電源板,輸出電壓正常

機板正面照

機板背面照

LTV236WQ液晶營幕各接腳

网友A:
樓主…白屏…主攻面板電壓…
請先查面板有沒有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主…白屏…主攻面板電壓…
請先查面板有沒有電壓…?

面板有幾隻接腳有電壓3 VDC耶.....有些沒有

剛用IPA擦拭過機板上的五顆IC再用放大鏡檢視後,上面的字分別是
1.
TVP5150AM1-EP
Ultralow-Power NTSC/PAL/SECAM Video Decoder
2.
SST39VF080
8 Mbit / 16 Mbit (x8) Multi-Purpose Flash
3.
HYNIX_HY57V561620FTP-H
256M (16Mx16bit) Hynix SDRAM Memory
4.
SAMSUNG_K9F1G08U0B
FLASH MEMORY
5.
spca536a hb111
DIGITAL STILL CAMERA CONTROLLER
6.
WM9711L
Low Power Audio CODEC

還有一顆查不到用途的八隻腳IC=> 0802 A4890

能提供方向與檢測方式嗎?哪顆比較有可能壞?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面板有幾隻接腳有電壓3 VDC耶.....有些沒有

剛用IPA擦拭過機板上的五顆IC再用放大鏡檢視後,上面的字分 ...

樓主…白屏:高壓板燈管有亮,而面板沒畫面(沒工作),
您說… "PS:拿好的液晶螢幕(LTV236WQ)來接依舊反白"
所以請查主板是否有工作電壓給面板 。
ps... 剛剛仔細看您的照片,已超過小弟維修能力,抱歉…幫不上忙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主…白屏:高壓板燈管有亮,而面板沒畫面(沒工作),
您說… "S:拿好的液晶螢幕(LTV236WQ)來接依舊反 ...

Thank you!
今天有空時,我再仔細蒐網看能不能讓我找到此面板各接角的用途。若能找到,或許由電源供應反查供電線路源頭就可知是哪裡出問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Thank you!
今天有空時,我再仔細蒐網看能不能讓我找到此面板各接角的用途。若能找到,或許由電源供應反 ...

一般液晶白屏,在主板上…大約有以下幾點零件損壞…
1…無電壓,保險絲斷路或推動電源mosfet 損壞
2…電壓異常,dc to dc  元件故障或電容異變
3…mcu 晶片損壞或程序異常

您參考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