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99元dv攝影機收音問題改善

楼主(2012-04-09):
站上有好幾位大大應該知道粗工這台九九dv攝影機!
粗工當時到手之後發現他的麥克風收音有問題,遠處音難收,近音卻敏感到破音n_040|
二話不說,直搗龍穴(拆)

這個dv機殼設計粗工喜歡,沒有(眉角),找螺絲把它鬆解下來就對了,一下子就脫光光帶出場
感光元件以及麥克風在這個電路板上
粗工拆了故障的數位相機內的麥克風給它換上
組裝完之後測試,收音問題解決!

題外話,這台dv的電路板真乾淨,雖然麥克風的用料可能不是很好,但是板子的處理真是讚!

這台dv還有個問題,光線不足的時候拍出來非常暗,這應該是感光元件問題了,不過粗工有個想法,給它改裝紅外線增加光源,有空再來玩看看!

网友:
99元看起來還有附lcd 真是便宜阿  恭喜完修!

网友A:
改裝成紅外線攝影機的做法
難道是把鏡頭的鍍膜磨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裝成紅外線攝影機的做法
難道是把鏡頭的鍍膜磨掉?

偷偷跟您說一個秘密,前些時候粗工修了一支電視遙控器,故障原因:遙控距離超級短,幾乎貼著接收窗口才能(遙)控n_040|
粗工用這台DV檢測紅外線發射光線才知道原來是紅外線燈泡衰退,直接換顆燈泡就可以真的遙控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偷偷跟您說一個秘密,前些時候粗工修了一支電視遙控器,故障原因:遙控距離超級短,幾乎貼著接收窗口才能( ...

嘿嘿..我修遙控器也是這麼做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嘿嘿..我修遙控器也是這麼做的呢..

同道中人

网友C:
99元,怎麼那麼便宜?

>一下子就"脫光光帶出場"
小心被賣雞的告喔 ...

楼主:
引用 网友C:
99元,怎麼那麼便宜?

>一下子就"脫光光帶出場"

嗯..............運費比商品貴(運費: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