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冰箱] LG冰箱 GR-T5820 壓縮機無法啟動 換中古壓縮機

楼主(2012-04-09):
維修過後的冰箱門密合度還不錯
今日主角
經更換啟動器無效後
測量CR電阻2歐姆
     CS電阻7歐姆
     RS電阻8歐姆
研判軸心可能卡死了
準備現場更換壓縮機

到處找找看 吧
在這一堆裡面找一顆比較適合的壓縮機來測試
沒有三支管的壓縮機找五支管的也可以
檢查工作管是否有被破壞過 盡量不要使用被檢修過的壓縮機
檢查倒出的冷凍油是否清澈 可以知道壓縮機是否有磨損
從倒出的冷凍油看來 油色一級棒
稍微一傾斜冷凍油就流出來 表示油量足過

後來因為高低壓管位置的關係  我又換了另一顆壓縮機來測試

再來就要測試壓縮機的性能了
啟動壓縮機測試高壓 正常以手壓住高壓出口是無法壓得住的
放開高壓管後必須有足過的氣體噴出

壓住高壓管的同時 檢測低壓管出口是否有壓力吐出
以上為徒手測試高低壓閥片是否有破損
再來檢查一下電流是否有過高

卸下壓縮機
倒出冷凍油檢查油色 油量是否足過  也可以知道系統是否被汙染
倒出來的冷凍油已經變成黑色了 而且只剩下地面這一點點了
.(冷凍油多漏光光了 機件不磨損才怪)

難怪管路的油污這麼嚴重
系統已被汙染了 準備清洗管路
在這裡我是使用R22冷媒 以液態冷媒清洗管路

系統.清洗完後 換上壓縮機及乾燥器
冷凍油加溫管就不用管它了
自從我那顆萬餘元的真空泵浦被偷走後
這顆壓縮機就變成我的老戰友了

抽完真空站壓
灌入冷媒R134a啟動運轉
這裡沒有電子磅秤 無法定量充填
都是憑經驗 控制低壓冷媒在0至10psig之間
初運轉時保持在5-10psig之間

半小時候已到達 -7.2度了
冷凍庫溫度到達 -11度C  電流1.96A  低壓3psig
從 -7.2度經過20分鐘後到達 -11度
在經過4分鐘後到達 -12度C
再來就是防漏處理
上完保護漆後可以收工回家了

网友A:
家裡也有一台LG電冰箱,壓縮機大約每半小時啟動運轉一次,
每次運轉約半小時。感覺非常耗電。
設定溫度條成"弱"也沒有改善

网友B:
qs82867大:
上完保護漆後可以收工回家了~!
不對喔~還不能回家!還少一個動作!
還要帶杯飲料跟現金才能回家~

网友C:
換中古壓縮機連工帶料貴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家裡也有一台LG電冰箱,壓縮機大約每半小時啟動運轉一次,
每次運轉約半小時。感覺非常耗電。
設定溫度條成 ...

這還算正常 能停就能省 不停才耗電ㄝ

楼主:
引用 网友B:
qs82867大:
上完保護漆後可以收工回家了~!
不對喔~還不能回家!還少一個動作!

謝謝老大叮嚀
飲料你留著喝
現金我先帶走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老大叮嚀
飲料妳留著喝
現金我先帶走

我是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公的~

當我發現時 已經來不及了
現在幫你改過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換中古壓縮機連工帶料貴嗎?

大概是全新壓縮機的3分之2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概是新機的3分之2吧

那換新冰箱不是比較.....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換新冰箱不是比較.....划算?

唉呀 文不對題  馬上糾正錯誤

网友D:
好詳細的維修
請教,用使用R22冷媒 以液態冷媒清洗管路,是強調要用液態沖嗎?用r22沖管路不是有冷煤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詳細的維修
請教,用使用R22冷媒 以液態冷媒清洗管路,是強調要用液態沖嗎?用r22沖管路不是有冷煤嗎 ...

使用液態冷媒是比較有足過的壓力將系統中不乾淨的雜質衝出來
第二點抽玩真空後 R22 就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