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華碩VW222U螢幕問題

楼主(2012-04-09):
我有一台ASUS華碩VW222U的22吋螢幕
使用約四年,D-SUB介面接圓剛電視盒當電視使用
DVI接主機當延伸螢幕用(主螢幕用DELL 23吋)

平常使用上是沒甚麼問題
不過今早開電視後,螢幕聲音選項會自動從90降到0(我預設90),之後就沒聲音了
接著螢幕右半邊持續出現藍色框
不曉得怎麼會這樣子

另外要怎麼取消工程模式呢???
麻煩高手解惑!!

如圖:

如圖

如圖

网友:
這個應該是按鍵問題...
拆殼換按鍵先~

网友:
換按鍵+1

网友A:
按鍵卡鍵了!先把按鍵換掉再試看看!
不過先查看看是不是保內,如果是的話,直接送修!
拆了就沒保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鍵卡鍵了!先把按鍵換掉再試看看!
不過先查看看是不是保內,如果是的話,直接送修!
拆了就沒保固了! ...

按鍵我很少按,關機後都是用待機模式

已過保
這種機型的螢幕要怎麼拆??
之前拆過奇美的
華碩的沒拆過

另請問要怎麼取消工程模式?
我是關螢幕,按MENU+電源 進入的
不曉得要怎麼關閉

謝謝各位大大回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鍵我很少按,關機後都是用待機模式

已過保

樓主…假設…您的按鍵不良,那要如何進工模???
按鍵並不是不使用就不會壞,它的接點還是會氧化而故障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樓主…假設…您的按鍵不良,那要如何進工模???
按鍵並不是不使用就不會壞,它的接點還是會氧化而故障 ! ...

我按鍵蠻正常的呀
只是螢幕不正常

我好後悔進入工程模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按鍵蠻正常的呀
只是螢幕不正常

對不起…小弟還是不懂您的意思…???
您的照片顯示,已進入osd的音量控制,還是您進入工模的音量控制,
但您在一樓的說明中,指的是"今早開電視後,螢幕聲音選項會自動從90降到0(我預設90),之後就沒聲音了
接著螢幕右半邊持續出現藍色框",換言之…您並沒按任何鍵就自動進入音量控制鍵…
因為您的說明是如此,所以版上的大大才會告訴您是按鍵的問題 !

网友:
應該先把按鍵全部換掉再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對不起…小弟還是不懂您的意思…???
您的照片顯示,已進入osd的音量控制,還是您進入工模的音量控制,
但 ...

對,應該是按鍵問題
我比較納悶的是,按鍵我開電源後,已經很多個月甚至1~2年沒去碰,因為我關機都是讓他待命(橘燈亮)
它卻無緣無故顯示這樣的畫面,等於是LCD自己按鍵干擾而已
後來我到處爬文、發問,終於找到原因了
因為這款螢幕序號8開頭之前的按鍵都會這樣,9之後就有改善了
我拆開後裸機測試正常,裝好後又發生一樣問題
可能是PCB板、按鍵、塑膠殼太接近導致誤觸
所以我鎖上時,故意右下角不扣緊,這樣就不會壓迫到按鍵了
目前使用都正常了,感謝各位大大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對,應該是按鍵問題
我比較納悶的是,按鍵我開電源後,已經很多個月甚至1~2年沒去碰,因為我關機都是讓他 ...

樓主…如果…依您所言是機構上的問題,應該早就發生了,還是建議您量測按鍵開路及短路時的阻抗,以確定故障點,並一次性全換新品 !
再則…提醒您,工模可不是隨便可調整的 !

祝   維修順利 !

网友:
ASUS VW222U 通病,開關板按鍵不良
===========================

只不過......................華碩這款 VW222U 的開關按鈕式是 "特殊規格",不容易買 且 為SMD焊接上去
我想新手因該也很難拆下來

另外,整個"開關板"也非常不容易從前蓋整個拆出來,若是你一個不小心很容易拆斷前蓋 or 將開關板零件給損毀

總之~~若要自己動手,先要有心理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