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物易物] 徵求 2顆 4歐姆3W 附圖(已購得)

楼主(2012-04-09):
想把 在痞酷處女PO搞定
http://bbs.pigoo.com/thread-37190-1-1.html

圖片是喇叭大小

或看您需要啥 都可以跟我說 看我有沒有哩

我在台北市 萬華這邊

网友:
應該量 喇叭 的對角 , 通常是用幾吋來表示 !! (你那個看起來應該 是 6吋 )

規格是 4 歐姆 3W  以上 !! 當然最好是 3W ~ 6W

如果沒有 4 歐姆 用 6歐姆 8 歐姆 也可以 !!!

我自己也欠兩顆 一顆 8吋 一顆 4吋 的 !!

楼主:
喇叭 輸出電流 是6V 的就可以用到6W的意思嗎

我量另一邊 很寬的尺 應該是吋的吧 3吋

网友:
引用 楼主:
喇叭 輸出電流 是6V 的就可以用到6W的意思嗎

我量另一邊 很寬的尺 應該是吋的吧 3吋

那是 3 吋 才對 !!  ~~~ 是我說錯了 !!

那個 6W 是表示喇叭可以承受的功率  !!

也就是說你的喇叭最大可以在 6W 以下正常工作 !!

如果超過就會有燒毀之虞 !!!

楼主:
花了50元 買下了這一對

不知好壞不知大小 拆開完全一樣 太好運了

量的時候是5.多歐姆

网友:
我看接下來就是大老那裡的轟天雷喇叭單體準備上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喇叭 輸出電流 是6V 的就可以用到6W的意思嗎

我量另一邊 很寬的尺 應該是吋的吧 3吋

1英寸等於2.54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