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P5S800-VM自關

楼主(2012-04-09):
有位鄰居電腦會自動關機,機內有爆裂聲;
打開一看,電容都長胖了;
越換越多,20多個;
換完上機OK,這塊機板的正負腳符號與習慣不同,正極有白色塗漆,是該注意的!

网友A:
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

很軟的!

网友:
華碩的電容正極處有漆白色的..和其他家的相反...修過的都知道...
另外電容應該是長高..長胖不容易呀~

网友B:
你買的到適當規格的電容替換就該偷笑啦....

買不到才O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買的到適當規格的電容替換就該偷笑啦....

買不到才O咧..

對阿,他用820uf6.3v,我用1000uf6.3v小升級,溝過!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對阿,他用820uf6.3v,我用1000uf6.3v小升級,溝過!

容量好解決!~~麻煩的是外觀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容量好解決!~~麻煩的是外觀尺寸..

常遇到矮而胖,擠不進去的窘境...
以後修LED背光PI板就會常見...

网友:
引用 楼主:
常遇到矮而胖,擠不進去的窘境...
以後修LED背光PI板就會常見...

是阿,某些位置就是得找原尺吋的來用...

网友C:
恭喜恭喜喔!!換太多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恭喜喔!!換太多了吧!!

是有點多!
想到拆機一次花時間,不如一次做徹底一點,少一次二修就值得!

网友D:
恭喜完修,華碩都是正負顛倒的,另外sis板子我都不想修
因為它修好也不想用,因它都跑的比同等的慢,所以都當零件機
拆零件來用,手上就有三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恭喜完修,華碩都是正負顛倒的,另外sis板子我都不想修
因為它修好也不想用,因它都跑的比同等的慢,所以都當零 ...

有些零件機當備品也不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