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ViewSonic VX2235WM不開機簡易維修參考:

楼主(2012-04-09):
ViewSonic VX2235WM不開機簡易維修參考:
上了電發現待機燈暗淡?
按開機,開機燈不亮?
做一下基本功課發現on/off沒有電壓輸出?
查到在AD板上U7輸出電壓過低,這不是要3.3V嗎?換一顆先~
電壓正常了, on/off電壓也出來了~
多亮麗的籃光~橘的也不錯~
收一收,試機完工~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A:
沒試試先補焊喔?有時補焊一下電壓就出來了

网友:
恭喜喔,學起來!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試試先補焊喔?有時補焊一下電壓就出來了

沒有,因為想練拆焊功~

网友:
恭喜完修

圖文並冒的好文

网友:
恭喜完修!!這AD板就是要看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