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上豪PT-334熱水瓶不出水簡易維修參考:

楼主(2012-04-09):
上豪PT-334熱水瓶不出水簡易維修參考:
按解鎖鍵後再按出水鍵,發現沒有聲音也不會出水!
倒光水將熱水瓶(倒頭栽),殺到機房~
發現有電容微凸,先更換了,背面無異狀~
這裡要量打水馬達電壓,可以先拔掉電熱絲配線必免空燒保護起動無法量測!有無負載都有電壓輸出,但是馬達就是不動!會不是馬達被水垢卡住?
分解馬達後並沒有看到水垢,裝回測試~哇~聲音怪怪的!可能是葉片有裂痕滲水進去造成轉動不平均,我想還是換了它吧~
空燒保護~
試機OK,可以泡牛奶了~

网友A:
小弟上次修這台掛7805,看來這台功能雖多毛病也不少

這台的按鍵面板很容易脫膠,最好一併檢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弟上次修這台掛7805,看來這台功能雖多毛病也不少

這台的按鍵面板很容易脫膠,最好一併檢查 ...

知道了~謝謝提醒~

网友B:
請問不同機型或廠牌馬達規格是否一樣?哪裡可以購買得到?我有一台第一次放進冷水馬達可以轉動出水,如果加滿水及加熱後,馬達不出水且無馬達轉動聲音,請問是什麼問題?

网友:
謝謝分享! 原來前面出水是這麼做的, 謝謝!

网友C:
馬達可以單獨買到阿?真厲害呢,不知這樣花了您多少錢?

网友D:
謝謝分享
這個是您自己的吧, 還蠻費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不同機型或廠牌馬達規格是否一樣?哪裡可以購買得到?我有一台第一次放進冷水馬達可以轉動出水,如果加滿 ...

有空拆開檢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馬達可以單獨買到阿?真厲害呢,不知這樣花了您多少錢?

200元有找~

楼主:
引用 网友D:
謝謝分享
這個是您自己的吧, 還蠻費工的!

客人的,是有點搞工,有效$$賺沒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