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顯示卡BGA迴焊要不要加助焊劑?

楼主(2012-04-10):
請問各位大大,顯示卡破圖在迴焊時﹝非植球﹞,是否需要加入一點助焊劑,我的感覺上好像有加沒加使用上都差不多耶?

网友:
要加助焊,有預熱台加持效果會更好

网友A:
我個人迴焊都會:
預熱->用針頭從BGA四面"打針"->BGA機台迴焊->清洗->完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個人迴焊都會:
預熱->用針頭從BGA四面"打針"->BGA機台迴焊->清洗->完工

請問H大,迴焊完要如何清洗?水洗嗎 @ @
沒有清洗的話,會有什麼後遺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問H大,迴焊完要如何清洗?水洗嗎 @ @
沒有清洗的話,會有什麼後遺症啊

個人是用PCB清洗劑(PC-25),內容物大概是酮類溶劑。
這方面我沒有研究,您可以GOOGLE查詢"PCB清洗劑"應該會有些資料可以鑽研。
至於沒有清洗會怎樣:
當板子溫度升高,助焊劑會液化,看起來髒髒的,且若助焊劑不純染異物,可能導致板子短路。

<個人淺見,若有出入,煩請指正>

网友:
我回焊時用的都是免洗助汗劑耶.....

网友(2012-06-11):
原來還可以用免洗助旱劑.
之前一直認為要用一般助銲劑加洗劑.

网友:
免洗助焊劑是不是就是松香+溶劑?

网友:
個人步驟...
黑晶爐預熱 -> BGA四面免洗助焊劑打針 -> 熱風槍回焊 -> 清洗 -> 完工
至於清洗的部份...我比較懶...去漬油擦一擦就算了....

网友:
熱風槍第一次用就用在花花的8600GTS顯卡上
我是四邊傾斜用水彩筆沾液狀免洗助銲劑
讓他流進去
開300度30秒
吹到有感覺
收工
新手上路先降

网友:
我都是用這牌的 AMTECH  nc-559-asm 淡綠灌的喔,用了你就知道,讚........

网友C:
加焊时都要加焊膏.这样可以降低溶点.去氧化.

网友(2012-07-11):
引用 网友C:
加焊时都要加焊膏.这样可以降低溶点.去氧化.

大大你的加焊膏是什麼牌的,可以提供一下嗎?大德!

网友:
請教各位大大~
高雄有大大專門重植晶片嗎?
我有幾片需要處理~費用大約多少?

网友(2012-09-13):
各位要迴撼的大大,事前的PCB烘烤也很重要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