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工冰溫熱飲水機指示燈不亮 按加熱也沒反應

楼主(2012-04-10):
目前只是燈都沒亮 按加熱也沒反應 但是冰水卻有反應 運作都正常 關掉冰水開關之後就又異常了 = =
真不知道是啥情形

网友:
依您描述狀況,我很肯定您的開飲機已故障,要買台新的了。

网友:
晶工背部和內部各有一個安全開關,復歸看看 ,雖然說機會不大就是

网友:
冰膽旁邊的電源基板可能壞了,查查看吧。

网友:
沒圖沒真相,來張圖大家比較好幫忙...........

网友:
應該是熱水的溫度保護跳掉了,看一下後面在熱水膽附近應該有可重置的孔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