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ntec安鈦克 Phantom 500W 無待命電壓

楼主(2012-04-10):
這顆POWER是朋友說有故障就丟給小弟玩了。

一開始拿到就先檢測有無"5V待命電壓"。

一測沒有,心想這可硬了。

拆開發現5V的產生電路有燒毀。

燒毀區域圖如下:
這張是之前拍的

看來是小弟不才,沒把問題說清楚。

還有小弟也把Antce中文也弄錯了。

R28已經燒毀且開路了,量不出阻值是多少

這顆小弟有查過,但查不到正確的編號是為何。
也可能被燒毀了,但小弟量過6隻腳都沒有量到短路的情形。

供應器正面與背面照:

不知道哪位大大有這顆電源供應

如果有的話,可否幫小弟拍一下背面照(5V待機區就可了)

网友A:
應該先拆下5VSB待機電源的供電變壓器查一下,若是變壓器燒了,這顆POWER可能要準備當殺肉機了,我就一台七盟的燒變壓器導致開關MOS燒了,現在還躺著ㄋ!!!  沒同型變壓器可換,只能乾等了!!

网友B:
哇~用料紮實的 POWER 就是不一樣喔。

网友C:
小弟提供一下自己的思考方向:

1.修高壓比修低壓容易。
2.會燒元件通常都是短路,相信樓主這台的保險絲也燒了。
3.小弟自己覺得燒零件是最好修的,尤其是5VSB的部分,通常是元件擊穿,大部分都能用電表量出來
4.如果量不出來,最土法煉鋼的方法就是在一次側串防燒裝置再進行檢測,燈亮就是短路,然後跑電路,拆一次側的元件,拆到不會短路為止(但是要拆之前,要記得拆下來前各元件的位置)
5.沒有串防燒裝置前,換零件上電一定會繼續燒元件
6.另外,樓主這顆一次側的濾波電解電容好像是富X餘的,如果是我的話會換掉

以上是小弟自己的感想,若觀念有誤,請多多指教~~~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先拆下5VSB待機電源的供電變壓器查一下,若是變壓器燒了,這顆POWER可能要準備當殺肉機了,我就一台七 ...

感謝eson大大的回復:
小弟按照大大方法,把變壓器拆下來量過。
一次側是分兩組線圈,阻值皆為約20歐姆左右。
二次測也是分兩組線圈,阻值與一次側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哇~用料紮實的 POWER 就是不一樣喔。

感謝py大大的回復:
小弟也是第一次拿到這麼紮實的POWER。
也特別查了一下,這顆的轉換效率似乎很高的樣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弟提供一下自己的思考方向:

1.修高壓比修低壓容易。

感謝sach大大的回復:
小弟在此受教了:)
防燒負載,小弟下次也來做一個。

但不幸的保險絲沒燒,突波吸收器也沒燒
只有燒毀待命區電路的元件
而R28燒到難以辨識也量不出來

是富之餘沒錯

网友:
樓主這台我沒修過,不過基本的部分應該先修好+5VSB,預祝樓主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