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決)七盟st-350bkv不能開機問題請教

楼主(2012-04-10):
各位大大,外行新手小弟在此請教
日前家中st350bkv於開機時會發出高頻音
拆開外殼後發現C16已經膨脹,更換後發現這下可好,
原本只是開機之後才會有的狀況
變成一插電就會有高頻音
於論壇中努力爬文
繼續更換其他零件
目前已更換
C14        1000uF/16V
C21        470uF/16V
C10        10uF/50V
C15        10uF/50V
C22        10uF/50V

及兩顆1K歐母的電阻(一棵在C14旁 另一顆在494旁,雖然拆下測量都正常)
另外還有兩顆2200uf/16V(輸出的線簇旁,編號C43 C39,反正殺紅了眼,也換了)
之後發現插電時會發出的高頻音已經消失
但是連接ps on之後只聽見蜂鳴器B一聲
風扇小小動一下
整台PSU就跟死魚一般動也不動
這下整個人傻眼@@
花了一整個禮拜的心血還是等於零啊

還希望各位大大能夠給予指教
感謝!

网友A:
是否有一顆8隻腳的IC, 3842還是3843? 拍個照來看看.

网友:
你都爬文治好了高頻聲 !!

那不開機問題 , 應該也可以找的到答案 !!!

況且有時故障 , 不只一處哦 !!

我遇到三處以上的故障 !!

那也不足為奇 !!!

网友B:
先看一下+5VSB有沒有!!
PG有沒出來?
風扇只轉一下就停,比較有可能是短路引起的保護,查一下過程中有無不注意將焊點短接情形!!

网友:
二次測全部補焊一遍。 ~~~~~~~~~

网友:
短路保護+1
建議徹查一下,換過元件地方與附近的焊點是否有短路到
大變壓器旁的1K歐姆電阻也可以順便換一下
還有PWM IC附近的電阻也換一下 那幾顆很會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有一顆8隻腳的IC, 3842還是3843? 拍個照來看看.

回RICKY大大
版子上八隻腳的小弟只有看到這一顆

八隻腳的IC

八隻腳的IC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看一下+5VSB有沒有!!
PG有沒出來?
風扇只轉一下就停,比較有可能是短路引起的保護,查一下過程中有無不注 ...

回eson0724大大
+5vsb
有測到5.12v 應該OK

請問...pg是?

+5vsb

+5vsb

楼主:
報告各位善心的大大:

再次拆下檢查發現有幾處小弟眼拙竟然沒有銲到
眼睛苟到蛤仔肉啊~~~

經過補銲再組裝測試
ps on之後果然風扇正常運作

+5vsb 5.13V

3.3v  3.29v
5v     5.17v
12v   12.17v

這樣應該算是解決了吧

再次感謝各位大大
如此溫暖的伸出援手

网友C:
PG = Power Good (灰色線)
當Power自檢OK時,就會送出PG訊號(為一5V電壓)。

大大可以再檢查一下PG訊號是否有送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PG = Power Good (灰色線)
當Power自檢OK時,就會送出PG訊號(為一5V電壓)。

謝謝KKP大大
PG信號
我量到5.13v
感恩!

网友C:
那也恭喜大大修復唷!!
經過的這次維修想必大大的功力又增加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也恭喜大大修復唷!!
經過的這次維修想必大大的功力又增加了吧

謝謝!!

由於小弟非電子出身
且第一次修PSU
雖然只花小小的料錢
但是完成後的爽度
卻是大大的滿足啊
尤其在這個論壇爬了一些帖子
更是覺得受益不少

只是這幾個晚上都抱著PSU
家中那位大大臉色不太對勁....(驚)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

由於小弟非電子出身

我也是ㄋ!!

坐在那裏時間一長,會發現有人一直瞪著你喔!!!

网友(2012-06-21):
恭喜完修

网友(2012-08-02):
恭喜完成修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