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微星 7300GT 進入XP 沒訊號 維修

楼主(2012-04-10):
感謝凱文 提供..

原本以為 是 BGA異常.....這系列的 通常都會聯想到空焊..

開機 正常... MATS 測試正常...但是..
進入 XP 切換時 發覺 沒訊號 給LCD...
該不會又空焊囉...

進入 XP 有問體沒訊號
開機有畫面
烤一烤 看看  土砲 控溫烤箱 ---窮人專用..小烤箱 省電 適合小面積的 東西

可以烤 錫球 直球 烤 PCB 板 晶片....還可以烤肉(沒人敢吃)
發現 有焊過.. 可能爆電容 別人換過...有焊過的橫機
....沒注意到3055已經短路

上 結果 上電 炸開 ACT08....挖咧~一定還有異常
ACT 08
沒圖 散熱膏..溫度高  ..

清 硬掉散熱高..塗上新的
這片 卡 溫度不會很高 靜音板的 最高73C..
很不錯的

网友:
恭喜完修

專業文章

网友A:
樓主.. 有點沒看懂...

1. 換了3055
2. 上電 炸開 ACT08
結果?? 後來是怎修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主.. 有點沒看懂...

1. 換了3055

起先 有觀察 470UF 有焊過... 就懷疑 相關線路可能有問體
....直接 更換 ACT08 連炸 2顆 才發現 忘了 3055 檢查..
之後 更換3055 拆下測量 短路囉... ACT08 再換一顆~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起先 有觀察 470UF 有焊過... 就懷疑 相關線路可能有問體
....直接 更換 ACT08 連炸 2顆 才發現 忘了 305 ...

恭喜完修,要自用嗎?
炸了兩顆ACT08...

网友:
可愛大真多顯示卡能修,不過幾乎都壞晶片,也是得要有辦法BGA才能修!
可愛大庫存零件不少可以燒了還有零件換!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