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MSI 8500GT 破圖維修

楼主(2012-04-10):
感謝凱文 大大所提供的 顯卡
..破圖......烤箱 烤過正常...
但.......
.......
.......

bga

网友:
恭喜阿,但是溫度似乎高了些...
改裝風扇吧!

网友:
恭喜C大,,, 完修 。
           " GPU 晶片損壞, 有換新的上去嗎? " ,,,,,,

网友(2012-06-06):
恭喜完修

网友A:
看阿看喵阿喵
會有BGA不良好像都是7或8系列,少數9系列
可是GT2~GT5系列以後好像就沒這問題...
後面的顯卡後面好像都沒啥維修實例了......
XD感覺越來越沒維修的賺頭....
M/B改固態後也一樣..XD

网友:
請教可愛大~~
這個植球台...好用麼!?  (抱歉,借一下圖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阿看喵阿喵
會有BGA不良好像都是7或8系列,少數9系列
可是GT2~GT5系列以後好像就沒這問題...

應該都在 保內吧 ~..
殺肉的 `回收場要收到 9 系列的 也是很少
大概只有 電腦公司 客人換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應該都在 保內吧 ~..
殺肉的 `回收場要收到 9 系列的 也是很少
大概只有 電腦公司 客人換的

我一堆9系列

网友(2012-07-14):
感謝大大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