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東元 TL3001FM 電源板嘰嘰叫(板子型號0802-23B-01)

楼主(2012-04-10):
求助各位大大前輩

1.東元TL3001FM 電源板(板子型號0802-23B-01)啟動後,送電到高壓板電源12V輸出變壓器嘰嘰叫?

2.量測PFC高壓電容只有330V正常嗎?

3.啟動後無接負載PFC電容有330V,接實機有負載後啟動330V馬上掉到 "235V"正常嗎?

更新相片:

网友A:
1.部皆付載會嗎?
2.該線路上的電容量測看看容值夠不夠
周圍的焊點補焊
3.線圈老化或是燈管老化所造成 請自行CHK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部皆付載會嗎?
2.該線路上的電容量測看看容值夠不夠
周圍的焊點補焊

1.不接負載(空載)不會嘰嘰叫.
2.該線路上的電容都換新及週圍的焊點補焊過,實機接負載一樣嘰嘰叫.
3.原面板+原T-CON+原高壓板,接另一台SAMPO電視並不會嘰嘰叫(燈管老化排除).

网友B:
變壓器旁的小電容換掉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1.不接負載(空載)不會嘰嘰叫.
2.該線路上的電容都換新及週圍的焊點補焊過,實機接負載一樣嘰嘰叫.
3.原面 ...

那問題, 有可能AD 板, 有漏電 OR 吃電原件異常了
       " 另一種是 電源板異常了 "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變壓器旁的小電容換掉看看!!

1. PFC IC L6561D 旁的47uf/50v已更換無效(量測有14.5v)
2. PWM IC  UC3843 旁的1uf/50v已更換無效(量測有5v)

网友A:
3.原面板+原T-CON+原高壓板,接另一台SAMPO電視並不會嘰嘰叫(燈管老化排除).

這裡有問題 同板子不同屏不同燈管 這樣怎樣判定不會是你原本的屏燈管老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3.原面板+原T-CON+原高壓板,接另一台SAMPO電視並不會嘰嘰叫(燈管老化排除).

這裡有問題 同板子不同屏不 ...

東元 (原面板+原T-CON+原高壓板)接 SAMPO(ad板及電源板)=燈管及SAMPO電源板都不會嘰嘰叫

网友B:
引用 楼主:
東元 (原面板+原T-CON+原高壓板)接 SAMPO(ad板及電源板)=燈管及SAMPO電源板都不會嘰嘰叫 ...

那就有可能是東元的燈管有問題嚕!! 或是因為零件老化出力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有可能是東元的燈管有問題嚕!! 或是因為零件老化出力不足....

東元面板組+東元主板及東元電源板=電源板嘰嘰叫

東元面板組+SAMPO主板及SAMPO電源板=電源板,高壓板,燈管都無異音

以上東元面板組是好的,和燈管無關,謝謝.

楼主:
引用 楼主:
東元面板組+東元主板及東元電源板=電源板嘰嘰叫

東元面板組+SAMPO主板及SAMPO電源板=電源板,高壓板,燈管 ...

現在比較不確定的是PFC高壓電容只有330V,接實機有負載後啟動330V馬上掉到 "235V"不知是否正常,還是原設計就是這樣.
因為電源板送高壓板電的12V並不會壓降,送主機板12V也沒壓降,電視都可正常看.

一般PFC要380V左右,接負載後也會維持380V左右. PFC高壓電容,電壓330V馬上掉到 "235V"會不會是電源板嘰嘰叫的主因??

网友B:
高壓電容有測過了嗎!! 容值有無在正常值內!!

不然就是東元電源版的出力有老化而下降了,主要供電零件可能都要更換!!

建議先從輸出高壓版旁的MOS先測,看看測得的數值是否與新品有落差!! 一般來說我會先換掉它!!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壓電容有測過了嗎!! 容值有無在正常值內!!

不然就是東元電源版的出力有老化而下降了,主要供電零件可能 ...

高壓電容有測過了嗎!! 容值有無在正常值內!!
回覆:
(規格150uf/450v)下降到130uf,更換後無效.

建議先從輸出高壓版旁的MOS先測,看看測得的數值是否與新品有落差!! 一般來說我會先換掉它!!
回覆:
我會再試試藍色框內的兩mos看,謝謝.

网友C:
把所有電阻阻值確認一遍,不用拆下,先量看看是否有高於標稱的電阻。
理由是RC振盪中R 值增大會使C 放電時間加長,頻率降低,針對高頻變壓器來說,頻率低於其設計值,會導致感抗下降,電流暴增。(因您說電容都換新,所以不說明電容量變異現象)

楼主:
引用 楼主:
高壓電容有測過了嗎!! 容值有無在正常值內!!
回覆:
(規格150uf/450v)下降到130uf,更換後無效.

高壓版旁的MOS更新後無效.

网友:
有可能是變壓器本身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所有電阻阻值確認一遍,不用拆下,先量看看是否有高於標稱的電阻。
理由是RC振盪中R 值增大會使C 放電時 ...

您好,
1. 電阻全量沒有發現問題.
2. PFC IC  旁的SMD Zener Diodes 有問題,更換後
  無接負載PFC電容有400V,接實機有負載後也維時400v.
3. PFC 雖ok,但送電到高壓板電源12V輸出變壓器還是嘰嘰叫

网友D:
是像蟋蟀的叫聲嗎?
是的話-->降蘋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像蟋蟀的叫聲嗎?
是的話-->降蘋試試.

是像蟋蟀的叫聲,但不知您指的降頻是那一部份及做法是?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像蟋蟀的叫聲,但不知您指的降頻是那一部份及做法是?

是否有前輩可以給一些建議

送電到高壓板電源12V輸出變壓器還是嘰嘰叫如下圖位置

网友E:
引用 楼主:
高壓電容有測過了嗎!! 容值有無在正常值內!!
回覆:
(規格150uf/450v)下降到130uf,更換後無效.

大大,,, 修到此處已接近完修了,  只差臨門一腳 。 ( 不知大大可有升壓變壓器 , 和快速穩壓電晶體 , 換新
       品試機一下 , 即可找到答案 !!! ) 。
       如有 " 示 波 器 " , 比對一下波形 , 那是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大,,, 修到此處已接近完修了,  只差臨門一腳 。 ( 不知大大可有升壓變壓器 , 和快速穩壓電晶體 , 換新

您好,

1.嘰嘰叫變壓器(無新品).
2.快速穩壓電晶體,如是指下圖藍圈內的(stps30h100cw),有換過但無效.
3.我試試示波器量一下波形,再看情況,謝謝.

网友F:
引用 楼主:
您好,

1.嘰嘰叫變壓器(無新品).

個 人意見…
如電壓都到位…可試試…
變壓器拆下……將線圈銅線與pin腳確實連接並補焊,再上板試……
祝…   維修順利 !

网友G:
jw7088 大大
給您加油  祈望您能完修  帶姶我們這方面的經驗
電源板嘰嘰叫  實在令人難堪  說壞不壞 但是隱藏在深處  很難酌量
宿來也有此困擾 常束手無策
一.開機後_電源板上的變壓器-就開紿嘰嘰叫(也有部份是電磁共振)
二.開機後_背光燈亮時-電源板上的變壓器才開始嘰嘰叫
三.開機後_很正常的運作完美無聲(賞心悅目)------但是,如果將電腦關機,螢幕進入自我待僉中...電源板上的變壓器才開始嘰嘰叫
四.開機後_很正常的運作完美無聲------測試完了將電腦關機,螢幕進入自我待僉中-這個階段也是完美無聲......但奇怪的事要發生了.此時 按螢幕電源開關-關機(電源指示燈不亮).啊 電源板上的變壓器鄰近又開始嘰嘰了   奇怪了  不是已經無電源了 為什麼還能嘰嘰叫     傷腦筋....
五..開機後_背光亮-電源板上的變壓器=不叫...但堆動燈管的升壓變壓器又開始嘰嘰叫了
六..開機後_背光亮-電源板上的變壓器=不叫...堆動燈管的升壓變壓器=也不叫  但可以聲到從底板(面板的燈組)發出沉悶嘰嘰叫

上述之列  只是電腦液晶螢幕電源板而已    暫無力修復 只能蒙臉退件

楼主:
引用 网友F:
個 人意見…
如電壓都到位…可試試…
變壓器拆下……將線圈銅線與pin腳確實連接並補焊,再上板試……

今天試了,狀況沒改善,謝謝.

楼主:
引用 楼主:
您好,

1.嘰嘰叫變壓器(無新品).

您好,

圖一為量測stps30h100cw(中間k腳的的波形)也是嘰嘰叫變壓器的入端

圖二為 12V輸出波形(也是嘰嘰叫變壓器的出端紅圈位置),並無任何雜波

网友:
引用 网友G:
jw7088 大大
給您加油  祈望您能完修  帶姶我們這方面的經驗
電源板嘰嘰叫  實在令人難堪  說壞不壞 但是 ...

這個我遇過
有點傻眼

三.開機後_很正常的運作完美無聲(賞心悅目)------但是,如果將電腦關機,螢幕進入自我待僉中...電源板上的變壓器才開始嘰嘰叫

网友F:
引用 楼主:
您好,

個人意見……
請您將一次側,功率晶體的中間腳位斷開,再量pwn ic  的輸出波形!

確認是一次側的問題,還是二次側的問題 !

楼主:
引用 网友F:
個人意見……
請您將一次側,功率晶體的中間腳位斷開,再量pwn ic  的輸出波形!

大大您好,
向您確認所指導的內容如下圖是否正確,謝謝.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大大您好,
向您確認所指導的內容如下圖是否正確,謝謝.

個人意見…正如您的圖…
將斷開點,吸鍚清焊點後用萬用表確認無任何短接,再量波形 !

楼主:
引用 网友F:
個人意見…正如您的圖…
將斷開點,吸鍚清焊點後用萬用表確認無任何短接,再量波形 ! ...

大大您好,

功率晶體我拆下後中間腳折彎再焊回去,中間腳在正面確定沒和線路導通,
PWM IC 5腳 和6腳都拉線出來,上電PFC電容在150V的情況下,
示波器的接地一接上第5腳,電源板的保險絲就燒了,是我接錯了嗎??

檢查AC 到150V迴路橋式整流器還完好,
檢查PFC迴路20N60C3,HFA15TB60D相關元件後都無受損,大電容也無短路後,
換上保險絲,上電後運氣不錯恢復待機電壓.

网友H:
如果是在待機時候有微異音

我認為都正常

開機後會有點聲音也正常

但很大聲~基本上有問題

但以修理那麼多電源版的經驗

現在很多電源板大概使用1年以後都有可能出現異音

個人建議把一次測內所有電解電容更換 300V電容無異常不用更換

其他均更換  祝你早日完修

也可以去跟同行借一塊一模一樣的測試~如果也有異音那就是正常的

就可以排除你自己的疑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是在待機時候有微異音

我認為都正常

大大您好,

是如您所說的情形一樣
待機時----->完全無異音
開機後------>是有點聲音

已把一次測內所有電解電容更換,沒得到改善,
此板我有二片,二片都是紅框位置變壓器有異音,
但一片較大聲,才想是否未完修,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您好,

功率晶體我拆下後中間腳折彎再焊回去,中間腳在正面確定沒和線路導通,

個人意見……
小弟我一般在測此一次測的pwn ic 輸出頻率,示波器的接地腳是接在功率晶體的散熱器上…測點是在您圖上的紅框處…
小弟再三的看一下您這整樓的文章,我覺得…您這問題在電源板的機會不大,倒是如12樓 eson0724 大大所說的…高壓板的問題可能性較大…建議用12樓 e 大的方法測修 !

网友I:
哈哈,剛好我也有一塊一樣的電源板,這百分百是電源板,只是換了一堆也是沒修好。等有空把原本不叫的那塊板子零件一一換過去就知道了。
我是真的好奇那聲音是那個原件發出的。

网友:
又上了1課

楼主:
引用 网友I:
哈哈,剛好我也有一塊一樣的電源板,這百分百是電源板,只是換了一堆也是沒修好。等有空把原本不叫的那塊板 ...

您好,

二片都是紅框位置變壓器有異音,但一片較大聲,
二個嘰嘰叫變壓器互換,結果
編號一(原大聲): 仍然大聲
編號二(原小聲):維持小聲
以上結論排除變壓器本身問題.

网友:
我剩MOS沒換,其他換了都無效。但我有看到你換了無效,明天拿水管聽清楚一點好了。
聲音聽來是紅色那裡但那裡都快換完了耶,我是用一張有聲音和一張沒聲音的換零件試。

网友J:
我也是覺得變壓器問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也是覺得變壓器問題吧

您好,
是的,解到最後只能懷疑變壓器並使用示波器看一下輸入和輸出端的波形
看不出有異常,只好變壓器互換如下,仍然依舊,現在只有新的變壓器才可解答了,謝謝.

二片都是紅框位置變壓器有異音,但一片較大聲,
二個嘰嘰叫變壓器互換,結果
編號一(原大聲): 仍然大聲
編號二(原小聲):維持小聲
以上結論排除變壓器本身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