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ACER LM-32U1 一個好笑的簡單完修實例~

楼主(2012-04-10):
之前在倉庫搜出幾台故障螢幕, 其中有一台 acer lm-32U1.
新款的  AD 板上有熱導管那型, 一開始點起來, 看起來畫面很正常
這台到底那邊有故障阿??

原來是右上角面板有破裂, 客戶可能不修了, 但猛然一看, 突然覺得不太對勁,
那個破裂處不是真的破裂, 而是那個墊玻璃的橡膠條掉下來, 但是真的很像是面板破裂.(偽裝度高達95%)
.就這樣賺到一台.

換言之 只要把那個橡膠條用去漬油擦掉就好了, 不過呢?
那個橡膠是卡在玻璃上面的, 要把面板給大部分解, 因為玻璃很薄, 應該只有1-2mm.
弄得過程中很怕把玻璃給弄破, 就做白工了, 還好一邊用手托住 慢慢給擦掉, 很順利的完成了.

那個膠條之所以如此, 應該是一開始工廠就有點組裝不良, 導致日後掉下來.
後來發現一些工廠組裝不良 t-con 排線被壓爛的也有.
目前只能挑這種軟的來慢慢增進功力

网友:
恭喜樓主, 賺到一台 ACER 32" 液晶電視 。 ( ACER 很少看到液晶電視) ~~~~~~

楼主:
這是個人第一台修成功的 液晶電視
其他台還在努力中..  (電腦液晶螢幕除外)

這台果然很少. 也是 lm-32u1 型常用的公板 不過晶片上面都是熱導管跟散熱片. 取消了風扇設計

記得好像是廣輝的面板.

网友:
恭喜  恭喜

楼主:
最近逛大賣場 發現幾乎都是led背光的電視
燈館的大概只擺一兩台
32吋 才 50W    開一整天也不會太熱
燈管要 200W  重量也差一半以上

以後可能撿不到液晶可以修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逛大賣場 發現幾乎都是led背光的電視
燈館的大概只擺一兩台
32吋 才 50W    開一整天也不會太熱

LED的原理跟LCD其實差不了多少.
LCD換燈管跟LED換二極體的難度.可就差很多了
恭喜撿到一台電視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