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MPO LM-32U1 畫面瞬暗的奇怪問題~(兩台都已完修)

楼主(2012-04-10):
我有一台 LM-32U1  狀況畫面閃一兩秒, 面板 AUO T315XW01 就熄掉(亮橘燈)..
有接電腦主機, 可以看到畫面色彩完全都正常. 之前有工程師來抓是高壓板問題, 但是換了還是一樣...就擺在那邊..

剛好後來得手另外有一台一模一樣的 LM32U1 但是面板是 QDI...確定都好的  只是 t-con 不良(畫面油畫情況)
想說把所有的 ad 板 高壓板 電源板都拆過去  起碼可以不花錢組成一台好的..
結果還是一樣.?? 閃一兩秒就暗掉.

剩下 T315XW01 T-CON 板沒換而已, 請問 t-CON 也會導致以上這種瞬暗的情況嗎?
(因為不太想花錢 萬一買了零件 又無法解決..?? 請教各位大大)

网友:
有畫面就不是T-CON或AD版的故障!! 重點放在高壓及電源!!

要先確定燈管沒問題的狀況下!!

你的問題,個人覺得,燈管故障機率佔70%!!

楼主:
謝謝 提供方向..的確這台面板的燈管, 線有一些裂痕, 有焊接或用熱縮管補起來了.
可能有不小心接地或漏電的地方沒注意到.
反正我在土法煉鋼 把另一台好的燈管拆過去看看.

請問燈管是只有一支不亮就影響其他全部都暗掉嗎?

网友:
燈管一支不良會導致高壓板啟動保護作用

网友:
看暗的時候是完全黑.還是背光有亮沒畫面!差很大!

网友A:
燈管單點測試模組, 買一組試試,,,,,, 看哪一支 " 不乖" ~~~~~~

网友:
引用 网友A:
燈管單點測試模組, 買一組試試,,,,,, 看哪一支 " 不乖" ~~~~~~

單支單支點亮看看,看看誰不乖+1

楼主:
每隻燈管都有亮一秒就熄掉  這樣可以推論就是好的嗎?

還是要每隻都實際點起來才算?

剛剛一開始打開, 突然聽到燈管裡頭有漏電霹~霹~霹~的聲音.(電會從燈管漏出??? )
看來真的要準備工具才行.才能抓出元兇. 工具不全只能土法煉鋼.

另外請教一下 32 吋譬如有 8 支燈管, 如果一支故障 NG 了,
電視應該還可以看吧! 只是畫面那邊亮度減少?? 液晶不是設計這樣嗎? 還是就整個就不能看了~?

网友:
會整個都黑屏!!

因為一隻燈管不亮會啟動保護電路,詳細情形請參考舊文!!

楼主:
後來有找到一組點燈器, TDK 高壓板 (應該還算大顆) , 記得老闆說可以點道 26吋燈管

我把板子上的 jumper (好像是這樣)  拿掉 一開始還免強點的起來,   其中兩支亮一下就暗掉.(線可能也有問題.)
後來不知怎麼, 高壓板jumer這邊沒墊好 好像有被我弄到短路...又每組都點不起來. 外面賣 32 吋點燈測試的不多.

總之, 我先把兩支疑似有問題的奐掉, 再繼續耗下去了~~

网友:
加油,我也一台這個,也在傷腦筋,但是和你的情形不一樣,是花屏,也在加油中。你的修起來的可能性大。tcon是跟著面板的,故不能隨便調換,除非你會跳線,加油。

网友:
手上有一組可以點到55吋..不過是我自己修改的...外面沒的買..
我手上有55吋的燈管
好像是4X吋的 忘記是多少吋在用的..長123
好像是4X吋的
這是5X吋的

网友:
有時候點得起來,也不見得燈管舊沒有問題,最好能外接一個電流表頭,偵測電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後來有找到一組點燈器, TDK 高壓板 (應該還算大顆) , 記得老闆說可以點道 26吋燈管

我把板子上的 jumper ( ...

加油了!!!!!!    快要吃到成果囉!!!!!   ~~~~~~

网友:
引用 楼主:
後來有找到一組點燈器, TDK 高壓板 (應該還算大顆) , 記得老闆說可以點道 26吋燈管

我把板子上的 jumper ( ...

又每組都點不起來. 外面賣 32 吋點燈測試的不多.
盧大哥,,, 就有在賣呀!!!!
八玖號電子商城旗艦店
http://114.33.241.105/youyou

网友:
推推推!!!  盧大發聲了!!  你有救了??

楼主:
因為偶不是 pro 的, 所以手邊有的工具能用就用. 暫時不想花錢.
當然這種龜速的維修方式, 早就餓死了~
讓大家見笑了..

网友:
你那高壓小板只能點小隻的.
買大的才行.

楼主:
我把高壓板都跨接到另外一台好的燈管 還是一樣.亮兩秒就暗掉

算了 我還是按部就班 從電源開始查起..有點被打敗了
已經跟朋友借了電容表.

請問各位大大, 高壓板有一個 2pin 的 HSYNC 接座, 這個是接到 t-con (AUO T315XW01)  2pin位置, 沒錯吧~ 還是我這個搞混了?

楼主:
今天比較有空, 覺得把問題搞的越來越複雜.

做了一點功課, 看到有大大說 機器一樣並一定可以通用.
果然兩台 sampo LM-32U1 , AD 板一個是 rev E  一個是 rev F.(記得  F 的有散熱片..)

所以重新開始按部就班.

我先把 sampo LM-32U1  t-con 有問題的先組起來,  結果畫面竟然正常了...
面板是 QDI 其實之前我也是網路爬文, 油畫現象八成是 t-con板(qdi v32b4c3)有問題.
因為不便宜   買不下手(萬一買錯..解決不了解問題就虧大.)

但是我還不會查線路, 一開始學別人亂換ic, 先更換  Q300.(看起來沒燒毀的痕跡) 當然沒用.
後來發現 U400 (gamma ic) 很燙..八成這顆有問題, 買了一顆回來換..
當時可能因為我的排線買太長..可能當時被鐵板壓到.還市排線沒有街好吧
後來沒有再注意去檢查.
(感謝各位大大的指導, 完修畫面就不補啦)

另外發現的是這台的 ad 板是 版本是 rev  F..(有散熱片壓著) 之前檢道的那台也是 有散熱片壓著
我想這個版本的ad板比較不容易有 ic 脫焊的情況.

另外一台 SAMPO LM-32U1 ( AUO 面板. ad板 版本e) 可能以偶目前的功力..可能不容易被我矇到了.
繼續努力

以下是修好的版本..還沒時間組起來.下面有散熱片 被偶拆掉了.

网友:
大大您有提到會變橘燈,小弟認為是電源板或是主機板的問題,因為這一款的點燈不良還是會有聲音的不會跳橘燈

楼主:
謝謝您
個人之前 以前高壓板都可以通用, 沒注意到還有什麼反匱的問題.
之前因為基礎知識不夠 承蒙各位指導..慢慢朝正確的路走.

另外一台LM-32U1 的問題 目前鎖定在高壓板 (如目前下圖),
後來參考了以下該 實例  症狀一樣, 且高壓板類似同款..只是他的高壓線圈是編號 4005
tw.myblog.yahoo.com/atunpclcd-atunpclcd/article?mid=6082&prev=6272&next=6012&l=f&fid=55

利用電表測量自己測試發現有一顆有一側   測不到電阻   編號是 4003F449019 (GP)
問不到有這種4003F型號 請問各位大大是否可有代用品??
(側不到電阻值會不會有可能是前面這顆藍色的故障索引

測試正常值

測試正常值

測不到~NG

測不到~NG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您
個人之前 以前高壓板都可以通用, 沒注意到還有什麼反匱的問題.
之前因為基礎知識不夠 承蒙各位指導 ...

直接換一片新的會用的比較久
編號不一樣如阻值差不多應可代用看看

楼主:
零件不好買.就一直擺著

後來猜想如果把那組有問題的線圈直接拔掉   高壓應該不會進入自我保護.
起碼可以測試燈管的好壞, 並確認問題. 但這種小問題提問又覺得麻煩 於是自己動手

果然如猜想  沒有進入自我保護  而且測試正常 只要搞定那個就算完修了
因為已經 ng   直接用鉗子剪斷引腳
8 組燈管也全部正常 還好不用拆燈箱
多謝各位  算是完修了 只是要找時間給他組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