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A916 面板詢問

楼主(2012-04-10):
下面 都這樣 ~是面板 哪ˇ種 問體嗎?
無法修復的那種瑪?
HSD190MEN3

主IC NT7167FG-00027

還有救瑪?

网友:
左邊那塊軟排線拆起來看看smd電容有沒有漏電

网友:
這個有解喔...

問題大多在T-CON..

楼主:
面板上的 ~VDD+5V   電壓異常 4.6V 用是波器觀看 波形異常
+3.3 正常
連接的 DC-DC 7642ILT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