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安迪生E電源S系列S368 無5VSB維修實例

楼主(2012-04-10):
引用及參考資料
蛇吞象BT-350WL無電壓輸出
POWER MAN 型號 IW-P250A2-0線路圖
[求救]有誰知道這塊子板上IC的用途
連鈺電子-核電廠 B-350 ATX 1.3版電源供應器無5VSB維修實例

這次的維修實例要特別感謝狼大及SIMON1016大大~

這款電源是從網拍上買來的(200元)
故障情形為:
一上電即有電壓輸出(5V、12V、3.3V),但無5VSB
SIMON1016大的一段話點醒了我

故障點分析:(部分引用SIMON1016大的話)
本電源的電容用料為:
二次側電容均為智寶(TEAPO)
控制及訊號回授電路電容均為臭名昭彰的富之餘(Fuhjyyu)
5VSB電路是由使用光耦合器+下方U2(TL431 旁邊有兩個精密電阻=>靠這個來穩壓的
由於此電源5VSB的回授電路:
二次側的TL431 光耦合器 和 光耦合器接到一次側的小濾波電解電容
這個22uF小濾波電解電容乾掉或是 容值不變但 DF內阻上昇時 造成迴授不足使輸出強制上昇
導致接於輔助電源變壓器二次側的SB540二極體損壞,5VSB迴路上的基納二極體燒毀及濾波電容凸頂

故障點電路示意圖,
此電路圖並非本實例之電源所有

電源銘牌
出廠日期

使用的蕭特基二極體及MOSFET及變壓器

拆光光俯視圖及各部位元件

故障元件位置

這次所換下來的元件及螺絲

故障的SB540二極體,故障為雙向導通(逆向導通)
故障的基納二極體,拆下時屍體即斷成兩截

正常的元件測量

零件更換後俯視圖

本電源的電源用料及5VSB迴路上故障電容

將電源主板裝回並鎖上外殼

緊張得上電時刻,及各電壓測量

本次實例故障原件一覽

网友:
厲害厲害!!

我的七盟420W還缺一顆變壓器,不知道何時才能尋的到????

网友:
Good job!
恭喜完修

网友:
厲害,佩服,怎麼備那麼多種電容來應付!!看來我再去買些了~~恭喜,寶貴的經驗

网友:
我看到課表了 這麼多料件修理起來應該粉有成就感

网友:
幹的好,有你的..

网友:
好樣的n_116|
圖文並茂
小的學習了

网友:
原來成功就在您左右;
恭喜完修~~~~~~~~~~~

网友:
代工代來代去是粉常見滴~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2012-05-12):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連如何檢測元件po真是受益無窮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