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這顆編號是?

楼主(2012-04-10):
已爬文過了,爬到快吐血‧‧‧明明很多討論到奇美這電源板DPS-179BP,想說應該能看的到,誰知道若隱若現吊足胃口n_028| 請問這顆編號是?目前狀況全無

网友A:
看不到就動手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不到就動手拆吧!!!

不是啦.....是lotor大的板子已經沒有那顆可以拆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啦.....是lotor大的板子已經沒有那顆可以拆了啊

conbawa 大仔,偶的已經被恐怖份子爆掉外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啦.....是lotor大的板子已經沒有那顆可以拆了啊

conbawa 大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到就動手拆吧!!!

抱歉!回錯了,eson0724  大仔,偶的已經被恐怖份子爆掉外皮了,

网友:
哇!!那沒轍了.......

去拜狗神請他生個照片或電路圖給你!!

网友C:
是 ICE3B0565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 ICE3B0565

chao0314 大仔是 ICE3B0565 喔!偶有 ICE3B2565 應該可用吧?資料上區別不大,猜的n_074|

网友C:
引用 楼主:
chao0314 大仔是 ICE3B0565 喔!偶有 ICE3B2565 應該可用吧?資料上區別不大,猜的 ...

剛修完奇美32吋,順便拍下來的.

代用的話要參考資料手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剛修完奇美32吋,順便拍下來的.

代用的話要參考資料手冊.

chao0314 大仔強喔!偶換 ICE3B2565 資料上應該可用,換上後工作電壓有12.98v了,但FB還是只有0.78v,顯然有其他問題,只是又迷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剛修完奇美32吋,順便拍下來的.

代用的話要參考資料手冊.

chao0314 大仔再請問這ICE3B0565背面,靠近7,8pin的兩個電阻編號,這兩個電阻並聯後接於cs 與gnd,這兩個也被恐怖份子的流彈 k 到

网友C:
引用 楼主:
chao0314 大仔再請問這ICE3B0565背面,靠近7,8pin的兩個電阻編號,這兩個電阻並聯後接於cs 與gnd,這兩個 ...

抱歉!完修送回給客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抱歉!完修送回給客戶了.

看來這5vsb是出不來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chao0314 大仔強喔!偶換 ICE3B2565 資料上應該可用,換上後工作電壓有12.98v了,但FB還是只有0.78 ...

光偶或是TL431有檢查嗎?壞的機會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光偶或是TL431有檢查嗎?壞的機會很大!

chao0314 大仔:能換的都換了耶!

网友C:
引用 楼主:
chao0314 大仔:能換的都換了耶!

ICE3B2565 第4腳怎麼是空銲?

楼主:
引用 网友C:
ICE3B2565 第4腳怎麼是空銲?

chao0314 大仔:ICE3B2565 第4腳與第5腳是相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chao0314 大仔:ICE3B2565 第4腳與第5腳是相通的

呵呵!sorry,只記得6腳是n.c

网友D:
引用 楼主:
chao0314 大仔:能換的都換了耶!

大哥,,,,, PWM IC 有檢查嗎???  SMD電阻, 電容, 齊那二極體, MOSFET 開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哥,,,,, PWM IC 有檢查嗎???  SMD電阻, 電容, 齊那二極體, MOSFET 開關,,,,,,,,,,,,,    ...

YSHQQ 大仔:
高壓正常範圍150-152,5VSB出不來的部份也檢查過了,有幾個SMD電阻01D,31C,31D不知阻值,不過是在PS-ON端應不致影響,猜的!照線路跑高壓、工作電壓正常、PWM IC 及已查出燒毀的零件換新,5VSB應該有才對
,但就是沒有5VSB,真不知要查哪兒了?

楼主:
郎客急著要改一片電源板給他,摳摳入袋才是王道,這片留著練功夫,也請各界俠士不吝指導,謝謝!

网友D:
引用 楼主:
YSHQQ 大仔:
高壓正常範圍150-152,5VSB出不來的部份也檢查過了,有幾個SMD電阻01D,31C,31D不知阻值,不 ...

但就是沒有5VSB,真不知要查哪兒了?
大哥,,,, 5VSB 是電源板的待機主電源 , 要它放出電來要往 " 一次測高壓去找故障零件! "  。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但就是沒有5VSB,真不知要查哪兒了?
大哥,,,, 5VSB 是電源板的待機主電源 , 要它放出電來要往 " 一次測高 ...

YSHQQ 大仔:
我了解5VSB 要它放出電來要往 " 一次測高壓去找故障零件! 有找到0.2r3w位置限流電阻有彈痕,不囉唆!給它換掉0.2r3w,在5VSB PWM IC 的輸入高壓150-152出來了,啟動電壓約13v也有了‧‧‧但‧‧‧PWM IC 就是罷工﹝有換新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YSHQQ 大仔:
我了解5VSB 要它放出電來要往 " 一次測高壓去找故障零件! 有找到0.2r3w位置限流電阻有彈痕 ...

但‧‧‧PWM IC 就是罷工﹝有換新的 ) 。
大哥,,,,,,  PWM IC  ( ICE3B0565 ) , 您換成 ( ICE3B2565 ) , 好像不行ㄡ,,,,,,
              ( ICE3A0565 ) OR ( ICE3A0565Z ) , 這三個才對!!!!!
( ICE3B0565 ) == 650V / 67Mhz / 4.7 O母
( ICE3B2565 ) == 650V / 67Mhz / 0.65 O母
電壓進入 PWM IC 內, 比對程式, 被停止了,,,,,,,,,,,  再換一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但‧‧‧PWM IC 就是罷工﹝有換新的 ) 。
大哥,,,,,,  PWM IC  ( ICE3B0565 ) , 您換成 ( ICE3B2565 ) ,  ...

YSHQQ 大仔就聽你的明天再買回來試試!